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智能温度变松

楼主(2016-10-19):
   用stc15系列单片机, 热敏电阻选用NTC3950(10k,1%),12-bit AD转换,要求设计量程为-40~40℃,精度0.1℃,能够设定和掉电存储温度上下限数值,通过蜂鸣器区别警告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并使用四位数码管显示温度数值,具有RS-485总线,可将温度数值上传至PC机显示、存储。

楼主:
求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你这是做毕业设计,还是做着玩了。电路图没有完整的,各个分模块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做毕业设计,还是做着玩了。电路图没有完整的,各个分模块的都有

你有吗,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B:
硬件与程序不难。
但要做到:精度0.1℃。就不易了。需要做校准!做标准是要花钱的!

网友A:
测电阻的话,直接用高精电阻和热敏电阻分压
蜂鸣器和数码管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485通讯这个要看你选择的通讯芯片了,技术手册或者百度搜都可以找到原理图
至于存储 可以选择flash芯片或者EEPROM芯片
加 753388438 有问题可以问我,但是你要自己做,

网友C:
硬件并不难但是要做到0.1的精度软件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