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P1、P2同时启动,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10-19):
单片机的P1口接8个LED灯,即LED1、LED2、.....LED8,亮、灭程序如下(为简化起见,只写了3个)。
如果P2口也接8个LED灯,即LED11、LED12、.....LED18,并且要求P1、P2同时启动,即LED1和LED11要同时亮。
这个程序怎么写?敬请行家帮助,谢谢!

*******************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7;
sbit LED2=P1^6;
sbit LED2=P1^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0)
   {
       for(i=0;i<600;i++);//延时约1毫秒
   }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LED1=0;       //1个循环用时5秒
       Delay(1000);
       LED1=1;
       Delay(500);
       LED2=0;
       Delay(500);
       LED2=1;
       Delay(500);
       LED3=0;
       Delay(2000);
       LED3=1;
       Delay(500);
   }
}
*****************

要求P2的LED灯亮、灭状态如下:
       LED11=0;          //1个循环用时5秒
       Delay(500);
       LED11=1;
       Delay(1000);
       LED12=0;
       Delay(1000);
       LED12=1;
       Delay(500);
       LED13=0;
       Delay(1000);
       LED13=1;
       Delay(1000);

网友A:
你的是流水灯,而且很繁琐,下面是同时亮和灭
while(1)
{
      P1 = 0xff;
      P2 = 0xff;
      Delay(1000);

      P1 = 0x00;
      P2 =0x00;
      Delay(1000);
}

网友B:
楼上是对的

网友C:
/*********************************************************************************************
编写:刘海龙
程序名:测试
硬件支持:

/*********************************************************************************************/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7;
sbit LED2=P1^6;
sbit LED3=P1^5;
sbit LED11=P2^7;
sbit LED12=P2^6;
sbit LED13=P2^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0)
   {
       for(i=0;i<600;i++);//延时约1毫秒
   }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LED1=0;LED11=0;       //1个循环用时5秒
       Delay(500);
       LED11=1;
       Delay(500);
       LED1=1;
       Delay(500);
       LED2=0;LED12=0;
       Delay(500);
       LED2=1;
       Delay(500);
       LED3=0;LED12=1;
       Delay(500);
           LED13=0;
           Delay(1000);
           LED13=1;
           Delay(500);
           LED3=1;
   }
}

/************************************END*********************************************************/

网友C:
我的思路:以500ms为最小时间单位,在时间轴上每过500ms查看是否有指令,没有则延时500没事继续向下查看,程序见附件

楼主: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我想对刘先生的程序验证一下,因为我是新手,看不出来对与错,验证后再来感谢!

楼主:
试了一下,好象不对,灯的亮灭与我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下面是LED灯亮灭的时序图
   希望各位行家再帮我改一改,非常感谢!

网友C:
少了最后一条关500ms,重新改了见附件

450 Bytes, 下载次数: 4

楼主(2017-02-27):
衷心感谢帮助我的朋友们,使我弄懂了这个问题,也感谢《51黑电子论坛》,给我这个学习的平台。愿朋友们快乐健康,愿《51黑电子论坛》发展、兴旺!

网友D:
P1、P2同时启动点亮LED1和LED11,没意义。P1、P2同时启动是1us,LED亮灯差别给人的感觉至少是数十ms。

网友E:
同时点亮只需对P1、P2进行操作,如果有特别的需要,可进行位操作P1.x、P2.x

网友F(2017-10-05):
还是好人多呀。

网友G:
P2=P1=0xfe;
Delay(500);
P2=P1=0xff;
Delay(1000);
P2=P1=0xfd;
Delay(500);
P2=P1=0xff;
Delay(1000);
P2=P1=0xfb;
Delay(500);
P2=P1=0xff;
Delay(1000);
..............

网友H(2019-02-25):
还是好人多呀!学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