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算成功的16 LED摇摇棒制作经历分享

楼主(2016-10-19):
       自从上次发了帖子: [C51]低成本制作32个LED的摇摇棒,用stc15w104可能么?是不是采用tm1628比74hc595要更好? 之后,一直琢磨着本着自己的狗粮自己吃的原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自己DIY一把,
为了简化制作,就偷懒没有采用32 LED的方案,转而采用了简化版的16 LED的方案(采用天微的TM1617数码管驱动芯片 【 支持3位7段或者2位8段共阴数码管显示,同时还支持6个独立按键的扫描, 淘宝上几毛钱一片】),
实践证明,我当时写帖子时,坛友傻羊羊devcang 提的意见非常有先见之明,TM1617这类数码管驱动芯片的刷新率是不够高的,所以导致制作出来的摇摇棒无法一次同时显示多个字符,只能逐个字符地显示,
因此称这次的摇摇棒制作是不够成功的(TM1617的说明书里写的是显示的周期在4ms到20ms之间,本以为是够的,但实践证明显示的刷新不够高,对于数码管也许是足够了,但对于摇摇棒多列显示还是远远不够),
但从积极地一面来看,本次制作历尽艰辛,但锻炼了自己狗屎的焊接技术,同时也加强了自己对数码管驱动编程的学习(感谢张工的无私指导,没有他,我几乎一直怀疑自己的电路是否焊接有问题)

       这次的摇摇棒采用了16个蓝色高亮LED,因此开始打算采用一节5号电池的计划破产了(空载时有5.02V,但一带负载就不行了,降到了3.2V,无奈只好追加了一节5号电池,采用淘宝上1.4元的升压模块0.9V~5V升5V,
我拆掉了模块原本自带的USB母座,这样才好放置到洞洞板上焊接),TM1617芯片是SOP16的贴片封装,无法焊接到洞洞板上,因此用了一片PCB转接板加排针。切割洞洞板虽说用上了锋利的勾刀,但依然累得我半死。
板子之间的拼接用了M3的螺钉和螺栓,钻孔也是非常累人的活,尤其对一个初玩单片机的新手来说。

       原本打算采用水银开关作为运动方向检测的传感器,但考虑到水银开关容易氧化,而且有玻璃打破,水银泄露的风险,考虑家中小儿的安全,换成了滚珠震动开关(代码中也付出了代价,要增加开关消抖部分)。
       下面照例先上电路图吧:

       呼应一下我之前的帖子,也算是一个交代:
       那就是,真正从低成本的角度来说,想用8脚的STC单片机配合数码管驱动芯片并不合适,似乎配合74HC595更恰当(淘宝上才两毛多一片, 16 LED就用两片),要想编程简单些,干脆使用二手的STC89C52RC(40个管脚)更省事,
淘宝上的价格也就比STC15W104贵几毛,还省得用外围扩展电路,一片搞定。

        接下来应该是代码:(虽说从摇摇棒的角度来说是不成功的,但代码对如何驱动TM1617这个3位7段或者2位8段的数码管的芯片编程还是有点帮助的,正所谓有心栽花,无心插柳)

  1. /*
  2. *版权信息:   sadate
  3. *文件名:      摇摇棒
  4. *当前版本:   1.0
  5. *单片机型号: STC15W104
  6.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4
  7. *晶震频率:   11.0592M
  8. *完成日期:   2016-09-08
  9. 功能:        驱动两路共阴8 LED组(8 * 2 = 16LED)做摇摇棒的点阵列显示,可由按键控制相关功能
  10. */
  11. #include
  12. #include

  13.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1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17. sbit  direct   = P3^2;                 //定义水银方向开关
  18. sbit  dio      = P3^3;                 //定义数据输入/输出通讯口
  19. sbit  clk      = P3^4;                 //定义时钟通讯口
  20. sbit  stb      = P3^5;                 //定义片选通讯口

uchar ledlight       = 0x00;           //全局LED亮度定义,初始化为最低亮度
bdata uchar showmode = 0x08;           //全局显示模式定义,默认开机以最低亮度显示
uchar showflag       = 1;              //全局图像是否显示的标识,初始化为显示
uchar word_index     = 0;
uchar cyc_count      = 0;

bdata uchar keybuf[5] = { 0 };         //键盘缓冲区
sbit  Key1     = keybuf[2]^0;          //Key1 减弱LED亮度
sbit  Key2     = keybuf[2]^3;          //Key2 增强LED亮度
sbit  Key3     = keybuf[3]^0;          //Key3 选择前一幅文本
sbit  Key4     = keybuf[3]^3;          //Key4 选择后一幅文本
sbit  Key5     = keybuf[4]^0;          //Key5 图像显示乒乓开关
sbit  Key6     = keybuf[4]^3;          //Key6

  33. uchar contentid = 0;                   //显示内容索引ID

  34. ulint   TimeCount =0;
  35. uint     DelayN    =0;        //延时临时计数
  36. uint    DelayTime =0;        //每次延时的周期个数

uchar code TEXT1[]={                   // (16 X 16 , 新宋体 )
        0x00,0x00,0x00,0x00,0x0F,0xF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FF,0xFF,
        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中",0*/

        0x04,0x20,0x08,0x20,0x10,0x20,0x3F,0xA0,0xC0,0x20,0x04,0x20,0x04,0x20,0x08,0xFF,
        0xFE,0x20,0x11,0x20,0x11,0x20,0x21,0x20,0x41,0x20,0x07,0x20,0x00,0x20,0x00,0x00,/*"华",1*/

        0x00,0x01,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00,0x30,0x00,0xC0,0x03,0x00,0xFC,0x00,
        0x03,0x00,0x00,0xC0,0x00,0x30,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00,0x01,0x00,0x00,/*"人",2*/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44,0x82,0x44,0x84,0x44,0x88,0x44,0x80,0x44,0x80,
        0x47,0xC0,0x44,0xB0,0x44,0x88,0x44,0x84,0x7C,0x82,0x00,0x8F,0x00,0x00,0x00,0x00,/*"民",3*/

        0x00,0x00,0x00,0x20,0x08,0x21,0x08,0x22,0x08,0x24,0xFF,0xE8,0x08,0x20,0x08,0x20,
        0x08,0x20,0x08,0x20,0xFF,0xE8,0x08,0x24,0x08,0x22,0x08,0x21,0x00,0x20,0x00,0x00,/*"共",4*/

        0x04,0x08,0x24,0x10,0x24,0x60,0x25,0x80,0x7F,0xFF,0xC4,0x80,0x44,0x60,0x04,0x00,
        0x00,0x00,0x1F,0xFC,0x10,0x08,0x10,0x08,0x10,0x08,0x1F,0xFC,0x00,0x00,0x00,0x00,/*"和",5*/

        0x00,0x00,0x7F,0xFF,0x40,0x02,0x48,0x12,0x49,0x12,0x49,0x12,0x49,0x12,0x4F,0xF2,
        0x49,0x12,0x49,0x52,0x49,0x32,0x48,0x12,0x40,0x02,0x7F,0xFF,0x00,0x00,0x00,0x00,/*"国",6*/
};

uchar code TEXT2[]={                   // (16 X 16 , 新宋体 )
        0x20,0x00,0x27,0xFF,0x24,0x00,0x24,0x10,0x26,0x90,0x25,0x90,0x24,0x90,0xFC,0xFE,
        0x24,0x90,0x25,0x90,0x26,0x90,0x24,0x12,0x24,0x01,0x27,0xFE,0x20,0x00,0x00,0x00,/*"南",0*/

        0x20,0x00,0x20,0x02,0x20,0x04,0x27,0xD8,0x24,0x40,0x24,0x42,0xA4,0x41,0x64,0x7E,
        0x24,0x40,0x24,0x40,0x24,0x40,0x27,0xD0,0x20,0x08,0x20,0x06,0x20,0x00,0x00,0x00,/*"京",1*/
};

/*********************************
    延时函数
功能: 1ms延时
**********************************/
void delay_ms(uchar cyc)
{
    uchar i, j, k;
    for (k = 1; k <= cyc; k++)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功能: TM1617写数据
**********************************/
void send_8bit(uchar dat)              //发送8位数据,从低位开始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
        clk = 0;

      if (dat & 0x01)
      {
          dio = 1;
      }
      else
      {
          dio = 0;
      }

      _nop_();
      _nop_();
      _nop_();
      clk = 1;
      dat >>= 1;
  }

  clk = 0;
  dio = 0;
}

/******************发送控制命令***********************/
void send_command(uchar com)           //发送命令字节
{
    stb = 1;                           //stb置高
    NOP;
    stb = 0;                           //stb置低
    send_8bit(com);                    //发送8bit数据
}

/*********************************
    TM1617控制指令
功能: 驱动LED显示一列16个点)
**********************************/
void dispcol(uchar highcol, uchar lowcol)
{
    send_command(0x00);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为8段2位的显示模式(8 x 2 = 16LED)
    send_command(0x40);                //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采用地址自动加一
    send_command(0xc0);                //显示寄存器的00H单元开始

                                       //给显示寄存器送数据(一列16bit,拆分为4个字节发送)
    send_8bit((lowcol  & 0xf0));       //地址0xC0
    send_8bit((lowcol  & 0x0f));       //地址0xC1
    send_8bit((highcol & 0xf0));       //地址0xC2
    send_8bit((highcol & 0x0f));       //地址0xC3

  127.     send_command((0x80 | showmode));   //显示控制参数,开关显示用位4,亮度可以通过改变位3~0
  128.     stb = 1;
  129. }

  130. void showtext(uchar code *text, uchar len)//显示text中的所有字符
  131. {
  132.     uchar i;
  133.     uint  offset;

    offset =  word_index * 32;

    if (offset >= len)
    {
        word_index = 0;
        offset = 0;
    }

    DelayN = DelayTime / (100 * 40);
    for (i = offset; i < offset + 32; i += 2)
    {
        dispcol(text[ i], text[i + 1]);
        delay_ms(DelayN);                  //列显示之间的延时,可控制字符显示宽度
    }

    if (cyc_count < 3)
    {
        cyc_count++;
    }
    else
    {
        cyc_count = 0;
        word_index++;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ndex)      //根据ID选择要显示的文本内容
{
    switch (index)
    {
        case 0:
        {
            showtext(TEXT1, sizeof(TEXT1));
        }
        break;

        case 1:
        {
            showtext(TEXT2, sizeof(TEXT2));
        }
        break;

        //default:
        //{
        //    display_word(TEXT1);
        //}

    }
}

/*********************************
功能:读取TM1617按键数据到键盘缓冲区
**********************************/
void readkey()
{
    uchar i, j;

    send_command(0x42);                //送读按键命令(42H)
    dio = 1;

    for (i = 0; i < 5; i++)
    {                                  //读TM1617的5BYTE按键数据到键盘缓冲区
        for (j = 0; j < 8; j++)
        {
            clk = 0;
            keybuf[ i] = keybuf[ i] >> 1;
            clk = 1;
            if (dio == 1)
            {
                keybuf[ i] = keybuf[ i] | 0x80;
            }
            NOP;
        }
        NOP;
        NOP;
    }

  200.     clk = 0;
  201.     dio = 0;
  202.     stb = 1;
  203.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EX0 = 0;
    if (direct == 1)                   //INT0口的状态, INT0=0(下降沿); INT0=1(上升沿)
    {
        if (showflag == 1)
        {
            delay_ms(15);
            if (direct == 1)
            {
                delay_ms(20);
                DelayTime=TimeCount;
                TimeCount=0;           //延时周期计数清零
                display(contentid);    //根据contentid给显示寄存器送相应的显示数据
            }
        }
    }
    else
    {
        dispcol(0x00, 0x00);           //反向挥动时消影,立即关闭显示
    }
    EX0 = 1;
}

  227.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228. {
  229.     TimeCount++;
  23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dispcol(0x00, 0x00);               //初始化显示寄存器

    direct = 1;
    IT0    = 0;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IP     = 0x02;    //设置中断优先级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2;    //定时器0方式2,8位重装载
    TH0    = 0x80;    //设定定时器初值
    TL0    = 0x80;
    EA     = 1;        //开放中断
    ET0    = 1;    //开放定时器1中断
    TF0    = 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1)                           //循环
    {
        readkey();                     //读键盘

        if ((Key1 == 1) && (ledlight < 7))
        {
            ledlight++;                //按Key1表示升高LED亮度
            showmode = (showmode & 0xf8) | ledlight;
        }

        if ((Key2 == 1) && (ledlight > 0))
        {
            ledlight--;                //按Key2表示降低LED亮度
            showmode = (showmode & 0xf8) | ledlight;
        }

        if (Key3 == 1)                 //按Key3表示显示前一幅文本
        {
            if (contentid > 0)
            {
               contentid--;
            }
            else
            {
               contentid = 1;
            }
        }

        if (Key4 == 1)                 //按Key4表示显示后一幅文本
        {
            if (contentid < 1)
            {
               contentid++;
            }
            else
            {
                contentid = 0;
            }
        }

        if (Key5 == 1)                 //Key5是控制文本是否显示的乒乓开关
        {
            if (showflag == 1)
            {
                showflag = 0;
                showmode = ledlight & 0x07;   //立即关闭显示
                dispcol(0x00, 0x00);
            }
            else
            {
                showflag = 1;
                showmode = ledlight | 0x08;   //打开显示
            }
        }
    }
}

TM1617_ V1.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