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PAC定时器仿真时,IO口没有变化,程序哪里不对?程序是从网上下载的,学习PAC

楼主(2016-10-19):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 =   P2^1;       //测试LED
sbit    LED2=   P2^2;       //接LED观察
unsigned int t0=1000;       //定义16位变量t,定时1ms
unsigned int t1=3000;       //定义16位变量t,定时3ms
unsigned int value0;
unsigned int value1;

void PCA_isr() interrupt 6
{
    if(CCF0)
    {
        CCF0    =   0;         //清中断,因PCA计数溢出中断已禁止,所以这里不必再清CF
        CCAP0L  =   value0;     //更新比较值
        CCAP0H  =   value0>>8;
        value0  +=  t0;         //累加定时间隔值
        LED     =!  LED;        //LED取反
    }
    if (CCF1)
    {
        CCF1    =   0;         //清中断,因PCA计数溢出中断已禁止,所以这里不必再清CF
        CCAP1L  =   value1;     //更新比较值
        CCAP1H  =   value1>>8;
        value1  +=  t1;         //累加定时间隔值
        LED2    =!  LED2;       //LED2取反
    }
}
void main()
{
    CCON=0;
    CL=0;
    CH=0;
        value0  =   t0;
        CCAP0L  =   t0;     //更新比较值
        CCAP0H  =   t0>>8;
        value0  +=  t0;         //累加定时间隔值
        value1  =   t1;     //如改成value1=3500,进中断后还是按照value1=3000,则可让波形2延时0.5ms,如下页波形图
        CCAP1L  =   t1;     //更新比较值
        CCAP1H  =   t1>>8;
        value1  +=  t1;         //累加定时间隔值
    CMOD   =    0x00;   //模式:FSOC/12、关ECF允许PCA中断
    EPCA_LVD  =   1;   //打开PCA总中断
    CCAPM0 =    0x49;   //模块0设置16位定时器,并产生模块0的中断信息CCF0
    CCAPM1  =   0x49;   //模块1相同设置
    EA=1;
    CR=1;
    while(1);
}

网友A(2020-11-24):
解决了吗,是不是时钟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