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的按键功能,就是说按一下显示按键数字,再按一下数字左移一位那种

楼主(2016-10-19):
单片机还是最老的AT89c51  然后实现计算机的按键功能,就是说按一下显示按键数字,再按一下数字左移一位那种!电路图附上!!!求解,谢谢!

网友A:
给你个参考案例,可做到“按一下显示按键数字,再按一下数字左移一位”,但比你的电路更大。

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无键闭合时,显示“--------”;有键闭合后,数码显示屏第0、1位显示闭合键序号(末位加小数点以示分割);若再有键闭合,闭合键序号依次右移显示;显示屏保留显示前4组闭合键序号。
电路设计
Proteus仿真

实例76

楼主:
C编程,不要汇编,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案例,可做到“按一下显示按键数字,再按一下数字左移一位”,但比你的电路更大。

我不知道8279的引脚功能,看不懂,而且,我们要求不用其他的什么!你还用了一个138的译码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并不是让你照搬。而是取其“按一下显示按键数字,再按一下数字左移一位”的编程思路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并不是让你照搬。而是取其“按一下显示按键数字,再按一下数字左移一位”的编程思路和方法。

关键是里面没有源代码!我怎么看!我只能看见仿真图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里面没有源代码!我怎么看!我只能看见仿真图的效果

源代码在推荐的书中,自己去图书馆或书店去看。
仿真的效果才能鉴别真伪,你不觉得网上伪程序太多了吗?
你先下载仿真文件,仿真一下,以免受骗上当。确认仿真有效再说。

网友B:
添加一个按键计数器 变量   ,根据变量的值来 处理 按键事件  。一个事件周期 清零一次 按键计数器的值。

网友C:
如果你可以正常显示的话,你可以处理一下显示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在推荐的书中,自己去图书馆或书店去看。
仿真的效果才能鉴别真伪,你不觉得网上伪程序太多了吗? ...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