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跑马灯问题?

楼主(2016-10-20):
        LED跑马灯
        for(num=0;num<8;num++)
                {
                        P1=temp;
                        beep=0;
                        delay(100);
                        temp=_cror_(temp,1);//这里循环完8位之后再执行下面(P1=0xff),还是移位完一次就执行下面语句(P1=0xff)
                        P1=0xff;                      //-->如果是移位完就执行下面语句;那就不是跑马灯了程序??
                        beep=1;
                        delay(100);
                }

楼主:
beep是控制蜂鸣器的

网友A:
这个程序实际执行的时候是什么效果?注意循环和延时的位置

网友B:
这要看"_cror_(temp,1)"做的是什么事了。

网友B:
看书搜索一下吧。

网友C:
不完整的程序

网友D:
你回去细看一下for语句的基本用法,   num是代表循环次数的计算器:移位一次就执行P1=0xff 。

网友E:
应是 temp=P1;把P1=0xff与移出for循环

网友F:
大括号里的程序会顺序执行8次,移位完就执行下面P1=0Xff;语句(因为移位和P1=0xff;都在大括号内部)

网友G:
论坛有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