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驱动诺基亚5110液晶屏

楼主(2016-10-20):
据说这种液晶屏是用在诺基亚5110型号的手机上的,现在这型号的手机已经是老古董了,于是大量的屏幕被拆下来,加上个PCB做成液晶屏模块,就在淘宝上开卖了.上图就是我手中的液晶屏,就是从他们家买的,果然拆机的质量没法保障.我的液晶屏接触不良,要用手按着才能看清显示的字符.

本来这块液晶屏,我都丢进垃圾桶了的,接触不良,老是显示异常.最后想想,都研究一天了,拿来拍个照,发个文章,也算光荣退休了吧,死的也有点价值.

上图是本模块的引脚功能说明.
诺基亚5110使用的液晶驱动芯片是PCB8544,这个驱动芯片已经集成到5110模块中,要想使用这块液晶屏,需要先看一下这个芯片的手册.自行百度搜索这个驱动芯片的手册,或者加群,我发给你.

5110液晶屏复位:上图是PCB8544液晶驱动芯片复位时序图,上电后经过至少twl(RES)时间后,RES复位引脚输出一个至少tRW时间的低电平.
上图中的这两个时间,查找手册只看到twl(RES)至少为100ns,找不到tRW.
所以为了复位,只能给一个ms级的延时,保证复位.因为如果不复位,液晶屏就不能显示,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此款液晶屏使用SPI接口驱动,使用特殊的SPI驱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没有用到SPI的MISO引脚,只使用了MOSI引脚.基本上液晶屏都是这样,我们不需要从液晶屏读取什么信息,只需写入数据显示就行了.
上图是SPI传送一个字节时序图,对5110来说,使用SPI写入数据是比较奇怪的,每次只需要写入一个数据或者命令即可,不像NRF24L01这类芯片,要先写入寄存器地址,再写入数据.
所以,以前写的SPI驱动程序,可以改成一次写入一个数据的,也可以不改,就像下面这个样子.

先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后面固定写入0x00,为啥这个样子就可以,我也不知道.原来用MSP430驱动程序时就是这么写的,我只是把它移植过来,以前是用软件模拟SPI时序的.DC_CMD和DC_DAT是控制DC引脚为高或低,来告诉驱动芯片,此次写入的是数据还是命令.

多5110进行初始化配置,需要看懂上面的这两个图,上面是对5110进行配置的一些解释,基本上和12854,1206这类液晶屏是一样的.STM8L自带的驱动芯片,也和这个有那么一点类似.
因为本质上这个液晶屏也是段式液晶,不过这个液晶屏的段非常多,每一个段都是非常小的点,就是我们常叫的像素.这块液晶屏共有6*84*8=4032个点,每个点都可以通过显存寄存器进行控制,控制其显示或者不显示.
上图中的配置,大家就自己琢磨吧,我也看了很久才看明白是怎么配置的.
举个例子,我们要配置显示模式为普通模式,我们需要使用基本指令中的显示控制.
要使用基本指令需要设置H=0,因为功能设置寄存器的第五位固定为1,所以是0x20+PD,V,H位.

同样,对于显示模式寄存器,因为DB4位固定为高所以我的程序中是0x08+***.

从上图可以看到x轴范围是0~83,Y轴是0~5.注意Y轴的0~5其实每一小格是八位.
V=0时是水平寻址,意思是对显示写完一个八位数据后,地址自动沿X轴方向递增到下一个显存寄存器的地址.
V=1时是垂直寻址,上面是横着显示的,这个是竖着显示的.
这两种模式对控制液晶屏显示很重要,需要大家自己去写程序理解,大体作法是,先把写入坐标设置成(0,0),然后在垂直寻址和水平寻址下,查看,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是如何刷屏的.

大概是上面这个样子,加入延时,全部写入0xFF,然后清屏写入0x00,如此反复.

程序写的有点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大家可以去网上找其它教程.
/*硬件连接*/

//    PB4     -->      RST

//    PD4     -->      SEL

//    PD5     -->      DC

//    PB5     -->      SCK

//    PB6     -->      MOSI

//    PB7     <--      MISO

/****************************************************************************************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v6.5.3

*硬件平台:STM8L-DISCOVERY

*功能说明:使用硬件SPI驱动液晶屏显示一行汉字

*作    者:茗风

****************************************************************************************/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bool.h"

#include"stdint.h"

#define SEL_L           PD_ODR_ODR4=0

#define SEL_H           PD_ODR_ODR4=1

#define DC_DAT          PD_ODR_ODR5=1

#define DC_CMD          PD_ODR_ODR5=0

#define RST_H           PB_ODR_ODR4=1

#define RST_L           PB_ODR_ODR4=0

#define NOKIA5110_Write_CMD(byte)            DC_CMD;SPI1_Write_REG(byte,0x00)//NOKIA5110 写命令

#define NOKIA5110_Write_DAT(byte)            DC_DAT;SPI1_Write_REG(byte,0x00)//NOKIA5110 写数据

const uint8_t font6x8[92][6] =           //水平寻址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p

    {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 %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 ,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 0

    {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 1

    {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 2

    {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 3

    {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 4

    {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 5

    {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 6

    {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 7

    {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 8

    {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 9

    {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 @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   // A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 B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 C

    {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 D

    {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 E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 F

    {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 G

    {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 H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 I

    {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 J

    {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 K

    {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 L

    {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 M

    {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 N

    {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 O

    {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 P

    {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 Q

    {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 R

    {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 S

    {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 T

    {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 U

    {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 V

    {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 W

    {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 X

    {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 Y

    {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 Z

    {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   // 55

    {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 _

    {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 a

    {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 b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 c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 d

    {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 e

    {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 f

    {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   // g

    {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 h

    {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 i

    {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   // j

    {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 k

    {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 l

    {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 m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 n

    {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 o

    {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   // p

    {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   // q

    {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 r

    {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 s

    {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 t

    {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 u

    {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 v

    {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 w

    {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x

    {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   // y

    {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 z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horiz lines

};

const char Hzk[][24]=   //本数据有PCtoLCD取模软件产生,竖直取模,

{

  {0x84,0x00,0x64,0x00,0xFF,0x0F,0x24,0x00,0xFA,0x0F,0x0A,0x01,0x5A,0x01,0xEF,0x07,0x5A,0x01,0x0A,0x09,0xFA,0x0F,0x00,0x00},/*"楠",0*/

  {0x84,0x00,0x64,0x00,0xFF,0x0F,0x24,0x00,0xFA,0x0F,0x0A,0x01,0x5A,0x01,0xEF,0x07,0x5A,0x01,0x0A,0x09,0xFA,0x0F,0x00,0x00},/*"楠",1*/

  {0x00,0x04,0x00,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10,0x02,0x12,0x02,0x12,0x09,0xFF,0x0F,0x91,0x00,0x10,0x04,0xFF,0x02,0x10,0x03,0x90,0x04,0x52,0x08,0x14,0x0E,0x00,0x00},/*"我",0*/

  {0x32,0x08,0x56,0x04,0x5A,0x0A,0xD2,0x09,0x76,0x0B,0x5A,0x05,0x51,0x05,0x51,0x05,0x59,0x0B,0x55,0x08,0x31,0x08,0x00,0x00},/*"爱",1*/

  {0x20,0x00,0x10,0x00,0xFC,0x0F,0x03,0x00,0x10,0x02,0xCF,0x01,0x04,0x08,0xF4,0x0F,0x04,0x00,0x54,0x00,0x8C,0x03,0x00,0x00},/*"你",2*/

  {0x00,0x00,0x00,0x00,0x7C,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

/******************************************************************************************************

*  名    称:void delay_10ms(uint8_t x_ms)

*  功    能:延时1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范    例:无

******************************************************************************************************/

void delay_100ms(void)

{

  uint8_t i,j;

  for(i=0;i<10;i++)//2*255个指令周期

    for(j=0;j<255;j++);//2*255个指令周期

  //delay_10ms共消耗 x_ms*2*255+2*x_ms个指令周期

  //255*2*255+2*255=130610us=130ms

  //此延时函数,延时时间为130ms

  //16M/8/2=1M 一个指令周期为1us

}

///******************************************************************** **********************************

//*  功  能   :SPI基本写一个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address为寄存器地址

//              data为写入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SPI文件提供基本的写函数,具体的器件写方式可能不同,建议使用基本函数进行封装

//*  范  例   :无

//******************************************************************************************************/

void SPI1_Write_REG(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a)

{

    uint8_t tmp;

    SEL_L;

    SPI1_DR=address;//写入需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

    while(!(SPI1_SR_RXNE));

    tmp=SPI1_DR;   //读取数据,仅仅是为了清除标志位

    while(!(SPI1_SR_TXE));//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SPI1_DR=data;

    while(!(SPI1_SR_TXE));

    SEL_H;

}

///******************************************************************** **********************************

//*  功  能        :SPI基本读一个字节函数

//*  入口参数        :address为寄存器地址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SPI文件提供基本的读函数,具体的器件读方式可能不同,建议使用基本函数进行封装

//*  范  例        :无

//******************************************************************************************************/

uint8_t SPI1_Read_REG(uint8_t address)

{

  volatile uint8_t value=0;

  SEL_L;

  value=SPI1_DR;//读一次,清除标志位

  while(!(SPI1_SR_TXE));

  SPI1_DR=address;//写入需要操作的寄存器地址,

  while(!(SPI1_SR_RXNE));

  value=SPI1_DR;

  while(!(SPI1_SR_TXE));

  SPI1_DR=0xFF;//写入一个无效值

  while(!(SPI1_SR_RXNE));//准备读数据

  value=SPI1_DR;

  SEL_H;

  return value;

}

/******************************************************************************************************

* 名 称: SPI_init()

* 功 能:初始化SPI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SP1传输速率设置为fmaster/2=8M,主模式,

* 范 例:无

******************************************************************************************************/

void SPI_Init(void)

{

  CLK_PCKENR1_PCKEN14=1;//打开SPI1外设时钟

  SPI1_CR1_SPE=0;//关闭SPI设备

  //设置串行波特率

  SPI1_CR1_BR=0;//fmaster/2=1M

  //配置CPOL和CPHA,定义数据传输和串行时钟间的相位关系

  SPI1_CR1_CPHA=0;//数据采样从第一个时钟边沿开始

  SPI1_CR1_CPOL=0;//空闲状态时,SCK保持低电平

   //定义帧格式

  SPI1_CR1_LSBFIRST=0;//先发送MSB

    //使能从设备管理//主模式需通过改变SSI位 来控制SPI_SEL

  SPI1_CR2_SSM=1;//禁止软件从设备

  SPI1_CR2_SSI=1;

  //主从设备模式选择

  SPI1_CR1_MSTR=1;//作为主设备

  SPI1_CR2_RXONLY=0;//全双工

  SPI1_CR2_BDM=0;//选择单向数据模式

  SPI1_CR1_SPE=1;//开启SPI设备

}

///******************************************************************** **********************************

//*  功  能   :NOKIA5110端口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对NOKIA5110用到的GPIO进行初始化

//*  范  例   :无

//******************************************************************************************************/

void NOKIA5110_GPIO_Init(void)

{

   PD_DDR_DDR4 =1;//SEL设置为输出

   PD_DDR_DDR5 =1;//DC设置为输出

   PB_DDR_DDR4 =1;//RST设置为输出

   PB_DDR_DDR5 =1;//SCK设置为输出

   PB_DDR_DDR6 =1;//SIMO设置为输出

   PD_CR1_C14 =1;//SEL设置为推挽输出

   PD_CR1_C15 =1;//DC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1_C14 =1;//RST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1_C15 =1;//SCK设置为推挽输出

   PB_CR1_C16 =1;//SIMO设置为推挽输出

   PD_CR2_C24 =1;//SEL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D_CR2_C25 =1;//DC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B_CR2_C24 =1;//RST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B_CR2_C25 =1;//SCK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B_CR2_C26 =1;//SIMO的IO输出速率为10MHz

   PD_ODR_ODR4=1;//SEL输出高电平

   PB_ODR_ODR4=1;//RST输出高电平

   PB_ODR_ODR5=0;//SCK输出低电平

}

///******************************************************************** **********************************

//*  功  能   :设置液晶屏显示坐标

//*  入口参数   :x:0<=x<=83     y:0<=y<=5

//*  出口参数   : 0:写字符成功     1:x坐标越界      2:y坐标越界

//*  说  明   :无

//*  范  例   :无

//******************************************************************************************************/

uint8_t NOKIA5110_Set_XY_Coordinate(uint8_t x,uint8_t y)

{

    //检查输入的x和y坐标是否越界

    if(x>83)return 1;

    if(y>5) return 2;

    NOKIA5110_Write_CMD(0x40+y);//sets Y-address of RAM 0<=Y<=5//BANK0~BANK5

    NOKIA5110_Write_CMD(0x80+x);//sets X-address part of RAM 0<=X<=83 //

    return 0;

}

///******************************************************************** **********************************

//*  功  能   :液晶屏刷屏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无

//*  范  例   :无

//******************************************************************************************************/

uint8_t NOKIA5110_Clean(void)

{

    uint16_t i;

    if(NOKIA5110_Set_XY_Coordinate(0,0))

    {

        return 1;//如果进入这个函数,说明设置坐标函数返回的是非0值,坐标值越界

    }

    for(i=0;i<504;i++)

    {

        NOKIA5110_Write_DAT(0xFF);

        delay_100ms();

    }

    for(i=0;i<504;i++)

    {

        NOKIA5110_Write_DAT(0x00);

        delay_100ms();

    }

    for(i=0;i<504;i++)

    {

        NOKIA5110_Write_DAT(0xFF);

        delay_100ms();

    }

        for(i=0;i<504;i++)

    {

        NOKIA5110_Write_DAT(0x00);

        delay_100ms();

    }

//    NOKIA5110_Write_CMD(0x40+0x05);

//    for(i=0;i<83;i++)

//    {

//        NOKIA5110_Write_DAT(0xFF);

//    }

    return 0;

}

///******************************************************************** **********************************

//*  功  能        :显示字符串,ASCII码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 0:写字串成功     1:坐标越界      2:字符越界

//*  说  明        :注意,本函数是V=0,水平寻址方式,请更改5110配置

//*  范  例        :无

//******************************************************************************************************/

uint8_t NOKIA5110_Display_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

{

    uint8_t j=0,temp=0;

    if(NOKIA5110_Set_XY_Coordinate(x,y))

    {

        return 1;//如果进入这个函数,说明设置坐标函数返回的是非0值,坐标值越界

    }

    while(*s != '\0')

    {

        temp=*s-32;

        for(j=0;j<6;j++)

        {

            NOKIA5110_Write_DAT(font6x8[temp][j]);

        }

        s++;

    }

    return 0;

}

///******************************************************************** **********************************

//*  功  能   :显示一行汉字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 0:写字串成功     1:坐标越界      2:字符越界

//*  说  明   :注意,本函数是V=1,垂直寻址方式,暂时不需要更改

//*  范  例   :无

//******************************************************************************************************/

uint8_t NOKIA5110_Display_Simplified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

{

    static uint8_t i=0,j=0,cnts=0;

    static uint32_t len=0;

    len=sizeof(Hzk)/24;

    for(i=0;i<len;i++)

    {

                  for(;j<len*12;j++)

      {

                          NOKIA5110_Set_XY_Coordinate(j,0);

        NOKIA5110_Write_DAT(Hzk[i][cnts++]);

                          NOKIA5110_Write_DAT(Hzk[i][cnts++]);

      }

      asm("nop");

    }

    return 0;

}

///******************************************************************************************************

//*功  能  :NOKIA5110初始化配置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说  明  :无

//*范  例  :无

//******************************************************************************************************/

void NOKIA5110_Init(void)

{

    NOKIA5110_GPIO_Init();//初始化NOKIA5110使用到的GPIO

    RST_L;

    delay_100ms();

    RST_H;

    NOKIA5110_Write_CMD(0x20+0x01);// 使用扩展指令

    NOKIA5110_Write_CMD(0x10+0x03);//1/48 bis这个数据不可更改,由硬件段数决定

    NOKIA5110_Write_CMD(0x80+0x64);//设置的电荷泵,电压越高,显示越清晰,也可能太清晰了看不清字符

    NOKIA5110_Write_CMD(0x20+0x02);//使用基本指令

    NOKIA5110_Write_CMD(0x08+0x04);//正常显示模式

    NOKIA5110_Clean();

    NOKIA5110_Display_SimplifiedChinese(0,0);

//    NOKIA5110_Display_String(0,0,"***hello!***");

}

void main(void)

{

  SPI_Init();

  NOKIA5110_Init();

//  asm("rim");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asm("wf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