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老师带你分分钟玩透三极管

楼主(2016-10-20):
三极管
是联系着
模拟电子与数字电子
的一种神器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电子基础不够牢靠和扎实,推荐你先学三极管,以奠定你的电子设计能力。

如上图所示,这是一个TO-92封装的三极管,是个插件的。

上图是三极管的基本结构和电气图形符号

什么是三极管

三极管实际是PN结构成。通过上图,我们能够观察到,它内部是两个PN结。关于它的电路特性,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解,我这里主要是从工程角度出发,去理解这么个三极管。

上图(a)所示的三极管,箭头从E极指向B极的,称之为P管,即P型的晶体管。

上图(b)所示的这个三极管,箭头是从B极指向E极的,箭头从里往外,我们称这个为N管,即N型晶体管。

无论是P型还是N型的,都是差不多的。这里,主要讲讲N型三极管的。N型的三极管的图形符号如下图所示。

三极管有三根引脚:B是代表基极的、E是代表发射极的、C是代表集电极的。在正常一个电路中,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把E极接地的,B极接一个控制信号,C极接个负载,这个时候三极管作为开关状态下使用的。我们现在来看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三极管的特性

三极管是一个流控流型的晶体管。顾名思义,电流控制电流的。当BE之间流过一个电流的,如果C上是接电源的,那么CE之间也会流过一个电流的。

第一个特性,流控特性。我们把BE之间流过的电流称之为  ,为基极电流,在C极(集电极)处,CE之间的电流称之为  。也就是说,  有电流的时候,  也是有电流的;
没有电流,  也是没有电流的。也就是用  的电流来控制  的电流。

第二个特性,三极管具有放大功能。比如  上流过1mA的电流,那么在  流过的电流的大小是成倍于  上的电流放大,而且放大倍数是90~100倍,即  =100  。这是由三极管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第三个特性,当E极接地,如果  足够大,那么  就更加的大,这就预示着  之间的电阻就更加的小。因为电流越大,电阻就越小。小到我们近似的认为CE之间是短路的。  电流大到什么时候,我们认为CE之间的电流是短路的呢?我们一般认为是  为1mA的时候。就是说,当  >=1mA的时候,
≈0,  ≈0.3V。

第四个特性,当  >=1mA,  =0.7V。这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三极管是完全打开的。它就是起一个开关作用,  =100mA,  ≈0,  0.3V,  =0.7V。

第五个特性,要想让三极管完全导通,必须要让  两端加一个大于0.7V的电压,三极管才完全导通。如果  两端的电压小于0.7V,那么三极管就没能完全导通,  的电流也就不会最大,  上就有电阻,而在  上就会产生一个分压。这个分压值就等效为一个电阻,随着  的增大,  就会越来越小。

这些是三极管很重要的特性。有了这些特性,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分析电路,设计电路。

实例分析:线性电源--放大管

我们先分析一个简单的线性电源电路中三极管在其中的作用;之后再分析三极管作为开关管、控制管等等的电路;最后根据实际问题,灵活运用三极管的特性解决实际问题。首先掌握分析判断出这部分或这一模块电路实现什么功能;然后学会根据功能应用三极管设计电路。

5V线性电源

分析电路,关键抓住三大要素:源(电源)、地、回路

如上图所示是一个5V的线性电源。我们来看,由于CB之间是不能够导通的,那么电流从12V的电压流出,流过1.8K的电阻R1,在流过5.6V的稳压管到地形成回路I。那么此时在电阻R1两端的电压差为6.4V,6.4/1.8=3.56mA,大于2mA。我们知道,当稳压管的负端向正端流过一个大于2mA的电流,那么在稳压管的两端就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电压,所以,这个稳压管就形成了5.6V的电压。

稳压管两端产生5.6V 的电压,然后通过BE,通过负载R,形成上图所示的回路Ⅱ。那么就会产生个   上有一个电流,  上也流过一个电流。当  增到足够大,大于1mA,能够使  的电压大于0.7V,而实际上只要大于0.6V就可以了,这时候,三极管就完全导通。因此,在右上角就会形成一个5V的电压。这个5V电压的形成是由于  上有一个0.6V的压降,5.6-0.6=5V。就形成这么一个5V的电压。完全导通时  就近似为0,此时CE短路了,12V就会通过三极管完全过来,那么此时E点的电压不就是12V了?不是5V了。

当E点为12V时,E点电位就会超过B点的电位,这时候,  之间的电压就小于0.6V,此时三极管就关闭了。  就没有电流了,  也没有电流流过,这时E点的电压就会开始急剧下降,当下降到5V的时候,  的电压又等于0.6V了,三极管又完全导通了。这时E点的电压就开始往上升,  之间的电压又开始小于0.6V并往逐渐减小,CE之间的阻抗作用越来越大,直到三极管关闭。这样周而复始,最后使E点电压稳定在5V。这个电路最终就形成的是一个负反馈的负载电路。也就是说,这个电阻是接在E极上的,它有负反馈作用,通过它上面的电压一会儿增,一会儿降,来控制  ,也同时控制了  ,最终让E点电压稳定在5V。

网友A(2017-02-13):
不错的文件,值得收藏

网友B:
现在搞电池组的BMS开发,大家给推荐一下,采集芯片和主控芯片用谁家的比较好。多推荐几家。

网友C(2021-01-22):
好文件,说的很清楚!

网友D:
太复杂了能不能简单点,让人一目了然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