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中两个不为人知的小技巧

楼主(2016-10-20):
1.更新PCB之后,元器件位置会乱动

用AD画板,在重新更新元器件标识注视后,更新PCB后会出现某些器件移到了外面,把它摆放好以后,如果又对原理图中进行了改动,在更新PCB之后,刚才摆放好的元器件就又移到外面。另外,其它一些情况也会出现更新PCB位置变动的情况。

下面是解决办法:

在原理图中,记住,是在原理图中,双击那个会变位置的元器件,点击Unique id右边的Reset按钮,点击OK关闭,再次更新PCB,位置就不会动了。

2.PCB布线时,怎么样看还有没有未连接的线

在你认为布线完成之后,如果想检查一下哪条线还没有连接,可以使用菜单栏的Tools,然后选择第一个菜单Design Rule Check。

在弹出的窗口中,所有的选项都是默认都是选中状态,点击左下角的按钮Run Design Rule Check。

把弹出的Message窗口关闭,看新出现的一个HTML文件。

在Rule Violations栏目里边,找到Un-Routed Net Constraint ( (All) ),后边的数字,就是没有连接的线的数量。如下图所示:

上边这张图中,告诉我们PCB板还有13条线没有连接。

到底是哪些线没有连接呢?直接点击图片中的Un-Routed Net Constraint ( (All) )链接,就会列出所有没有连接的线,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列表中,非常详细的告诉了你,哪个元器件的哪个焊盘与哪个焊盘还没有连接。

网友A(2017-01-16):
谢谢你,很好用。

网友B:
谢谢你,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