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导线 怎么开窗 去掉绿油 把铜皮裸露

楼主(2016-10-20):
开窗是个专业术语,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去掉绿油,把铜皮裸露”。

导线开窗用途一:

例如这个板子中的蛇形天线,就是导线开窗后的效果。

导线开窗用途二:

把需要过大电流的导线开窗,就可以镀锡加粗,以便通过大电流。

导线开窗用途三:

这种接口,叫做:金手指。

导线开窗用途四:

这个电路板上的“科技老顽童”五个字,就是开窗后的效果,和直接用丝印层写字对比,显得更加高端,其实一点成本也不会增加。

......

用途有很多,就不再举例了。

怎么实现导线开窗?

实现方法:在solder层放置和导线一样粗的线,就实现开窗了(简单吧)

具体步骤:

  • 如果你要给顶层的导线开窗,选择top solder层;如果你要给底层的导线开窗,选择bottom solder层。
  • 在菜单中选择Place->Line。
  • 在你要放置的导线一端点击一下,然后按TAB键,修改线的宽度,修改为和你要开窗的导线的宽度一样,然后再沿着开窗的导线画线。

文字总归说说,实际操作还是看视频吧。

网友A(2018-02-03):
添加Solder层

网友B(2019-12-20):
直接画Bottom Solder,可以吗。就是说不进行第二项(Place--Line)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