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实时系统 RTX51

楼主(2016-10-20):
KEIL 软件自带一个用于C51的基于时间片的实时系统RTX51 系列,包括RTX51 FULL、RTX51 Tiny、RTX51 Tiny2。
我使用的是RTX51 Tiny2,系统本身ROM不到1K,RAM占用几个字节吧。支持16个任务。
简单介绍其用法
1、依照平常的方法建立一个KEIL 工程,设置使用系统。 注意看Operating system: RTX-51 Tiny

2、加载头文件系统用的头文件 rtx51tny.h。

3、系统必须含有一个任务0,任务就是从任务0开始运行。也可以在任务0中创建新任务。

4、 工程中还可以加载一个Conf_tny.A51。这个文件对系统进行一些必要的配置,比如系统节拍时钟。。。。。。。如果你不加载,系统编译时会按默认状态配置。建议加载,文件搜索keil 安装文件夹就能找到。

5、这个系统提供一些函数接口,在系统头文件 rtx51tny.h 右键打开文件就能看到了。

至此,编译,系统框架就已经搭建完成。截屏历程,KEIL 提供的历程,在安装文件夹例子中就能找到。

网友A(2018-05-21):
您有keil软件中c51的rtx51 tiny2的剖析吗

网友B:
可是,好像就这样打开是没有什么创建任务的函数的,求解答

网友C(2018-10-28):
job0()函数名后面的 _task_ 0 标记,就表明该函数是个任务,编号是0,使用rtx51后,系统初始化完成后就会开始执行被 _task_ 0 标记的函数,所以在这里没有main函数,然后在job0函数中执行了:
os_create_task(1);
os_create_task(2);
这两句就是创建任务的代码,分别创建任务1和任务2,之后系统就可以让被_task_标记的函数开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