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基于STC单片机内部基准mini电压表—极简设计创新制作

楼主(2016-10-20):
开源基于STC单片机内部基准(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mini电压表—极简设计创新制作
1.hello-坛友们大家好!今天开源制作一款9.99v量程的电压表(改变一下电阻和程序可以改为更大量程),只需要单片机数码管电阻三种4个元件(没有用到TL431之类的外接基准芯片),极简设计精简制作。感觉赞的话在评论区留个评论,谢谢支持,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发帖的最大动力。
2.利用STC单片机STC15W408AS内部自带的基准电压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最为参考电压,用ADC测量出外部输入的电压。
3.昨晚奋斗到凌晨把程序改好,今天画了原理图,拍了照片。(发帖是一件辛苦的活,请评论一下帖子顺便赞)
4.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常常有人简单地称它为Bandgap。最经典的带隙基准是利用一个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与一个与温度成反比的电压之和,二者温度系数相互抵消,实现与温度无关的电压基准,约为1.25V。因为其基准电压与硅的带隙电压差不多,因而称为带隙基准。实际上利用的不是带隙电压。现在有些Bandgap结构输出电压与带隙电压也不一致。(来自百度百科的解释)
图片中没有测别的电源电压,测量的是USB的供电电压

mini电压表测出来的是4.75v 万用表测出来的是4.76v

下图为在实验板上的布局先插入电阻‘’插座、单片机

数码管直接压在单片机上插入实验板(焊接过程自行脑补)

下图为PADS画的原理图,附件中有原版。

看过留个评论谢谢!
/********************************************/
//2016.10.20日 1:01编写完成
//作者:刘海龙 (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参考的STC官网程序)
//硬件:STC15W408AS+3位共阴数码管+2个10K的电阻(1/4w)
//晶振无说明的情况选12M
//测量口P1.7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4LED_YIN.H>//数码管驱动显示程序
#include <BandGap.H>//包含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
/********************************/
void main (void)
{        Delay20ms();//待系统稳定
    InitADC();//初始化ADC
    P1M1=0X80;//P1.7高阻输入
        init();//IO口设置初始化
    while (1)
    {
        ShowResult(7);//显示通道P1.7的测量值、单位为毫伏
                disp();        //数码管显示电压值
    }
}

原理图+源程序

网友A(2021-07-13):
@楼主,过来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用的共阳极的,改了程序还是没有显示:
一、原理图:
二、STC15ADC.c
/********************************************/
//2016.10.20日 1:01编写完成
//作者:刘海龙 (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参考的STC官网程序)
//硬件:STC15W408AS+3位共阴数码管+2个10K的电阻(1/4w)
//晶振无说明的情况选12M
//测量口P1.3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4LED_YIN.H>//数码管驱动显示程序
#include <BandGap.H>//包含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
/********************************/
void main (void)
{        Delay20ms();//待系统稳定
    InitADC();//初始化ADC
    P1M1=0X08;//P1.3高阻输入
          init();//IO口设置初始化
    while (1)
    {
        ShowResult(3);//显示通道P1.3的测量值、单位为毫伏
                    disp();        //数码管显示电压值
    }
}

三、4LED_YIN.H
/***********四位共阴数码管驱动程序************/
//stc15w单片机
//1在主程序前加上初始化init();程序
//2硬件连接变动时需修改下面的参数
sbit H1        = P1^0;//设置第1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2        = P1^1;//设置第2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3        = P1^2;//设置第3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H4        = P1^7;//设置第4位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
sbit a        = P3^7;
sbit b        = P3^6;
sbit c        = P3^5;
sbit d        = P3^4;
sbit e        = P3^3;
sbit f        = P3^2;
sbit g        = P3^1;
sbit dp        = P3^0;
unsigned char PWM;//显示亮度
unsigned int v;//定义测量电压变量
#define P1M0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左到右,高到低位)
#define P1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3M0SET                0xFF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111111
#define P3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以上定义需要根据实际硬件情况更改******/
#define light                        9         //设置LED显示的亮度(值域:1~9)
#define DELAY_L                12         //设置每一个点显示的时间长度(1~2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用于点扫描的延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DELAY_L; i++);
        }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显示0~9的段码

//数码管:负向位置;共阳极;负向连接

void dis_off (void){
        P3 = P3M0SET; //关所有显示
        P1 = ~P1M0SET;
        delay(10-PWM);
}
/*********************************************************************************************/
void displayHH1 (unsigned char q){ //第1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q & 0x7F;
        if(i == 0x7F){
                H1 = 0;a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BF;
        if(i == 0xBF){
                H1 = 0;b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DF;
        if(i == 0xDF){
                H1 = 0;c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EF;
        if(i == 0xEF){
                H1 = 0;d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7;
        if(i == 0xF7){
                H1 = 0;e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B;
        if(i == 0xFB){
                H1 = 0;f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D;
        if(i == 0xFD){
                H1 = 0;g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E;
        if(i == 0xFE){
                H1 = 0;dp = 0;}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splayHH2 (unsigned char q){ //第2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q & 0x7F;
        if(i == 0x7F){
                H2 = 0;a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BF;
        if(i == 0xBF){
                H2 = 0;b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DF;
        if(i == 0xDF){
                H2 = 0;c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EF;
        if(i == 0xEF){
                H2 = 0;d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7;
        if(i == 0xF7){
                H2 = 0;e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B;
        if(i == 0xFB){
                H2 = 0;f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D;
        if(i == 0xFD){
                H2 = 0;g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E;
        if(i == 0xFE){
                H2 = 0;dp = 0;}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splayHH3 (unsigned char q){ //第3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q & 0x7F;
        if(i == 0x7F){
                H3 = 0;a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BF;
        if(i == 0xBF){
                H3 = 0;b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DF;
        if(i == 0xDF){
                H3 = 0;c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EF;
        if(i == 0xEF){
                H3 = 0;d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7;
        if(i == 0xF7){
                H3 = 0;e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B;
        if(i == 0xFB){
                H3 = 0;f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D;
        if(i == 0xFD){
                H3 = 0;g = 0;}delay(PWM);dis_off();
        i = q & 0xFE;
        if(i == 0xFE){
                H3 = 0;dp = 0;}delay(PWM);dis_off();
}
void diplay_data (unsigned char l,unsigned char q){
                switch (l){//显示的数码管位置
                                case 1://
                                        displayHH1(q);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
                                        displayHH2(q);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3://
                                        displayHH3(q);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                                case 4://
//                                        displayHH4(q); //将显示数据送入
//                                        break;//

                }
}

/*****************IO口初始化**************************/
void init (void){
                P3M1=P3M1SET;
                P3M0=P3M0SET;
                P1M0=P1M0SET;
                P1M1=P1M1SET;
                dis_off();
                PWM = light;}
/*******************************************/
/******************显示程序*************************/
void disp(){
unsigned int i;
        for(i=0;i<50;i++){
                diplay_data (1,disdata[v/1000]+0x80);
                diplay_data (2,disdata[v%1000/100]);
                diplay_data (3,disdata[v%100/10]);
        }
}

四、BandGap.H
//内部BandGap为基准测电压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v;
//ADC相关设定参数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
//BandGap相关参数
//注意:需要在下载代码时选择"在ID号前添加重要测试参数"选项,才可在程序中获取此参数
//#define ID_ADDR_ROM 0x03f7      //1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07f7      //2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0bf7      //3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0ff7      //4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13f7      //5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1ff7      //8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27f7      //10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2ff7      //12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3ff7      //16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4ff7      //20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5ff7      //24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6ff7      //28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7ff7      //32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9ff7      //40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bff7      //48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cff7      //52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dff7      //56K程序空间的MCU
//#define ID_ADDR_ROM 0xeff7      //60K程序空间的MCU

//-----------------------------------------
//声明

void Delay2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
        j = 234;
        k = 11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0;                   //不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0ms();
}
/*----------------------------
读取ADC结果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uint ADC_10BIT_RES;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 ADC
    ADC_10BIT_RES=ADC_RES;      //得到高8位
    ADC_10BIT_RES<<=2;
    ADC_10BIT_RES+=ADC_RESL;     //得到低2位
    return ADC_10BIT_RES;                 //返回ADC结果

}

/*----------------------------
发送ADC结果
----------------------------*/
void ShowResult(uchar ch)
{
    uint adc_res10,//测量设定通道adc值
    bandgap,       //bandgap预储存校准值,单位毫伏
    adc_9gallery_res; //测量第九通道(bandgap)值
    float power_voltage,        //系统供电电压,单位毫伏
    ADC_voltage;     //设定通道电压值,单位毫伏

    uchar  code *cptr; //定义ROM(代码)区指针
    //uchar  idata *iptr;//定义RAM(内存)区指针

    cptr = ID_ADDR_ROM;         //从程序区读取BandGap电压值(单位:毫伏mV)
    bandgap=*cptr++;
    bandgap<<=8;
    bandgap+=*cptr;
    /*iptr = ID_ADDR_RAM;         //从内存区读取BandGap电压值(单位:毫伏mV)
    bandgap=*iptr++;              //两种方法结果一样,上面的方法需要在下载式勾选"在ID号前添加重要测试参数"选项,才可在程序中获取此参数
    bandgap<<=8;                  //下面的方法不需要
    bandgap+=*iptr;    */
    //测量设定通道adc值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8;                   //设置P1.3口为AD口
    GetADCResult(ch);
    GetADCResult(ch);                 //读三次获得稳定
    adc_res10= GetADCResult(ch);
    //测量第九通道(bandgap)值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0;                   //设置读第九通道
    GetADCResult(0);                 //测bandgap时,调用此函数时通道数只能填0
    GetADCResult(0);                 //读三次获得稳定
    adc_9gallery_res=GetADCResult(0);
    //计算系统供电电压
    power_voltage=(float)bandgap*1024/adc_9gallery_res;
    //计算ADC通道测得电压值
    ADC_voltage=(float)bandgap*adc_res10/adc_9gallery_res;
        v=ADC_voltage;
        v=v*2;
}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2016-10-20):
下载时要勾选图片中红色圈内的选项

网友B:
电路还是很简洁的,stc的内部基准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先收藏备用了,对了楼主你那个原理图还漂亮 请教下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还是很简洁的,stc的内部基准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先收藏备用了,对了楼主你那个原理图还漂亮 请教下是用 ...

用的PADS9.5画的

网友C:
做出来了,引脚可以任意改,非常好用。

网友D:
这个做和不错。

网友E:
并没有sch原理图,,。

网友E:
你下载的文件有原理图么,有的话邮一份1218946827  企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下载的文件有原理图么,有的话邮一份1218946827  企鹅

我看过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下载的文件有原理图么,有的话邮一份1218946827  企鹅

上面不上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没有sch原理图,,。

有的,你解压出来后有个ADC.sch文件就是,之前是手工画的图,后来改成电脑画的了。

网友F:
这是好东西啊,收藏起来先。。。

网友G(2016-11-20):
引用 网友E:
你下载的文件有原理图么,有的话邮一份1218946827  企鹅

上面有图直接复制一份不就好了 又不需要你改

网友G: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很浪费吗???那么多IO口都没用。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H(2017-01-16):
非常棒,我也要学着做一个装在电源上。

网友I(2017-03-21):
顶贴了,下载下来看看,嘿嘿

网友J:
求附件内容

网友K:
正好学习,能邮到,O(∩_∩)O谢谢

网友L(2017-04-20):
精简的设计,精度0.5m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简的设计,精度0.5mv吗

精度没有那么高,两个分压电阻也有误差的。

网友M:
这个的顶起来啊,这么好的源码

网友G:
怎么修改测量范围?具体办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修改测量范围?具体办法是?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原理,改变两个电阻的比值可以改变分压多少,从而改变量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原理,改变两个电阻的比值可以改变分压多少,从而改变量程。

程序如何修改呢

楼主:
具体修改方法见图片

网友N:
赞一个,给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具体修改方法见图片

这样就可以了?数码管的百位会不会乱码?是继续用三位数码管吗?如果是,那么小数点的位移怎么解决?比如测的电压为30.5v时。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具体修改方法见图片

我理解能力有问题!一直很蒙你直接说量程到30V要怎么修改这样好明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理解能力有问题!一直很蒙你直接说量程到30V要怎么修改这样好明白一点

电阻R2改为2k,程序中的v=v*2改为v=v*6显示程序也需要改为下面的这样/******************显示程序*************************/
void disp(){
unsigned int i;
        for(i=0;i<50;i++){
                diplay_data (1,disdata[v/10000]);
                diplay_data (2,disdata[v%10000/1000]+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v%1000/1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就可以了?数码管的百位会不会乱码?是继续用三位数码管吗?如果是,那么小数点的位移怎么解决?比如 ...

/******************显示程序*************************/
void disp(){
unsigned int i;
        for(i=0;i<50;i++){
                diplay_data (1,disdata[v/10000]);
                diplay_data (2,disdata[v%10000/1000]+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v%1000/100]);
        }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显示程序*************************/
void disp(){
unsigned int i;

还请详细说一下,我不太懂你的意思,谢谢

网友P(2017-05-28):
电压变化公式是什么

网友P:
很好,值得分享

网友Q:
受教了,以前还不知道bandgap是什么

网友R:
单片机用STC12C5204AD可以吗?头文件要不要改?

网友S:
你好,请教下,这个编译时怎么会显示警告的。
#if (MAIN_Fosc >= 24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30MHZ
#elif (MAIN_Fosc >= 20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24MHZ
#elif (MAIN_Fosc >= 12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20MHZ
#elif (MAIN_Fosc >= 6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12MHZ
#elif (MAIN_Fosc >= 3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6MHZ
#elif (MAIN_Fosc >= 2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3MHZ
#elif (MAIN_Fosc >= 1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2MHZ
#else
        #define                ISP_WAIT_FREQUENCY        ISP_WAIT_1MHZ
#endif

网友S:
大神,求指教下你这个程序编译时出现这个警告,我要注意什么问题吗?还是我哪里出错了: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STC15ADC.c...
STC15W.h(526):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28):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0):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2):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4):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6):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STC15W.h(538):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22.0 xdata=0 code=167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STC15内部基准测量电压程序"...
"STC15内部基准测量电压程序" - 0 Error(s), 7 Warning(s).

网友T(2017-08-17):
非常感谢  学习中

网友U:
嘿,楼主强大,虾虾弄

楼主(2017-09-19):
引用 网友S:
你好,请教下,这个编译时怎么会显示警告的。
#if (MAIN_Fosc >= 24000000L)
        #define                ISP_WAIT_FREQUEN ...

把这些信息删除就好了,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V:
好文,必须收藏,赞一个

网友T:
再看了一次,受教了,非常感谢,找时间也做个

网友W:
我改用共阳数码管,怎么两个数码管同时显示,可以讲一下数码管点扫描的原理吗?就是你这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改用共阳数码管,怎么两个数码管同时显示,可以讲一下数码管点扫描的原理吗?就是你这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的 ...

看程序中的数码管底层驱动函数4LED_Y.H

网友W:
引用 楼主:
看程序中的数码管底层驱动函数4LED_Y.H

看了,只是还不太了解这个时间是多少

网友X:
谢谢,正想学习仿制一个

网友Y:
这个非常实用,代码收藏了!

网友Z:
电路和程序都很简洁。

网友W:
这个怎么增加平均值,也就是取十次戓更多次

楼主(2017-11-05):
引用 网友W:
这个怎么增加平均值,也就是取十次戓更多次

百度搜索ADC平均值滤波法

网友AA:
stc的单片机还是很不错的,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AB:
您好楼主,请问如何我用段式lcd如何代替您文中的三位数码管

网友AC: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正好用这个练练手,谢谢楼主。

网友AB:
电压跳动比较大怎么解决?

网友AD:
感谢开源,按照楼主的图和程序作了一个,用的是16脚的单片机,不错!

网友AE(2017-12-11):
好贴,学习了,试着用用

网友AF:
这个电压表超级简单,楼主的思维不一般啊,用到了MCU内部的基准电压,赞!

网友AG(2018-01-31):
看起來還不錯簡單,先下載備用,謝謝!

网友AH:
我的分数不够,不知能不能下载来学习下

网友AI:
很好,收藏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电压跳动比较大怎么解决?

用中位数滤波法或平均值滤波法

网友AJ:
这资料不错  感谢楼主

网友AK:
非常不错!程序写得很清楚

网友AL(2018-03-08):
简单明了

网友AM:
希望对我有用

网友AN(2018-04-18):
很简洁的设计。学习了。

网友AO:
power_voltage=(float)bandgap*1024/adc_9gallery_res;
1024是什么的,为什么要乘以1024

网友AP:
8位255  10位1024  12位4095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AQ:
不错,收藏一下,以前真还不知道bandgap是什么。

楼主(2018-05-24):
引用 网友AP:
8位255  10位1024  12位4095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说的对,STC15W408AS单片机内部自带ADC是10位的2的10次方就是1024

网友AR:
还没有做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AR:
看来楼主对这一块也花了不少心思去研究,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自己去摸索,赞!

网友AS(2018-06-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T:
好东西,设计简单,经济,实用!

网友AU(2018-08-15):
很好!最近增加学习弄一个 简单的来玩玩

网友AV:
谢谢楼主大大分享的好东东

网友AW(2018-10-12):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AX:
好东东,我要下载学习。

网友AY:
好,准备做一个。

网友AZ:
收藏备用,自己动手和买成品中犹豫不觉。

网友BA(2018-11-19):
材料越来越省了

网友BB:
学习一下。。正在研究。

网友BC(2018-12-20):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能加上滤波算法就更加完美了,已经开始动手DIY一个试试。

网友BD:
楼主,我用共阳数码管,
改了        H1 = 1;
a ~g= 0;

H2 = 1;
a ~g = 0;

H3 = 1;
a ~g = 0;

数码管显示不出来,可以帮忙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BE(2019-02-06):
做个记号。

网友BF:
楼主。这个能不能加个电流做电流电压双显示表。显示用1602spi。20脚单片机在多加个温度显示也可以吧

网友BG:
楼主好!不要数码管,改成串口输出怎么修改?

网友BH:
谢谢楼主!简单使用!

网友T:
多谢,正好需要使用ADC,参考下前辈

网友BI:
这样的制作最适合动手

网友BJ:
好东西,我收藏了,等有黑币了再下载。

网友AC(2019-03-08):
有技术含量,收藏慢慢学

网友BJ:
楼主辛苦了,我正在学习,收藏了。

网友BK:
绝对需要赞一个

网友BL(2019-04-24):
正需要,谢谢!马上做一个,再说效果

网友BM:
下载来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BN:
开源无私,造福人类

网友BO(2019-05-24):
请问能测两个通道的ADC值吗

网友BP(2019-06-23):
请问PADS和AD文件之间怎么进行文件转化

网友BQ:
这都可以的设计

网友BR:
兄弟,特别给力耶

网友BS:
我想增加测电流功能,也想用这个简单电路,0-4A量程,用多大的电流检测电阻合适,用大了,功耗大,用小了,怕单片机AD检测有问题,还是要加运放先把信号放大多少倍,如果用0.1欧电阻,电压范围就是0-400mV,没有实际做过,不知道几mV单片机检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BT:
STC单片机内部基准精度能达到什么级别?

网友BS:
引用 网友BO:
请问能测两个通道的ADC值吗

现在就测了两个通道的,一个是内部0通道基准,一个就是P1^7的, GetADCResult(ch),ch表示要测的通道,ch=0  ch=7 ch=x

网友BS:
引用 网友AO:
power_voltage=(float)bandgap*1024/adc_9gallery_res;
1024是什么的,为什么要乘以1024

power_voltage/1024 =bandgap/adc_9gallery_res , 输入电压的精度 = 内部基准电压的精度,表达式是这个意思。

网友BU:
多谢楼主,下载学习,仿一个玩玩

网友BS(2019-08-07):
谢谢分享!特别是数码管驱动有借鉴意义。

网友BV:
很好的东西,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BW:
STC单片机内部基准(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看到别人也用,不知道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O:
请问能测两个通道的ADC值吗

可以测8个通道P1.0-P1.7

楼主:
引用 网友BG:
楼主好!不要数码管,改成串口输出怎么修改?

把数码管显示部分改成串口驱动输出

网友BX:
很好,多点分享多謝

网友BY:
谢谢楼主分享!刚学单片机,正需要!另请教 自带的基准电压和TL431 比较 那个精度更高 ?随温差变化更小?

网友BP:
这个资源不错 顶一个

网友BZ(2019-10-27):
等我做好了,再来请教

网友BZ:
p1.0只能用来测内部基准吗?

网友CA:
手上刚好有这个单片机,改天就试试,谢谢

网友CB:
学一习,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C(2019-12-22):
龙哥每次都是精品

网友CD:
liu牛人,不知道STC的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Z:
p1.0只能用来测内部基准吗?

p1.0-p1.7都可以测外部电压

网友CE:
不知道用431精度会不会更好

网友CF:
学习一下,电路简单。

网友CG:
对于初学者,这也是最新款的单片机了,就是要这样去学习啊,真是好论坛

网友CH:
测试能用,多谢分享,但是小数后一直跳动,加个104电容电压就误差大了

网友CI(2020-01-24):
引用 网友C:
做出来了,引脚可以任意改,非常好用。

怎么改?我都是16口的,麻烦讲解一下。

网友CJ:
STC15W408AS,学习一下

网友CK:
找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发现楼主真的很有耐心,解答了网友各种问题。表示感谢!

网友CL(2020-04-08):
把显示部分这样改了一下觉得更符合视觉习惯:
void disp()           //0.00V-30.0V
{
   unsigned int i;
   if(v>=10000)
      for(i=0;i<50;i++)
                {
         diplay_data (1,disdata[v/10000]);
         diplay_data (2,disdata[v%10000/1000]+0x80);
         diplay_data (3,disdata[v%1000/100]);
        }
        else if((10000>v)&&(v>80))
         for(i=0;i<50;i++)
          {
                diplay_data (1,disdata[v/1000]+0x80);
                diplay_data (2,disdata[v%1000/100]);
                diplay_data (3,disdata[v%100/10]);
          }
   else
            for(i=0;i<50;i++)
          {
                diplay_data (1,disdata[0]+0x80);
                diplay_data (2,disdata[0]);
                diplay_data (3,disdata[0]);
          }
}

网友CM:
很不错的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CD:
有仿制成功的朋友吗?

网友CN:
乱跳,根本看不出是多少V??

网友CN:
电路一模一样的搭建了,程序下载了。显示乱眺??请问为何?

网友CN:
用的是STC15W408AS 35I   28DIP

网友CO:
好帖,基于STC单片机内部基准(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mini电压表—极简设计,非常详细,精华!
成品小巧便携,很实用,建议再加上量程档位变化就更好了,不过这个30V量程已经够用了
学习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CP(2020-06-14):
好评,好用

网友CQ:
这种电路只能用来学习,了解ADC是怎么回事,要想做电压表误差太大。首先10K分压电阻太小,对要检测的电压影响很大,万用表的分压电阻是10M,举个例子:两个串联的10K电阻,两端接5V电压,两个电阻间的电压应该是2.5V,如果用你的这个电路测量会是多少伏呢?认真想想,肯定不会是2.5V,如果是更大的电阻100K呢,误差就更大了。

网友CQ:
真正能用的电压表必须要大于10M的分压电阻,分压电阻的大小是会影响到被测电路电压的,并且要运算放大器做电压跟随,直接用ADC芯片测量电压,测电池电压没问题,要测实际电路电压只能呵呵。

网友CR(2020-08-13):
不错,正好做这个,收藏了

网友CS:
楼主你好,我想把3位数码管的电压显示变成电量百分比显示,比如锂电池在4.2V的时候显示100,在2.8V的时候显示1,请问程序需要怎样改?谢谢!

网友CS:
这帖子还是不错的,可惜没人顶快沉了,我想用这个做个电量指示装置,不知程序如何修改,不知楼主还能否看到此贴。

网友A(2021-07-11):
楼主能不能改个共阳的程序?
或者在4LED_YIN.h中指明一下,怎样修改?

网友CT:
电路简洁,先收藏一下

网友CU:
留个记号 有时间了来学习一下,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时要勾选图片中红色圈内的选项

下载时已经勾选了!

网友CV:
你发帖子,我点赞,鼓励继续做贡献!

网友CW:
真够简单的,正好想做一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W:
引用 网友A:
@楼主,过来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我用的共阳极的,改了程序还是没有显示:
一、原理图:
二、STC15ADC.c

我驱动4为共阳的方法,电路图相同,供参考: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0x01,0x4F,0x12,0x06,0x4C,
0x24,0x20,0x0D,0x00,0x04};//0-9

void dis_off (){
        P3 = 0xFF; //P3对应笔画,关所有显示
        H2=1;H4=1;
        H1=1;H3=1;
        delay(10-light);
}

void dispNum (unsigned char q,unsigned char dot){        //dot=1为显示小数点;
                unsigned char x;
                x=disdata[q];
                dp=1-dot;
                a=x>>6 & 0x01;
                b=x>>5 & 0x01;
                c=x>>4 & 0x01;
                d=x>>3 & 0x01;
                e=x>>2 & 0x01;
                f=x>>1 & 0x01;
                g=x & 0x01;
}

/******************显示程序*************************/
void disp(){
        unsigned int ii;
        unsigned int vv;
        unsigned char i;
        for(ii=0;ii<50;ii++){
                i=v%10;   //我用的是四位led,所以这里的v=原始v/10
                vv=v-i;
                H1=0;dispNum(i,0);delay(light);dis_off();
                i=(vv/10)%10;
                vv=vv-10*i;
                H2=0;dispNum(i,0);delay(light);dis_off();
                i=(vv/100)%10;
                vv=vv-100*i;
                H3=0;dispNum(i,1);delay(light);dis_off();        //第三位显示小数点
                i=(vv/1000)%10;
                if(i>0){
                        H4=0;dispNum(i,0);delay(light);dis_off();  //第四位是0,不显示
                }
        }
}

网友CX(2022-06-22):
原理很好,但有不理解的地方:一般而言,用限流电阻控制各LED的电流,目前的方案是以什么方式控制LED电流,以减少LED及MCU的过电流损坏??

网友CX:
大神:LED没有限流电阻,这个方案是如何控制电流,避免LED和MCU过流损坏的呢?

网友CY:
要是能移植到储能点焊机控制板里面,用于监视储能电容电压,这样就不用另外配个电压表,不会玩单片机只能看看

网友CY:
引用 网友CW:
我驱动4为共阳的方法,电路图相同,供参考: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0x01,0x4F,0x12,0x06,0x ...

你好!能否把完整的源代码分享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CY:
楼主还会来看吗?我下载了附件,源代码就怎么就这么一点点

********************************************/
//2016.10.20日 1:01编写完成
//作者:刘海龙 (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参考的STC官网程序)
//硬件:STC15W408AS+3位共阴数码管+2个10K的电阻(1/4w)
//晶振无说明的情况选12M
//测量口P1.7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4LED_YIN.H>//数码管驱动显示程序
#include <BandGap.H>//包含读单片机内部BandGap基准电压值
/********************************/
void main (void)
{        Delay20ms();//待系统稳定
    InitADC();//初始化ADC
    P1M1=0X80;//P1.7高阻输入
        init();//IO口设置初始化
    while (1)
    {
        ShowResult(7);//显示通道P1.7的测量值、单位为毫伏
                disp();        //数码管显示电压值
    }
}

网友CZ:
程序中     //计算系统供电电压
    power_voltage=(float)bandgap*1024/adc_9gallery_res;
多余了,没用到,浪费算力

网友DA:
第九通道是读取第0通道的值P1.0口,你的电路图里是P1.7口。是不是画错了?

第九通道

第九通道

网友DB(2022-08-22):
就喜欢这简洁的设计,内部基准精度应该够用,现在影响精度的是外部电阻,

网友DC(2022-11-02):
很好,值得点赞和学习

网友DD:
增加标定校准功能就准了,哪位大师可以改改

网友DE(2022-12-08):
楼主的设计简单、实用,适合初学仿制。

网友DF:
引用 网友CY:
楼主还会来看吗?我下载了附件,源代码就怎么就这么一点点

****************************************** ...

我没分,下不了。应该还有H文件

网友DG(2023-03-13):
简单实用,新意构思,值得学习。

网友CJ:
很好,值得分享,建议单片机多IO口都没用,可以做成双路现实的,实现电压、电流同时测试、显示。

网友DH:
完全照着楼主的做了一个,效果还可以。

网友DI:
很好的东西,值得学习,准备试试。

网友DJ(2023-08-27):
都是牛人啊,下去用protues仿真测试一下下

网友DK(2023-10-26):
数码管不亮,测了位选高电平4.6V,段选也是高电平4.48V

网友DL:
很好的资料,收藏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DM:
支持努力实践并分享成果的人

网友DN:
手頭剛好友幾個stc15w408as,有空拿來做電壓電流表似乎有不錯,謝樓主。

网友DO(2023-12-18):
楼主分享的很有用,辛苦楼主了,这个改4位也好改吧

网友DO:
引用 网友B:
电路还是很简洁的,stc的内部基准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先收藏备用了,对了楼主你那个原理图还漂亮 请教下是用 ...

应该是AD

网友DP(2024-02-23):
引用 网友DD:
增加标定校准功能就准了,哪位大师可以改改

把R1换成多圈可调电阻,就可以校准了

网友DD(2024-12-07):
引用 网友DP:
把R1换成多圈可调电阻,就可以校准了

探讨程序校准,硬件校准没有意义

网友DQ:
引用 网友G:
这样就可以了?数码管的百位会不会乱码?是继续用三位数码管吗?如果是,那么小数点的位移怎么解决?比如 ...

虽然我来的晚,但是我看见楼主说了,这个表量程9.9V,你要测量30.5V那肯定出问题,

网友DR:
好文章,学习了,收益很大!

网友DS(2025-03-22):
单片机学习中,向无私分享的大神们致敬!

网友DT:
好文章,我现在才看到

网友DS:
新手入门,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DU(2025-04-24):
你发帖子,我点赞,鼓励继续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