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有16个ad的单片机芯片吗

楼主(2016-10-20):
求助stc有16个ad的单片机芯片吗

网友A:
没有那么多吧!!你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通道实现测16路ad

网友B:
没有的~都是八个端口的~可以用4051模拟开关来切换

网友C:
用两片CPU,即能互相通信息,又能提高采样速度,花钱也不多。

网友B:
4051几毛钱一个………

楼主(2018-12-20):
谢谢各位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