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软件编写锁存器来控制串口的数据发送

楼主(2016-10-20):
各位友友您们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用软件编写锁存器来控制串口的数据发送,即检测到这个端口状态变化时发送一帧数据,直到这个端口状态发生改变后又再发送1帧数据。目的是改变现在的程序检测到端口状态变化就不停向串口发送数据的毛病

网友A:
当然可以。
但现行的架构说的不是太清楚的,所以不能确定你这样做是否合理,或带来新的问题,或解决不彻底。

网友B:
设置一个标志位,端口变化时标志位变为1,当标志位为1时,发送数据,发送完数据后标志位变为0。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