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的点阵 我想让它闪烁隔一秒显示一下,用的是4个595和2个138驱动

楼主:
各位大神些,本人小白一个,请教一个问题。我买了一块16*16的点阵,用的是4个595和2个138驱动。现在的程序能正确显示图形。但我想让它闪烁隔一秒显示一下。要怎么才能闪烁呢?
/*-----------------------------------------------
  名称:595控制4汉字点阵屏
  内容:屏+5V、GND连接电源5V
        P0.0-P0.3分别连接A、B、C、D,用于控制16行,通过2路HC138控制
        SCK时钟连接P2.5
        LATCH锁存连接P2.6
        R1红色数据信号连接至P0.4
        G1绿色数据信号连接至P2.4,如果使用单红色屏此信号无需连接
        OE使能端一般接GND,可以用IO引脚PWM控制亮度
        或者使用此引脚控制拖尾现象。
  现象:使用普通速度51系列单片机。屏幕出现笑脸图标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0;   //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0位(即P1.0)为输入
sbit Key2=P1^1;   //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0位(即P1.1)为输入
sbit Key3=P1^2;   //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0位(即P1.2)为输入

sbit T_STR = P2^6;       //锁存引脚,屏上标识位STR
sbit R1    = P0^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R1
sbit G1    = P2^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G1
sbit T_CLK = P2^5;       //时钟引脚,屏上标识位CLK
sbit OE    = P2^1;       //使能引脚,屏上标识EN/OE

unsigned char tab[8];
unsigned char DIS[]={0,1,2,3,4,5,6,7,8,9,10,11,12,13,14,15};//行数据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32]=    //二维数组,目的是减少运算,可以用最基本的一维数组,每个汉字有32个字节数据
{
/*--  调入了一幅图像:K:\C51\汉字 取模程序\前行16.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80,0x01,0xC0,0x03,0xE0,0x07,0xF0,0x0F,0xF8,0x1F,0xFC,0x3F,0xDE,0x7B,0xCF,0xF3,
0xC7,0xE3,0xC3,0xC3,0xC1,0x8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

  36. /*--  调入了一幅图像:K:\C51\汉字 取模程序\左转16.bmp  --*/
  37. /*--  宽度x高度=16x16  --*/
  38. 0x80,0x07,0xC0,0x03,0xE0,0x01,0xF0,0x00,0x78,0x00,0x3C,0x00,0xFE,0xFF,0xFF,0xFF,
  39. 0xFF,0xFF,0xFE,0xFF,0x3C,0x00,0x78,0x00,0xF0,0x00,0xE0,0x01,0xC0,0x03,0x80,0x07,

/*--  调入了一幅图像:K:\C51\汉字 取模程序\右转16.bmp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E0,0x01,0xC0,0x03,0x80,0x07,0x00,0x0F,0x00,0x1E,0x00,0x3C,0xFF,0x7F,0xFF,0xFF,
0xFF,0xFF,0xFF,0x7F,0x00,0x3C,0x00,0x1E,0x00,0x0F,0x80,0x07,0xC0,0x03,0xE0,0x01,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单红色
------------------------------------------------*/
void InputByte( uchar DataR1)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
}
/*-----------------------------------------------
             向595写入两个字节 双色
------------------------------------------------*/
void Input2Byte( uchar DataR1,uchar DataG1)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G1 = !(DataG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DataG1 = DataG1 >> 1;
}
}

void Write_A(uint k) //写一个字符
{
static uchar count,j;
uchar i;

T_STR=0;       //锁存释放

for(j=0;j<1;j++) //取每个汉字的前2个字节,数据传输完成后锁存输出即可 j表示汉字个数,如果是3个汉字屏就可以修改成3
        {
    InputByte(hztest[j][k]);
    InputByte(hztest[j][k+1]);
        }
OE=1;  //暂时关闭屏幕,防止出现鬼影,如果没有使用该引脚控制则会出现拖影现象。
T_STR=1;      //锁存有效,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P0=DIS[15-count]|0xf0;//用P0口的前4位控制16行,屏内部通过4-16译码器工作,循环扫描其他15行
OE=0;//使能
count++;
i+=2;              //累加调用下一行数据
if(count==16)
    count=0;
if(i==32)
    i=0;
}

//--------------------------------------------
/*n毫秒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
                      主程序
------------------------------------------------*/
main()
{

while(1)
{

  Write_A(1);
  Delay_xms(2000);//这名出错,一加上就不能正确显示;

}
}

网友A(2016-10-20):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电路设计

该案例技术要求与你的完全相同,且比你的更简洁有效。
595与164同属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区别是595有输出控制,移位完毕再输出;164是边移边输出。因此用2片164有16机器周期的显示混乱期,而595没有。不过对于显示来讲,人眼根本不能察觉。若晶振为12MHz,16机器周期只有16us,人眼能察觉的至少20ms以上,20ms=20000us>>16us。而且,595输出控制要多花费一个I/O引脚。你要用4片595?怎么用?
154可顶2片138。154是4-16译码器,138是3-8译码器,控制列扫描一片154就够了。
至于秒闪烁,只需在每次显示0.5s后,164置CLR=0或595置OE=0,停显示0.5s,就行。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做一个标记位(如:B_FLASH),
做一个0.5秒定时器(可利用中断,每0.5秒置标记,如:B_05S)
当0.5秒到时(如:B_05S=1时),将B_FLASH求反(B_FLASH=~B_FLASH,当然记得复位B_05S)。
在你现有的输出数据动作前,增加“插入”一个动作,就是将输出数据与B_FLASH“与”一下再输出。

网友B:
凡是需要闪的数据位,就与B_FLASH“与”一下再送出,不需要闪的,不与。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该案例技术要求与你的完全相同,且比你的更简洁有效。
595与164同属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区别是595有输出控制,移位完毕再输出;164是边移边输出。因此用2片164有16机器周期的显示混乱期,而595没有。不过对于显示来讲,人眼根本不能察觉。若晶振为12MHz,16机器周期只有16us,人眼能察觉的至少20ms以上,20ms=20000us>>16us。而且,595输出控制要多花费一个I/O引脚。你要用4片595?怎么用?
154可顶2片138。154是4-16译码器,138是3-8译码器,控制列扫描一片154就够了。
至于秒闪烁,只需在每次显示0.5s后,164置CLR=0或595置OE=0,停显示0.5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