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306 OLED驱动程序和资料下载 带pcb做成了12864的转接接口

楼主(2016-10-20):
SSD1306 OLED做成了12864的液晶接口,下面是所有资料下载:

用了这个12864转接板以后,可以直接插入单片机开发板的12864接口来驱动这个SSD1306 OLED
下面是pcb图:

SSD1306 OLED源程序预览:
#include "oled.h"
#include "AsciiLib.h"
#include "HzLib.h"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define                Page                        8
void OLED_WB(uint8_t data)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2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
/*******************一个字节数据写入***********************/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OLED_DC_H;
        OLED_WB(dat);
}

/********************一条指令写入**********************/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OLED_DC_L;
    OLED_WB(cmd);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Page addressing mode */
    LCD_WrCmd(0xb0+(y&0x07));/* set page start address */
    LCD_WrCmd(x&0x0f);/* set lower nibble of the column address */
    LCD_WrCmd(((x&0xf0)>>4)|0x10); /* set higher nibble of the column address */
}

/**********************写满屏数据**********************/
void LC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LC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LCD_WrCmd(0x00);//

        LCD_WrCmd(0x21);//-Set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00);
        LCD_WrCmd(0x7f);

        LCD_WrCmd(0x22);//-Set Page Address
        LCD_WrCmd(0x00);
        LCD_WrCmd(0x07);

        LCD_DLY_ms(1);/* 等待内部稳定   */

    for(y=0;y<Page;y++)
    {
            for(x=0;x<X_WIDTH;x++)
            {
                    LCD_WrDat(bmp_dat);
            }
    }
//    LCD_WrCmd(0xaf);//--turn off oled panel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LCD_WrDat(0);
                LCD_DLY_ms(200);
        }
}

/*********************延时函数***********************/
void LCD_DL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335;
        while(a--);
        ms--;
    }
    return;
}

/*********************12864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OLED_RST_L;
        LCD_DLY_ms(50);
        OLED_RST_H;
        //从上电到下面开始初始化要有足够的时间,即等待RC复位完毕

    LC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LC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LCD_WrCmd(0x3f);//--1/64 duty
    LC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LCD_WrCmd(0x00);//-not offset
    LC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LCD_WrCmd(0xa0);//--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LCD_WrCmd(0xc0);//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LC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LCD_WrCmd(0x12);
    LC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LCD_Wr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LC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LC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LC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LC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LC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LC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LC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LC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LCD_WrCmd(0xf8);//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LCD_WrCmd(0xdb);//--set vcomh
    LC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L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

网友A(2017-02-25):
好东东,顶你下先!!

网友B(2017-04-15):
为什么 第一个 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C(2017-11-30):
oled屏幕的资料 正在学习研究

网友D(2018-01-06):
oled屏幕的资料 正在学习

网友D:
下载看看~,正在学习研究

网友E:
非常好,正在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F(2019-02-25):
好东西,谢谢分享,都找了好久了

网友G(2019-04-24):
想要,有一个类似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