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RC522芯片RFID公交卡、饭卡刷卡系统应用(附源码)

楼主(2016-10-20):
全部源码下载:

一、功能简介:
有读卡信息(卡类型、类号、余额),初始化卡,充值和扣款功能。
2.多级菜单操作,菜单有反白高度显示。
3.全遥控操作,通过遥控键盘控制读、写卡,并可输入读、写数值。
4.自动设定数据范围,超范围自动提示。
5.可应用于公交卡刷卡和饭卡刷卡等类似应用。
1.系统组成                                      2. 欢迎界面
3.主菜单                                         4.卡信息二级子菜单
5.读卡信息                                      6. 输入充值额
7.充值刷卡                                      8. 输入消费额
9.消费刷卡                                      10. 余额超范围提示
二、系统组成:
                    1.MCU:STC12C5A60S2 ,11.0592MHz
                 2.12864带中文字库液晶
                 3.RFID读卡模块:RC522,+ S50卡
                 4.红外遥控038接收头,CARMP3遥控器,不同遥控器键值不同,若用不同品牌遥控器需修改键值
                 5.LED指示灯(或为蜂鸣器)
                        RC522接法:
                        sbit     MF522_RST  =    P1^4;
                        sbit     MF522_NSS  =    P1^2;
                        sbit     MF522_SCK  =    P1^1;
                        sbit     MF522_SI   =    P1^0;
                        sbit     MF522_SO   =    P1^3;

                        LED指示灯接法:
                        sbit     LED_GREEN  =    P1^5;                   //指示灯

                        12864接法:
                        #define Lcd_Bus P0             //数据口
                        sbit LCM_RS  =  P2^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M_RW  =  P2^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M_EN  =  P2^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M_PSB =  P2^3;            //串/并方式

                        红外遥控接法: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遥控器功能键说明:prev为退格键,next为切换键,play为确认键,0-9为相应数字键        100+为小数点键

          注意:务必确保RC522供电为3.3V,接5V必烧!!!同时,为了系统运行稳定,整个系统最好单独供电,用usb供电可能电流不足!
下面是主程序预览:
/************** 全遥控操作RFID刷卡系统************/
/*
   硬件:1.MCU:STC12C5A60S2 ,11.0592MHz
          2.12864带中文字库液晶
          3.RFID读卡模块:RC522,+ S50卡
                  4.红外遥控038接收头,CARMP3遥控器,不同遥控器键值不同,若用不同品牌遥控器需修改键值
                  5.LED指示灯(或为蜂鸣器)
                        RC522接法:
                        sbit     MF522_RST  =    P1^4;
                        sbit     MF522_NSS  =    P1^2;
                        sbit     MF522_SCK  =    P1^1;
                        sbit     MF522_SI   =    P1^0;
                        sbit     MF522_SO   =    P1^3;

                        LED指示灯接法:
                        sbit     LED_GREEN  =    P1^5;                   //指示灯

                        12864接法:
                        #define Lcd_Bus P0             //数据口
                        sbit LCM_RS  =  P2^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M_RW  =  P2^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M_EN  =  P2^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M_PSB =  P2^3;            //串/并方式

                        红外遥控接法: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遥控器功能键说明:prev为退格键,next为切换键,play为确认键,0-9为相应数字键        100+为小数点键

                        注意:务必确保RC522供电为3.3V,接5V必烧!!!

        功能: 1.多级菜单操作,菜单有反白高度显示。
               2.全遥控操作,通过遥控键盘控制读、写卡,并可输入读、写数值。
                   3.有读卡信息(卡类型、类号、余额),初始化卡,充值和扣款功能。
                   4.自动设定数据范围,超范围自动提示。

        出品:聚龙居士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hw.h"
#include "set.h"
#include "delay.h"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1,0xFE,0x01,0xFE};
uchar g_ucTempbuf[20];
sfr AUXR  = 0x8E;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LED_GREEN = 1;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LED_GREEN = 0;
        delay_10ms();
        LED_GREEN = 1;
        delay_10ms();
        LED_GREEN = 0;
}

void main( )
{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相当于EA=1; EX0=1;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相当于IT0=1;
    IRIN=1;       //红外接收器数据初始化
        lcm_init();
    InitializeSystem( );
        write12864GDRAM(bmp12864);//显示开机画面
        Delay100ms(20);//延时
        Clean_12864_GDRAM();
        lcm_init();
        display_welcome();
        Delay100ms(20);
        mainmenu(0);
        w=1;
        menu2=0;
        while(1)
    {
/*-----------------------------红外遥控切换功能---------------------------*/
                if (key_manue==1)
                {
                        DelayM(8);
/*-----------------当是主菜单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if(key_manue==1&&w==1&& menu2==0)   //w为主菜单状态位,menu2为子菜单状态参数
                        {
                                  key_manue=0;
                                e++;
                                if (e >= 3 ) {e = 0;}
                                mainmenu(e);                     //主菜单调整
                        }
/*------------------------当是子菜单时调整信息显示子菜单-----------------------*/
                        if(key_manue==1&&w == 0 &&menu2==1&&e==0)
                        {
                                key_manue=0;
                                d++;
                                if(d>=3){d=0;}
                                set_info(d);
                        }
/*---------------------当是子菜单时调整充值子菜单------------------------------*/
                        if(key_manue==1&&w == 0&&menu2==1&&e==1)
                        {
                                key_manue=0;
                                t++;
                                if(t>=2){t=0;}
                                set_inch(t);
                        }
/*---------------------当是子菜单时调整消费子菜单-------------------------------*/
                        if(key_manue==1&&w == 0&&menu2==1&&e==2)
                        {
                                key_manue=0;
                                a++;
                                if(a>=2){a=0;}
                                set_cons(a);
                        }
                        key_manue=0;
                }
/*-----------------------------红外遥控切换功能---------------------------*/

/*--------------红外遥控确认功能----------------------------------------*/
                if (key_ok==1)
                {
                        DelayM(8);
/*---------------------主菜单时选项选择确认功能-----------------------------------*/
                        if(key_ok==1&&w==1&&menu2==0)
                        {
                                key_ok=0;
                                menu2=1;
                                w=0;
                                switch(e) //进入相应子菜单
                                {
                                        case 0:
                                                        d=0;
                                                        set_info(d);
                                                        break;
                                        case 1:        t=0;
                                                        set_inch(t);
                                                        break;
                                        case 2:        a=0;
                                                        set_cons(a);
                                                        break;
                                }
                        }
/*---------------------子菜单时选项选择确认功能-----------------------------------*/
                        if(key_ok==1&&w==0&&menu2==1)
                        {
                                key_ok=0;
                                switch(e) //各子菜单确认键功能定义
                                {

                                        case 0:
                                                    if(d==0)
                                                          { info();}
                                                  if(d==1)
                                                          { initcard();}
                                                  if(d==2)
                                                          { menu2=0; w=1;        mainmenu(0);}
                                                        break;
                                        case 1:
                                                  if(t==0)
                                                        {incharg();}
                                                  if(t==1)
                                                          {menu2=0;w=1;mainmenu(1);}
                                                  break;
                                        case 2:
                                                  if(a==0)
                                                    {consume();}
                                                  if(a==1)
                                                          {menu2=0;w=1;mainmenu(2);}
                                                  break;
                                }
                        }
                        key_ok=0;
                }

/*--------------红外遥控确认功能----------------------------------------*/

/*---------------------遥控键盘输入功能-----------------------------------*/
                if(key0==1||key1==1||key2==1||key3==1||key4==1||key5==1||key6==1||key7==1||key8==1||key9==1||key_back==1||key_dot==1)
                {
                   DelayM(8);
                   if(key0==1||key1==1||key2==1||key3==1||key4==1||key5==1||key6==1||key7==1||key8==1||key9==1||key_back==1||key_dot==1)
                   {
                                if(w==0&&menu2==1)
                                {
                                        set_inch_input();
                                        key0=0;
                                        key1=0;
                                        key2=0;
                                        key3=0;
                                        key4=0;
                                        key5=0;
                                        key6=0;
                                        key7=0;
                                        key8=0;
                                        key9=0;
                                        key_back=0;
                                        key_dot=0;
                                }
                        }
                }
/*---------------------遥控键盘输入功能-----------------------------------*/
        }
}

网友A:
实际应用的话还需要结合php、易语言、app开发一套管理系统、再做个php服务器以保存消费记录和开卡人身份信息和卡密码余额等信息,以实现网上充值以及挂失补办和余额冻结等功能,卡里保存各种防复制盗刷的高级加密的数据。

网友B(2016-11-29):
运行之后12864上什么都不显示是为什么呐

网友C(2017-01-19):
好像12864要接DB0~7的接口

网友C:
然后电流一定要足

网友D(2017-03-11):
太给力了,好厉害啊

网友E:
感谢分享,太厉害了,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7-05-13):
是跟51单片机结合的是吧?

网友F:
楼主有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G:
楼主,请问 如何使用按键操作,附件中只定义了 K1..K4 4个按键,没有这四个按键的语句!

网友H(2017-08-26):
改完IO口后,屏幕能显示,但是按遥控器不能切换页面,遥控器一样的,请教怎么回事。另外:sbit K1  = P3^7; //K1-设置
sbit K2  = P3^6; //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3^5; //K3-加
sbit K4  = P3^4; //K4-减  这个是定义什么的?

网友I:
这样的屏怎么接???

网友J(2017-09-26):
很好!  CPU卡可以吗

网友K(2018-02-28):
朋友有一个事看不懂,这个模块上没有什么绿色的指示灯,而你的程序却有,看不懂啊。

网友K:
之前问您的问题我懂了

网友L(2018-04-05):
HELLO,居士!

   老师,我对您这个比较感兴趣并且制作了PCB板,准备“盗用“”下做个课程设计,在这里跟您说一声,如果您觉得不行,我立马停做。在做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几个问题,如果您能看的见的话,望看一下:
   Question 1 :  在使用充值功能时候,遥控输入充值金额后,刷卡,卡接近RC522后,就出现闪屏,然后熄灭,直至再次给RC522供电才能重新开机工作,不能往卡里输入信息;
   Question 2 :在使用消费功能时候,遥控输入消费金额后,刷卡,卡接近RC522后,出现余额不足,这是否与Question 1为写入数据有关;
   Quesiton 3  :  我看您在第一步读取卡信息时候,里面已经有余额,这个是不是您事先在程序中写好的呢?这个数据一旦写入是不是就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了呢?这个数据怎么在程序中实现的呢?

网友M:
大神力作

网友N:
多谢了  看看好用吧

网友O(2018-10-30):
已经下载了,过来试试看。

网友P(2018-12-17):
屏幕一直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Q(2019-03-24):
求大神将红外遥控改成矩阵键盘控制的程序分享下,感谢

网友R(2019-04-23):
试了试   程序没问题  只要硬件电路没问题  就能实现相应功能   谢楼主

网友S:
楼主能帮我写一个刷一次卡,扣两块钱的程序吗?类似公交车刷卡系统

网友R:
引用 网友R:
试了试   程序没问题  只要硬件电路没问题  就能实现相应功能   谢楼主

就是上电  led一直亮  改一下初始化就好

网友T(2019-06-25):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原理图吗?谢谢

楼主真的好厉害。

网友U:
大神,好贴留个脚印

网友V(2019-12-16):
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W(2021-06-10):
看了很多关于RFID这方面的资料,个从觉得 这个资料是最好的,功能很全面,下载过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X(2021-09-06):
引用 网友Y:

你打开12864.h这个头文件,里面用来写入字节的函数里面一定会有P0/P1/P2 = 某个变量,写的P多少你就把D0~D7接在哪个端口上,rw rs E会在sbit里面,偏压信号线串联个电阻(我的1602用的2kΩ)接在GND上,VDD接5v正极,GND接负极,A是背光3.3v正极,k是负极

网友Z:
看样子很不错,下载来学习一下。多谢楼群

网友AA(2021-11-21):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AB:
非常值得学习,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C(2024-10-21):
非常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