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节日显示提醒,温度报警的单片机万年历程序

楼主(2016-10-20):
非常经典的STC89C52单片机 + DS1820温度 + DS1302时间0 + LCD12864液晶 万年历程序,带节日显示提醒,温度报警:

部分源码预览:
/***********************************************************
文件名称: 主函数
作 者:    LQW
版 本:    0.01
说 明:
时间 : 12月12日22:20:11
修改记录:
总结 :   1:今天搞了4个钟,收获最大是要看电路图,忘记加一个上拉电阻,时钟时间跑不准
                  2:12月18日20:33:21加入显示节日函数
                  3:12月20日18:58:58加入温度显示函数
                  4: 全局变量用多了将会超出KEIL        默认的直接寻址的DATA区且DATA区只有128字节
                  5: DS18B20也加4.7K上拉电阻
***********************************************************/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elay.h"
#include"ds1302.h"
#include"timeadjust.h"
#include"keyscan.h"
#include"keypro.h"
#include"disfestival.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ds18b20distemp.h"
#include"ds18b20alarm.h"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
        定义临时变量
-------------------------------------------*/
u8 *WEEK[] = {"SUM","MON","TUS","WEN","THU","FRI","SAT"};
sbit LED1 = P3^7;//温度高于上限LED1闪烁
sbit LED2 = P3^6; //温度高于下限LED2闪烁
u16 TimCnt = 0;
sbit BEEP = P3^5;

/***********************************************************
函数名称: 定时器T0 初始化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备 注:
***********************************************************/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1;  // 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1
        TH0 = - 1000  / 256;
        TL0 = - 1000  % 256;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允许T0中
        //TR0 = 1;                //开启定时器T0中断
}

/***********************************************************
函数名称: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函数功能: 定时每2ms刷新数码管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备 注:
***********************************************************/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
        TH0 = - 1000  / 256;
        TL0 = - 1000  % 256;
        BEEP = !BEEP;
        if( ++TimCnt == 200 )
        {
                TimCnt = 0;
                if( H_Alarm )
                        LED1 = ~LED1;
                else
                        LED1 = 1;
                if( L_Alarm )
                        LED2 = ~LED2;
                else
                        LED2 = 1;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

void main()
{
        u8 keynum;
        Time0_Init();//定时器T0初始化
        Set_DS18B20_Alarm_Temp();//设置DS18B20温度的报警值,且写入ds18b20里
        ds18b20_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值分别放在Temp_Value[](存放温度值)与Temp_Alarm[](存放报警值
        Init_DS18B20();//ds18b20初始化
        Init_DS1302();//ds1302初始化,是对时时间
        Init_LCD12864();//液晶初始化
        DelayMs( 1 );
        while( 1 )
        {
                ds18b20_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值分别放在Temp_Value[](存放温度值)与Temp_Alarm[](存放报警值
                keynum = KeyScan();//读取按键的
                if( adjust_index == -1)
                {
                        GetTime();//获取时间
                        Format_Time( DataTime[ 6 ],  LCD_DIS_BUFFER1 + 2 );
                        Format_Time( DataTime[ 4 ],  LCD_DIS_BUFFER1 + 6 );
                        Format_Time( DataTime[ 3 ],  LCD_DIS_BUFFER1 + 10 );

                        Format_Time( DataTime[ 2 ],  LCD_DIS_BUFFER2 + 0 );
                        Format_Time( DataTime[ 1 ],  LCD_DIS_BUFFER2 + 4 );
                        Format_Time( DataTime[ 0 ],  LCD_DIS_BUFFER2 + 8 );
                        strcpy( LCD_DIS_BUFFER2 + 13, WEEK[ DataTime[ 5 ] - 1]);

                           LCD_PutString( 0, 1, LCD_DIS_BUFFER1);
                           LCD_PutString( 0, 2, LCD_DIS_BUFFER2);
                }

                Dis_Festival();        //显示公历节日

                if( iS_DS18B20_OK == 1 )
                {
                        if( H_Alarm == 1 || L_Alarm == 1  )
                                TR0 = 1;
                        else
                                TR0 = 0;
                        ds18b20_Display_Temperature();//温度转换
                }
                if(  keynum != 0xff )
                {
                        KeyPro( keynum );         //一边调整一边显示

                        Format_Time( DataTime[ 6 ],  LCD_DIS_BUFFER1 + 2 );
                        Format_Time( DataTime[ 4 ],  LCD_DIS_BUFFER1 + 6 );
                        Format_Time( DataTime[ 3 ],  LCD_DIS_BUFFER1 + 10 );

                           LCD_PutString( 0, 1, LCD_DIS_BUFFER1);

                        Format_Time( DataTime[ 2 ],  LCD_DIS_BUFFER2 + 0 );
                        Format_Time( DataTime[ 1 ],  LCD_DIS_BUFFER2 + 4 );
                        Format_Time( DataTime[ 0 ],  LCD_DIS_BUFFER2 + 8 );
                           LCD_PutString( 0, 2, LCD_DIS_BUFFER2);
                }

        }
}

网友A(2017-12-05):
有仿真图吗?,求发

网友B:
没有图片!!!!!!!!

网友C(2020-04-11):
可以发一下原理图仿真图吗?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