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共阳数码管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
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TH0_VALUE        0xDC
#define TL0_VALUE        0x00
#define CNT_VOICE_TIME 60

//对芯片74hc164管脚定义
sbit IO_74HC595_DATA = P1^7;
sbit IO_74HC595_CLK = P1^6;
sbit IO_74HC595_LATCH_CLK = P1^5;
sbit IO_74HC595_DATA1 = P1^4;
sbit IO_74HC595_CLK1 = P1^3;
sbit IO_74HC595_LATCH_CLK1 = P1^2;
sbit IO_BEEP = P1^4;

//写数据到74hc595
u8 code LedData[]=
{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
//变量定义
u8 u8SystemTime;           //全部变量前面要注明类型
u8 BeepTime;
u8 u8Voice_Time_Cnt;
u8 Count;
u8 DspBuf[2]=0;           //存储变量定义

//时间变量定义
u8 Second = 0;
u8 Minute = 0;
u8 Hour = 0;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Us(u8 t)
函数功能:           大致延时长度如下 t*2 + 5
入口参数:           t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void DelayUs(u8 t)
{
        while(--t);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Us(u16 t)
函数功能:           大致延时长度如下 1ms
入口参数:           t
出口参数:           无
备 注:
***********************************************************/
void DelayMs(u16 t)
{
        while(--t)
        {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发送数据到74hc595
void HC595_SendByte(u8 Byte)
{
        u8 i;
        for(i = 0; i < 8; i++)
        {
                IO_74HC595_DATA = Byte & 0x80;
                IO_74HC595_CLK = HIGH;
                IO_74HC595_CLK = LOW;
                Byte <<= 1;
        }
}
//74hc595输出数据
void HC595_OutData(void)
{
        IO_74HC595_LATCH_CLK = LOW;
        _nop_();
        _nop_();
        _nop_();
        IO_74HC595_LATCH_CLK = HIGH;
        _nop_();
        _nop_();
        _nop_();
        IO_74HC595_LATCH_CLK = LOW;
        _nop_();
        _nop_();
        _nop_();

}
//2222发送数据到74hc595
void HC595_Send2Byte(u8 Byte)
{
        u8 i;
        for(i = 0; i < 8; i++)
        {
                IO_74HC595_DATA1 = Byte & 0x80;                 //先送高位
                IO_74HC595_CLK1 = HIGH;
                IO_74HC595_CLK1 = LOW;
                Byte <<= 1;
        }
}
//2222 74hc595输出数据
void HC595_Out2Data(void)
{
        IO_74HC595_LATCH_CLK1 = LOW;
        _nop_();
        _nop_();
        _nop_();
        IO_74HC595_LATCH_CLK1 = HIGH;
        _nop_();
        _nop_();
        _nop_();
        IO_74HC595_LATCH_CLK1 = LOW;
        _nop_();
        _nop_();
        _nop_();

}
//刷新数码管
void HC595_Refresh(void)
{
        HC595_SendByte(DspBuf[0]);
        HC595_OutData();

        HC595_Send2Byte(DspBuf[1]);
        HC595_Out2Data();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TH0_VALUE;
        TL0 = TL0_VALUE;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中断使能
        TR0 = 1;                //开启中断
}
//定时器中断服务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TH0_VALUE;
        TL0 = TL0_VALUE;
        u8SystemTime++;
        if(u8SystemTime == 100)
        {
                u8SystemTime = 0;
                Second++;
                if(Second == 10)
                {
                        Second = 0;
                        Minute++;
                        if(Minute == 6)
                        {
                                Minute = 0;
                                Second = 0;
                        }
                }
        }
        DspBuf[0] = LedData[Second %10];
        DspBuf[1] = LedData[Minute %10];
}
void main(void)
{
        u8 i = 0;
        T0_Init();
        while(1)
        {
                HC595_Refre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