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K1-K4控制LED移位 仿真及程序

楼主:
K1-K4 控制LED移位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200;i>0;i--);
        }
}

void Move_LED()
{
        if((P1 &= 0x10)==0)        P0 = _cror_(P0,1);
        else if((P1 &= 0x20)==0)        P0 = _crol_(P0,1);
        else if((P1 &= 0x40)==0)        P2 = _cror_(P2,1);
        else if((P1 &= 0x80)==0)        P2 = _crol_(P2,1);
}

void main()
{
        uchar Recent_Key=0xff;
        P0=0xfe;
        P1=0xfe;
        P2=0xfe;
        while(1)
        {
                 if(Recent_Key != P1)
                {
                         Recent_Key=P1;
                        Move_LED();
                        DelayMS(10);
                }
        }
}

11 K1-K4 控制LED移位.zip

网友A(2018-04-26):
感谢楼主帮我了解了k1-k4控制led灯的位移,我想问下怎么编写程序可以上下左右位移程序

网友B(2021-11-14):
为什么我复制了楼主的代码,我的按钮两边显示的都是低电平,而直接用楼主的hex就可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