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 二进制转十六进制C语言程序

楼主(2016-10-21):
哪位大神有 二进制转十六进制C语言程序

网友A:
不管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在单片机里都是以二进制数保存的,不知道你想把二进制数转换成16进制数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在单片机里都是以二进制数保存的,不知道你想把二进制数转换成16进制数的用途

嗯嗯 刚才想多了,因为在给CCAP0L、CCAP0H赋值时是16进制,我直接把二进制数赋值给变量就行了,脑子一下没转过来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刚才想多了,因为在给CCAP0L、CCAP0H赋值时是16进制,我直接把二进制数赋值给变量就行了,脑子一下 ...

既然问题解决了就把悬赏给我吧,谢谢.haha

网友B:
二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都是C51默认的类型数据,keil能自动转换,不用另编程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都是C51默认的类型数据,keil能自动转换,不用另编程序转换。

嗯嗯  大脑一时没转过弯来   谢谢 回复

网友C:
2  10  16默转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