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频率计 用单片机定时器和中断来实现 带流程图 调试程序 实物图

楼主:
分享一个用单片机定时器和int0中断来实现的数字频率计.下面是所有资料下载:

流程图、调试、实测图片
LCD初始化:
测忙:
低频测量:
高频测量:
主程序流程:
总电路图:
电源:
仿真调试:
实测拍摄:

源程序:
# include
# include                                    //为了后面的_nop_而包含的
/*****************************************
       P0------DB0~DB7
       P2.5------RS
       P2.6------RW
       P2.7------E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 define LCD_DB       P0                                             //P0口送数据
         typedef bit  BOOL;                        //51头文件里面没有,要定义
         uchar data   count=0;                        //外部脉冲个数        (低)
         ulint data   time;                                            //总计时时间
         uchar data   T0_count=0;                            //计数器T0计数值(低)
         uint  data   freq10;                                    //10倍实际频率        (低)
                    uint  data   f_count;                        //高频脉冲个数        (高)
         uchar data   t;                                            //作为50ms*10=500ms,t=10  (高)
                 uint  data   fg;                                             //高低频标志fg=2测高频,fg=1测低频
         sbit         LCD_RS=P2^5;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P2^7;
                 uchar table1[]="   Frequence:   ";
                 uchar table2[]="            Hz ";
             uchar table3[]="    Welcome    ";
                 uchar table4[]="     on_no       ";
/*****************函数声明**********************/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delay_n50us(uint n);                //延时函数
BOOL LCD_bz();                        //测忙
void initial();                                     //高频测量定时器初始化
void lcepin();
void hcepin();                                     //高频率测量
void chuan();
//*******************LCD显示********************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50us(30);                        //延时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_n50us(10);                      //延时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_n50us(10);                      //延时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LCD_write_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n50us(10);                                   //延时
}
//*********测忙函数*****************
BOOL LCD_bz()
{
  BOOL result;
  LCD_RS = 0;                                                  //读状态要求。低
  LCD_RW = 1;                                          //高
  LCD_E = 1;                                                  //高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LCD_E = 0;                                                  //拉低,为写准备高脉冲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while(LCD_bz());
        LCD_E=0;                                      //先拉低,准备高脉冲
        LCD_RS=0;                     //拉低
        LCD_RW=0;                    //拉低
        LCD_E=1;                      //拉高
        LCD_DB=dat;
        delay_n50us(10);
        LCD_E=1;                                     //使能,高脉冲
        delay_n50us(20);
        LCD_E=0;                                     //拉低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z());
        LCD_E=0;                                        //先拉低,准备高脉冲
        LCD_RS=1;               //拉高
        LCD_RW=0;              //拉低
        LCD_DB=dat;
        delay_n50us(10);                //延时
        LCD_E=1;                                 //使能,高脉冲
        delay_n50us(20);
        LCD_E=0;                //拉低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50us(uint n)
{
   uint i;
      uint j;
        for(i=n;i>0;i--)
           for(j=2;j>0;j--) ;
}
//*****************************************
//*************T0计时(低)*************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_count++;
}
//*****INT0中断函数(计外部脉冲)(高、低)*******
void counter() interrupt 0
{
        if(fg==1)
        {
          count++;                                        //低频个数计数加1
          if(count==1)
                  TR0=1;                                    //T0启动
          if(count==11)                            //计完十个周期
          {
                  TR0=0;
                  EX0=0;
                count++;
          }
        }
        if(fg==2)
                f_count++;                //高频脉冲个数加1
}
//******************低频率测量*****************
void lcepin()
{
        EX0=1;                       //INT0中断允许
        TR0=0;
        time=0;                                             //总计时时间清零
        while(1)                      //等待10个周期完成
        {
                if(count>11)        break;
        }
        count=0;                                                                 //外部脉冲个数清零
        time=T0_count*65536+TH0*256+TL0;      //总的计时时间
        T0_count=0;                                                         //计数器计数值清零
        TH0 = 0;                                                              //计数器初值全部清0
        TL0 = 0;
        freq10=10000000/time;                 //取出整数部分
        if(freq10>=1000)
                fg=2;                             //频率大于1000修改标志位
        else{
                         table2[4]=0x30+(freq10/100);    //百位
                         freq10=freq10%100;
                         if(table2[4]<0x31)                                 //百位判断消隐
                         table2[4]=0x20;
                         table2[5]=0x30+(freq10/10);          //十位
                          if((table2[5]<0x31)&&(table2[4]<0x31)) //十位消隐
                    table2[5]=0x20;
                         table2[6]=0x30+(freq10%10);          //个位
                         table2[7]='.';
                         table2[8]=0x30+((10000000%time)*10)/time;  //小数第一位
                         table2[9]=0x20;                    //清空,防止乱码
                         table2[10]=0x20;
                         table2[11]=0x20;
                 }
}
//****************************************************
//****************高频测量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void initial()
{
        TMOD=0x11;                //T1计时工作方式1
        IT0=1;              //INT0下降沿触发
        TH1=0x3c;
        TL1=0xb0;                 //定时初值的计算:50ms*20=1s
        EA=1;                       //全局中断允许
        ET1=1;                       //T1中断允许
    TH0=0;                           //清零
    TL0=0;                           //清零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0;                          //关T0中断
        TR1=0;                          //关T1中断
}
//******************高频率测量*****************
void hcepin()
{
        t=20;
        f_count=0;              //脉冲计数初值为0,
        EX0=1;                      //INT0中断允许,开始计数
        TR1=1;                      //启动定时器1
        while(EX0);              //等待INT0中断关闭
        TR1=0;                      //关T1中断
        f_count=f_count-1;   //得实际频率
        if(f_count<1000)
                fg=1;
        else
        {
                table2[4]=0x30+(f_count/10000);         //万位
                if(table2[4]<0x31)
                table2[4]=0x20;                                            //万位消隐
            f_count=f_count%10000;
                table2[5]=0x30+(f_count/1000);          //千位
            f_count=f_count%1000;
                table2[6]=0x30+(f_count/100);           //百位
            f_count=f_count%100;
                table2[7]=0x30+(f_count/10);            //十位
            f_count=f_count%10;
                table2[8]=0x30+(f_count);               //个位
                table2[9]=        0x20;
                table2[10]=        0x20;
                table2[11]=        0x20;
        }
}
//**************内部计时T1(高)****************
void dingshit1()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重装初值
        t--;
        if(t==0)
        {
           EX0=0;        //1秒定时结束INT0中断关闭,结束计数
           t=2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j;                                                       //用于控制字符串输出的位置
      LCD_init();                                    //LCD初始化
          IP=0x01;
          fg=1;                                                       //首次进入为测低频
          LCD_write_command(0x80);                   //写第一行          “Welcome”
                        for(j=0;j<15;j++)
                        {
                                LCD_write_data(table3[j]);
                        }
                        LCD_write_command(0xc0);                //写第二行          “on_no”
                        for(j=0;j<15;j++)
                        {
                                LCD_write_data(table4[j]);
                                }
                initial();                          //初始化
                while(1)
                {
                        if(fg==2)
                        {
                            hcepin();                //进入高频测量
                        }
                        if(fg==1)
                        {
                                lcepin();                               //进入测低频
                        }
                        LCD_write_command(0x80);    //写第一行          “Frequence:”
                        for(j=0;j<15;j++)
                        {
                                LCD_write_data(table1[j]);
                        }
                        LCD_write_command(0xc0);    //写第二行                 “频率值”
                        for(j=0;j<15;j++)
                        {
                                LCD_write_data(table2[j]);
                        }
      }
}

网友A(2018-05-20):
请问你测量的时候把信号是接在了P3.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