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1as怎么在keil里建工程

楼主(2016-10-21):
stc自带的keil mcu库里只能选择stc15w408as
编译出来的hex大小是8k,不能下载到15w401as里
怎么在keil里直接选择15w401as,或者怎么样能编译出1k大小可下载到15w401as

网友A:
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大小与选择的库没有关系,stc15w408as与15w401as内核一样,选择是没有问题的,是你的程序太大了而已,要换内存大点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大小与选择的库没有关系,stc15w408as与15w401as内核一样,选择是没有问题的,是你的程序 ...

谢谢指点,可能因为使用stc提供的库函数进行编写生成的体积过大,想偷懒看来不行,还是要学习直接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