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制作 含PPT教程 原理图 源码 实物图

楼主(2016-10-21):
所有资料下载:

1. 电子密码锁采用5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4x4矩阵键盘作为输入设备,通过LCD1602显示,使用24C02芯片用于存储用户密码。
2.系统密码长度设置为7位,具有输入密码,更改密码,恢复初始密码功能,密码具有掉电存储功能。密码输入错误达到三次,则锁住键盘,并报警。
3.电子密码锁使用继电器进行模拟开锁过程。开锁声光提示。
密码锁的ppt教程:

原理图:

密码锁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keyc1.h" //见3.12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24C02.h"   //见2.2
   //见4.1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02_write 0xa0
#define C02_read 0xa1

//----------------------------------------------------------------------------------------------
#define enter 0x0c    //确定
#define backspace 0x0f   //退格
#define A 0x0a           //输入密码
#define B 0x0b           //修改密码
//-----------------------------------------------------------------------------------------------
unchar idata temp5_password[6]=
{0,0,0,0,0,0};           //设置初始密码为"123456"
unchar num;//错误次数
uint  M1,M2=0,M3,M4,M5,M6;
//-----------------------------------------------------------------------------------------------
sbit SET=P3^2;               //恢复出厂密码设置键
sbit Lock_BIT=P2^0;          //锁控制信号,输出低电平
sbit SPK=P2^2;             //报警信号输出端
//-----------------------------------------------------------------------------------------------
unchar int_count_1;
unsigned int int_count_2;
void SPKdelay(uint z)  //蜂鸣器延时
{         uint i;
   for(i=z;i>0;i--);
}

//===============================================================================================
void Longdelay(unsigned int i)  //长时间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
        for (;i>0;i--)
        for(j=10000;j>0;j--);

}

//================================================================================================
bit compare_string(unchar *string1,unchar *string2)//密码对比函数
{
        unchar count;//设置循环对比计数器
        for(count=0;count<6;count++)//设置要对比的密码为六位
        {
                if(string1[count]!=string2[count])
                return(0);//输入密码与原密码不相同时返回出错函数0

        }
        return(1);//输入密码正确返回正确参数1
}
//---------------------------------------------------------------------------------------------------
unchar step_choose(void)//选择输入密码或修改密码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char key;
        do{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设置显示“input password”的地址
                Show_Char("Input Password");//显示"输入密码"
                GotoXY(0,1);//设置显示plaese press A的首地址
                Show_Char("Please Press A");//显示请输入A
                for(i=0;i<30000;i++)//循环读键盘
                        {
                                key=key1();//读键盘
                                if((key==A)||(key==B)) break;//如果是A或B就退出
                        }
                if((key!=A)&&(key!=B))//如果不是A也不是B,就执行下列程序
                  {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        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设置显示“input password”的地址
                        Show_Char("Change Password");//显示修改密码
                        GotoXY(0,1);//设置显示“please press B”的首地址
                        Show_Char("Please Press B");//显示请输入B
                        for(i=0;i<30000;i++)//循环读键盘
                        {
                                key=key1();//读键盘
                                if((key==A)||(key==B)) break;//如果是A或B就退出
                        }
                  }
          }
          while((key!=A)&&(key!=B));//如果不是A也不是B,就循环读键盘
          return (key);//是A或B就带参数返回
}
//=================================================================================================
bit input_password(unchar *password)//输入密码函数
{
     unchar count,count1;//设置输入密码位数计数器
        unchar key;//设置键值变量
        GotoXY(0,1);
        for(count=0;count<7;count++)
        {
                Longdelay(3);//延时
                if(count<6);//输入密码小于六位吗?
                {
                        do{key=key1();}//是的,读键盘
                        while(key==0xff);//如果键盘值为0xff,继续读键盘
                    if(key==0x0d) break;   //退出键,回到初始界面
                        if((key!=backspace)&&(key!=enter)&&(key>=0)&&(key<=9))//不是退格或确认键吗?
                        {
                                Show_1_Char('*');//不是,是数字键就显示'*'号
                                password[count]=key;//键值送入输入密码数组对应位
                        }
                if(key==backspace)//是退格键吗?
                        {
                                if(count>0)//输入位数大于0吗?
                                {
                                        GotoXY(--count,1);//是的,送删除位的显示地址
                                        Show_1_Char(' '); //删除位显示空白
                                        password[count]=' '; //输入密码数组对应位置空白
                                        GotoXY(count,1); //送闪烁位
                                        count--;//密码位计数器减1

                                }

                        }
                 if(key==enter)//是确认键吗
                        {
                                GotoXY(0,0);//是的,改变显示首地址
                                return(0);//返回出错参数0

                        }
                }
                if(count==6)//密码位计数器等于6吗
                {
                        do{key=key1();}//等于6,读键盘
                        while((key!=backspace)&&(key!=enter));//不是退格键或确认键,继续读键盘
                        if(key==backspace)//是退格键吗
                        {
                                GotoXY(--count,1);//是的,送删除位的显示地址
                                Show_1_Char(' ');//删除位显示空白
                                GotoXY(count,1);//送闪烁位
                                count--;//密码位计数器减1
                        }
                           if(key==enter)//是确认键吗
                        {return(1);}//是的,输入密码完成,返回正确参数1
                }
        }
}
//===================================================================================================
void password()//密码处理函数
{
    uchar key,key2;
        uint kscount=0;
        unchar idata temp1_password[6]={' ',' ',' ',' ',' ',' '};//设置4组6位密码变量
        unchar idata temp3_password[6]={' ',' ',' ',' ',' ',' '};        //初始化为空白
        unchar idata temp2_password[6]={' ',' ',' ',' ',' ',' '};
        unchar idata temp4_password[6]={' ',' ',' ',' ',' ',' '};
        key=step_choose( );//读选择状态
        if(key==A)//是选择输入密码吗?
        {
        Read_Flash(temp1_password,0x00,6);//是的从24c02中读取密码送入第一组密码变量中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设置显示“input password”的首地址
                Show_Char("Input Password");//显示“输入密码”
                if(input_password(temp2_password))//完成输入密码了吗?
                {
                        if(compare_string(temp1_password,temp2_password))//完成,比较密码正确吗
                        {        num=0;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正确,设置显示“password correct”的首地址
                                Show_Char("Password Correct");//显示"密码正确"
                                GotoXY(0,1);//正确,设置显示“password correct”的首地址
                                Show_Char("Open Lock");//显示"密码正确"        Lock_BIT=0;//密码正确,开锁
                           Lock_BIT=0;//关开锁信号
                           while(1)
                           {
                             kscount++;
                                 if(kscount==1000)
                                  break;
                                SPK=0;
                                SPKdelay(10);//发开锁提示声
                                SPK=1;
                           SPKdelay(40);
                                }

                    while(1)
                        {  key2=key1();
                            if(key2==0x0e)
                          {
                                Lock_BIT=1;//关开锁信号
                                break;
                                }
                          }
                                SPK=0;
                                //关开锁提示音
                                TR0=0;//关定时器0
                                return;//返回
                        }
                        else
                                {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错误,设置显示“wrong password”的首地址
                                Show_Char("Wrong Password");//显示“密码错误”
                                  Longdelay(25);
                                num++;
                                  if(num==3)
                                  {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
                                           Show_Char("Please Wait For");
                                           GotoXY(0,1);
                                        Show_Char(" 3 Minute");
                                        while(1)
                                        {
                                           SPK=0;
                                           SPKdelay(100);
                                           SPK=1;
                                           SPKdelay(100);
                                           M1++;
                                           if(M1==24000)
                                            {
                                                 break;
                                                }
                                        }
                                        Longdelay(1400);
                                     }
                                Longdelay(10);//延时
                                return;//返回
                                }
                }
                else
                        {
                                GotoXY(0,1);//没有完成密码输入,设置显示“error!”的首地址
                                Show_Char("Error!");//显示“出错”
                                Longdelay(15);//延时
                        }
        }
        else//是,修改密码
         {
                 Read_Flash(temp1_password,0x00,6);//从24c02中读取密码送入第一组密码变量中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设置显示“input old password”的首地址
                Show_Char("Input Old Password");//显示输入旧密码
                if(input_password(temp2_password))//完成输入密码了吗(输入的旧密码放在数组2中)
                 {
                         if(compare_string(temp1_password,temp2_password))//完成,比较密码正确吗?
                         {
                                 GotoXY(0,1);//正确,设置显示“password correct!”的首地址
                                Show_Char("Password Correct!");//显示“密码正确”
                                Longdelay(6);//延时
                                WR_CMD(0x01);
                                WR_CMD(0x06);
                                GotoXY(0,0);
                                Show_Char("Input New Password!");
                                if(input_password(temp3_password))//完成第一次新密码输入吗?(输入密码放在数组三中)
                                {
                                        WR_CMD(0x01);
                                        WR_CMD(0x06);
                                        GotoXY(0,0);
                                        Show_Char("Input Again");//显示再次输入密码
                                        if(input_password(temp4_password))//完成第二次新密码输入吗?(输入的密码放在密码组4中)
                                        {
                                                if(compare_string(temp3_password,temp4_password))//比较两次输入密码属否相同
                                                {
                                                        Write_Flash(temp3_password,0x00,6);//相同,将新密码存入24c02中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
                                                        Show_Char("Password has");
                                                        GotoXY(0,1);
                                                        Show_Char("been changed");
                                                        Longdelay(10);
                                                        return;
                                                }
                                                else
                                                {
                                                        WR_CMD(0x01);//两次输入不同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
                                                        Show_Char("Twice input");  //显示”两次输入“
                                                        GotoXY(0,1);
                                                        Show_Char("is different");        //显示是“不同的”
                                                        Longdelay(10);
                                                        return;
                                                }
                                        }
                                        else
                                        {
                                                GotoXY(0,1);//没有正确完成第二次新密码的输入,设置显示“error”的首地址
                                                Show_Char("Error!");//显示错误
                                                Longdelay(15);
                                                return;
                                        }
                                }
                                else
                                {
                                        GotoXY(0,1);//没有正确完成第一次新密码输入,设置显示“error”的首地址
                                        Show_Char("Error!");
                                        Longdelay(15);
                                        return;
                                }
                         }
                         else
                            {
                                    WR_CMD(0x01);//两次输入不同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3,0);//旧密码输入错误,设置显示“wrong password”的首地址
                                    Show_Char("Sorry");
                                    GotoXY(0,1);
                                    Show_Char("Wrong password");

                                  num++;
                                  if(num==3)
                                  {
                                    WR_CMD(0x01);//清屏
                            WR_CMD(0x06);//AC递增,画面不动
                                     GotoXY(0,0);
                                           Show_Char("Please Wait For");
                                           GotoXY(0,1);
                                        Show_Char(" 3 Minute");
                                        while(1)
                                        {
                                           SPK=0;
                                           SPKdelay(100);
                                           SPK=1;
                                           SPKdelay(100);
                                           M1++;
                                           if(M1==24000)
                                            {
                                                 break;
                                                }
                                        }
                                         Longdelay(1400);
                                        }
                                        Longdelay(25);
                                        return;
                            }
                 }
                    else
                        {
                                    GotoXY(0,1);//没有正确完成旧密码的输入,设置显示“error!”的首地址
                                        Show_Char("Error!");
                                        Longdelay(15);
                                        return;
                        }
         }
}
//============================================================================================================
void int_service(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处理函数
{
        EA=1;//关CPU中断
        EX0=1;//关外部中断0
        for(int_count_1=4;int_count_1>0;int_count_1--)//设置延时时间,10秒
         {
                 for(int_count_2=0xffff;int_count_2>0;int_count_2--)
                {
                        if(SET==1)//恢复出厂密码设置键松开否?
                         {
                        return;
                         }
                }
         }
         WR_CMD(0x01);
         WR_CMD(0x06);
         Show_Char("Reset Cuccess!");//显示“恢复出厂密码”
         Longdelay(50);
         Write_Flash(temp5_password,0x00,6); //初始密码0000000密码送入24c02中保存

/*          EA=1;//关CPU中断
            EX0=1;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定时、计数器0中断处理函数
{
        TH0=(65536-1000)/256;//重新将定时1000微秒初值的高八位送入TH0
        TL0=(65536-1000)%256;//         重新将定时1000微秒初值的低八位送入TL0
        SPK=~SPK;//信号输出位取反,即1000微秒反转一次,产生周期为2ms的方波

}
//+++++++++++++++++++++++++++++++++++++++++++++++++++++++++++++++++++++++++++++++++++++++++++++++
main()
  {        unchar key;
    Initialize(); //1602初始化
        IT0=1;//设INT0为跳变沿沿触发方式
        EX0=1;//开外部中断0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重新将定时1000微秒初值的高八位送入TH0
        TL0=(65536-1000)%256;//         重新将定时1000微秒初值的低八位送入TL0
        TR0=0;
        ET0=1;
        EA=1;
        while(1)
        {
                   password();//运行密码处理函数
    }
}
//=================================终于完成了==================================================

网友A:
啊啊啊,每次5个黑币,心疼。但是还是想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2016-12-23):
word哥,晶振和复位呢??这图有问题啊!!

网友C:
矩阵键盘的程序没看懂

网友D(2017-05-28):
老哥哥,晶振和复位呢??这图有问题啊!!莫非?

网友E(2018-01-03):
佩服的五体投地,多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