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产生PWM的问题

楼主(2016-10-21):
我用51单片机要产生1KHZ的PWM,给定时器装储值为0.01ms,然后定义变量累加100次,但是我给定时器转初值0.1ms的时候让变量累加10次理论上他们都是产生1KHZ的PWM,但是为什么在仿真里面产生的波形不一样呢

初值为0.1ms

初值为0.1ms

初值为0.01ms

初值为0.01ms

网友A:
变量进行加加的时候也是会消耗时间的,变量加100次消耗的时间肯定比变量加10次的时间长,回答完毕,谢谢。

网友B:
没看懂你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进行加加的时候也是会消耗时间的,变量加100次消耗的时间肯定比变量加10次的时间长,回答完毕,谢谢。

那请问哪一种方法更好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哪一种方法更好点呢

当然是变量加的次数越少越好了,变量加的次数越多消耗的时间越长,误差就大,频率就误差大。个人愚见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