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实现触摸调光的疑问

楼主(2016-10-21):
利用STC12C2052AD单片机ADC功能,想实现多按键触摸调光,后面的程序我知道写,前面的程序我不清楚我在触摸不同按键的时候,ADC是分别怎么处理各通道的信号的。求解答。输入接口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你可以用PWM调光 输入用AD更好用了AD转换分为256级 你调光也可以分为256级或者更高可以对应起来不久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PWM调光 输入用AD更好用了AD转换分为256级 你调光也可以分为256级或者更高可以对应起来不久行啦

256级?其实我只要几个触摸按键就行了。我在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我设5个触摸通道,我们手指分别触摸5个通道的时候,是不是个类似正玄波的模拟信号?ADC的5个输入通道的模拟信号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正玄波),然后是不是在内部给5个通道都设一个比较值,当某一个采集的值正好和我内部设置的比较值一样,然后就输出相应的程序。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你这个有点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点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可能是我想的太多,我还没有思路,比如我触摸按键1的时候,ADC怎么读取我手指按下的值,我触摸按键2的时候,ADC又怎么读取我手指的值。可不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B:
可以用三极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