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码用proteus仿真时间和温度显示乱码,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10-21):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git[]={"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char code Error[]="Error!Check!";     //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
uchar code table[]="Alarm Clock";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2[]="WEEK";
uchar code table3[]="Today is fine!";
uchar code table4[]="HELLO!";
uchar code table5[]="Enjoy Your Life!";
uchar code table6[]="Happy new year!!";//1.1
uchar code table7[]="Valentine's Day"; //2.14
uchar code table8[]="Qing Ming jie!";//4.5
uchar code table9[]="Happy Labor Day!";//5.1
uchar code table10[]="Duan Wu jie!";//6.15
uchar code table11[]="Army day!";//8.1
uchar code table12[]="Teacher's Day!";//9.10
uchar code table13[]="National Day!";//10.1
uchar code table14[]="zhenzhen  happy  brithday!";//11.24
/*******************************************************************************
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
*******************************************************************************/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DQ=P2^6;
sbit T_RST=P1^5;
sbit T_CLK=P1^3;
sbit T_IO=P1^4;
sbit beep=P2^4;
sbit key1=P3^0;          //调闹钟的小时即x
sbit key2=P3^1;          //调闹钟的分钟即y
sbit key3=P3^2;          //显示切换
sbit key4=P3^3;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uchar time;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static uchar x=0x08,y=30;
uchar t_sec,sec1,sec2;
uchar t_min,min1,min2;
uchar t_hour,hour1,hour2;
uchar t_mon,mon1,mon2;
uchar t_day,day1,day2;
uchar t_year,year1,year2;
uchar week,week1;
uchar com,inf;
void tixing(unsigned char mm,unsigned dd);
void show();
void delay1(uchar t)
{
        uchar a,b;
        for(a=t;a>0;a--)
        for(b=110;b>0;b--);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向1602写指令
{
         RS=0;
         RW=0;
         P0=com;
         delaynms(10);
         E=1;
         delaynms(10);
         E=0;
}
/*和DS1302时钟芯片有关的函数*/

/*******************************************
向1302写一个字节
*******************************************/
void input_BYTE(uchar dat)
{
        uchar i;
        ACC=dat;
        for(i=8;i>0;i--)
        {

                T_IO=ACC0;
                T_CLK=1;
                T_CLK=0;
                ACC=(ACC>>1);
        }
}
/*******************************************
1302读出一个字节
*******************************************/
uchar output_BYTE()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7=T_IO;
           T_CLK=1;
           T_CLK=0;
        }
        return (ACC);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T_RST=0;
        T_CLK=0;
        T_RST=1;
        input_BYTE(add);
        input_BYTE(dat);
        T_CLK=1;
        T_RST=0;
}
/*******************************************
读数据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inf;
        T_RST=0;
    T_CLK=0;
        T_RST=1;
        input_BYTE(add);
        inf=output_BYTE();
        T_CLK=1;
        T_RST=0;
        return (inf);
}
void init_1302()
{
        write_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        write_1302(0x90,0xaa);//设置充电方式;
        write_1302(0x80,0x00);//秒寄存器初始化;
        write_1302(0x82,0x35);//分.......
        write_1302(0x84,0x20);//时.......
        write_1302(0x86,0x25);//日........
        write_1302(0x88,0x11);//月.......
        write_1302(0x8a,0x05);//星期...
        write_1302(0x8c,0x16);//年......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以下是温度芯片DS18b20的相关函数*/
/*****************************************************
函数功能: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读取应答信号
出口参数:flag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2;time++)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time<200;time++)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10;time++)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20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
函数功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dat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2;time++)
         ;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0;time<8;time++)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
函数功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dat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10;time++)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0;time<4;time++)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
***************************************************/
void display_error(void)
{
        u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Erro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Erro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while(1)              //进入死循环,等待查明原因
          ;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80+0x40+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单位(Cent)
***************************************************/
void display_cent(void)
{
    WriteAddress(0x80+0x40+0x05);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0xdf);
        WriteAddress(0x80+0x40+0x06);
        WriteData('C');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1(unsigned char x)
{
        uchar j,k,l;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80+0x4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_temp2(uchar x)
{
         WriteAddress(0x80+0x40+0x04);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0;time<100;time++)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设置键按下
        {
                delay(5);//延时
                if(key1==0)
                {
                        beep=0;//蜂鸣器短响一声
                        delay(20);
                        beep=1;
                        alarmflag=0;/*按下标志,用于防止调节时间时鸣叫*/
                        while(!key1);
                        keynum++;
                        if(keynum==9)
                        keynum=1;//返回
                        switch(keynum)
                        {
                        case 1:TR0=0;//关闭定时器
                                   writecom(h2+0x07);//秒的位置
                                   writecom(0x0f);//设置为光标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化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秒数据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writecom(h2+4);//分的位置
                                   break;//不用再次设置为闪烁状态了
                        case 3:writecom(h2+1);//时的位置
                                   break;
                        case 4:writecom(h1+0x0e);//星期的位置
                                   break;
                        case 5:writecom(h1+0x09);//日的位置
                                   break;
                        case 6:writecom(h1+0x06);//月的位置
                                  break;
                        case 7:writecom(h1+0x3);//年的位置
                                  break;
                        case 8:writecom(0x0c);//第8次,光标不闪烁
                                  alarmflag=1;/*设置标志重新设置为1*/
                                  TR0=1;//重新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写入秒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if(keynum!=0)//当设置键按下时才能操作
        {
                if(key2==0)//加键
                {
                        delay(5);
                        if(key2==0)
                        {
                                beep=0;//蜂鸣器短响
                                delay(20);
                                beep=1;
                                while(!key2);//按键松开
                                switch(keynum)
                                {
                                        case 1: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time(0x06,miao);/*在十位的位置写入,因为为两位数,个位数自动再后面显示*/
                                                   temp=(miao)/10*16+(miao)%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0,temp);// 写入秒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2+0x07);//液晶模式为写入后自动右移,在此返回原来位置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time(0x03,fen);//在十位数位置开始写入
                                                   temp=(fen)/10*16+(fen)%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2,temp);//写入分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2+4);//返回个位数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time(0,shi);//在0位开始写入
                                                   temp=(shi)/10*16+(shi)%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4,temp);//写入时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2+1);//返回到个位位置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com(h1+0x0e);//显示位置
                                                   writeweek(week);//写入星期
                                                   temp=(week)/10*16+(week)%10;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入
                                                   write_1302(0x8a,temp);//写入周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0x0e);/*此处有疑惑:返回原来位置?*/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day(8,ri);//注意是在十位开始写入
                                                   temp=(ri)/10*16+(ri)%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6,temp);//写入日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9);//返回个位数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day(5,yue);//在十位开始写入
                                                   temp=(yue)/10*16+(yue)%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8,temp);//写入月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6);//返回个位位置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day(2,nian);//在第一行第三个字符开始写入
                                                   temp=(nian)/10*16+(nian)%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c,temp);//写入年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3);//返回个位位置
                                                   break;
                                }

                        }
                }
                //以下是减的函数
                if(key3==0)
                {
                        delay(5);//消抖
                        if(key3==0)
                        {
                                beep=0;//蜂鸣器短响一下
                                delay(20);
                                beep=1;
                                while(!key3);
                                switch(keynum)
                                {
                                        case 1:miao--;/*此处有疑问:无符号数据是否要修改*/
                                                   if(miao==-1) miao=59;//减到-1返回59
                                                   writetime(0x06,miao);//在十位数写入
                                                   temp=(miao)/10*16+(miao)%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0,temp);//写入秒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2+0x07);//返回个位位置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time(0x03,fen);//在十位数位置写入
                                                   temp=(fen)/10*16+(fen)%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入
                                                   write_1302(0x82,temp);//写入分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2+4);//返回个位数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time(0,shi);//在0位开始写入
                                                   temp=(shi)/10*16+(shi)%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入
                                                   write_1302(0x84,temp);//写入时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2+1);//返回到个位位置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com(h1+0x0e);//显示位置
                                                   writeweek(week);//写入星期
                                                   temp=(week)/10*16+(week)%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入
                                                   write_1302(0x8a,temp);//写入周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0x0e);//返回原来位置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day(8,ri);//在十位开始显示
                                                   temp=(ri)/10*16+(ri)%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入
                                                   write_1302(0x86,temp);//写入日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9);//返回个位数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day(5,yue);//在十位数位置开始写入
                                                   temp=(yue)/10*16+(yue)%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入
                                                   write_1302(0x88,temp);//写入月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6);//返回到个位位置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day(2,nian);//第一行第三个字符开始写入
                                                   temp=(nian)/10*16+(nian)%10;//转换为bcd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入
                                                   write_1302(0x8c,temp);//写入年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writecom(h1+3);//返回在年的尾数位置
                                                   break;
                                }
                        }
                }
        }
}
//初始化的函数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11;//设置为定时器0和1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60000)/256;//10毫秒
        TL0=(65536-60000)%256;
        TH1=(65536-50000)/256;//设置定时器1的初值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允许T0中断
        TR0=1;//启动中断
        ET1=1;/*允许T1中断(未打开)*/
        TR1=1;//打开
}

/*////////以下为转换农历的相关函数////////////////// */
code uchar year_code[597]={
                    0x04,0xAe,0x53,    //1901 0
                    0x0A,0x57,0x48,    //1902 3
                    0x55,0x26,0xBd,    //1903 6
                    0x0d,0x26,0x50,    //1904 9
                    0x0d,0x95,0x44,    //1905 12
                    0x46,0xAA,0xB9,    //1906 15
                    0x05,0x6A,0x4d,    //1907 18
                    0x09,0xAd,0x42,    //1908 21
                    0x24,0xAe,0xB6,    //1909
                    0x04,0xAe,0x4A,    //1910
                    0x6A,0x4d,0xBe,    //1911
                    0x0A,0x4d,0x52,    //1912
                    0x0d,0x25,0x46,    //1913
                    0x5d,0x52,0xBA,    //1914
                    0x0B,0x54,0x4e,    //1915
                    0x0d,0x6A,0x43,    //1916
                    0x29,0x6d,0x37,    //1917
                    0x09,0x5B,0x4B,    //1918
                    0x74,0x9B,0xC1,    //1919
                    0x04,0x97,0x54,    //1920
                    0x0A,0x4B,0x48,    //1921
                    0x5B,0x25,0xBC,    //1922
                    0x06,0xA5,0x50,    //1923
                    0x06,0xd4,0x45,    //1924
                    0x4A,0xdA,0xB8,    //1925
                    0x02,0xB6,0x4d,    //1926
                    0x09,0x57,0x42,    //1927
                    0x24,0x97,0xB7,    //1928
                    0x04,0x97,0x4A,    //1929
                    0x66,0x4B,0x3e,    //1930
                    0x0d,0x4A,0x51,    //1931
                    0x0e,0xA5,0x46,    //1932
                    0x56,0xd4,0xBA,    //1933
                    0x05,0xAd,0x4e,    //1934
                    0x02,0xB6,0x44,    //1935
                    0x39,0x37,0x38,    //1936
                    0x09,0x2e,0x4B,    //1937
                    0x7C,0x96,0xBf,    //1938
                    0x0C,0x95,0x53,    //1939
                    0x0d,0x4A,0x48,    //1940
                    0x6d,0xA5,0x3B,    //1941
                    0x0B,0x55,0x4f,    //1942
                    0x05,0x6A,0x45,    //1943
                    0x4A,0xAd,0xB9,    //1944
                    0x02,0x5d,0x4d,    //1945
                    0x09,0x2d,0x42,    //1946
                    0x2C,0x95,0xB6,    //1947
                    0x0A,0x95,0x4A,    //1948
                    0x7B,0x4A,0xBd,    //1949
                    0x06,0xCA,0x51,    //1950
                    0x0B,0x55,0x46,    //1951
                    0x55,0x5A,0xBB,    //1952
                    0x04,0xdA,0x4e,    //1953
                    0x0A,0x5B,0x43,    //1954
                    0x35,0x2B,0xB8,    //1955
                    0x05,0x2B,0x4C,    //1956
                    0x8A,0x95,0x3f,    //1957
                    0x0e,0x95,0x52,    //1958
                    0x06,0xAA,0x48,    //1959
                    0x7A,0xd5,0x3C,    //1960
                    0x0A,0xB5,0x4f,    //1961
                    0x04,0xB6,0x45,    //1962
                    0x4A,0x57,0x39,    //1963
                    0x0A,0x57,0x4d,    //1964
                    0x05,0x26,0x42,    //1965
                    0x3e,0x93,0x35,    //1966
                    0x0d,0x95,0x49,    //1967
                    0x75,0xAA,0xBe,    //1968
                    0x05,0x6A,0x51,    //1969
                    0x09,0x6d,0x46,    //1970
                    0x54,0xAe,0xBB,    //1971
                    0x04,0xAd,0x4f,    //1972
                    0x0A,0x4d,0x43,    //1973
                    0x4d,0x26,0xB7,    //1974
                    0x0d,0x25,0x4B,    //1975
                    0x8d,0x52,0xBf,    //1976
                    0x0B,0x54,0x52,    //1977
                    0x0B,0x6A,0x47,    //1978
                    0x69,0x6d,0x3C,    //1979
                    0x09,0x5B,0x50,    //1980
                    0x04,0x9B,0x45,    //1981
                    0x4A,0x4B,0xB9,    //1982
                    0x0A,0x4B,0x4d,    //1983
                    0xAB,0x25,0xC2,    //1984
                    0x06,0xA5,0x54,    //1985
                    0x06,0xd4,0x49,    //1986
                    0x6A,0xdA,0x3d,    //1987
                    0x0A,0xB6,0x51,    //1988
                    0x09,0x37,0x46,    //1989
                    0x54,0x97,0xBB,    //1990
                    0x04,0x97,0x4f,    //1991
                    0x06,0x4B,0x44,    //1992
                    0x36,0xA5,0x37,    //1993
                    0x0e,0xA5,0x4A,    //1994
                    0x86,0xB2,0xBf,    //1995
                    0x05,0xAC,0x53,    //1996
                    0x0A,0xB6,0x47,    //1997
                    0x59,0x36,0xBC,    //1998
                    0x09,0x2e,0x50,    //1999 294
                    0x0C,0x96,0x45,    //2000 297
                    0x4d,0x4A,0xB8,    //2001
                    0x0d,0x4A,0x4C,    //2002
                    0x0d,0xA5,0x41,    //2003
                    0x25,0xAA,0xB6,    //2004
                    0x05,0x6A,0x49,    //2005
                    0x7A,0xAd,0xBd,    //2006
                    0x02,0x5d,0x52,    //2007
                    0x09,0x2d,0x47,    //2008
                    0x5C,0x95,0xBA,    //2009
                    0x0A,0x95,0x4e,    //2010
                    0x0B,0x4A,0x43,    //2011
                    0x4B,0x55,0x37,    //2012
                    0x0A,0xd5,0x4A,    //2013
                    0x95,0x5A,0xBf,    //2014
                    0x04,0xBA,0x53,    //2015
                    0x0A,0x5B,0x48,    //2016
                    0x65,0x2B,0xBC,    //2017
                    0x05,0x2B,0x50,    //2018
                    0x0A,0x93,0x45,    //2019
                    0x47,0x4A,0xB9,    //2020
                    0x06,0xAA,0x4C,    //2021
                    0x0A,0xd5,0x41,    //2022
                    0x24,0xdA,0xB6,    //2023
                    0x04,0xB6,0x4A,    //2024
                    0x69,0x57,0x3d,    //2025
                    0x0A,0x4e,0x51,    //2026
                    0x0d,0x26,0x46,    //2027
                    0x5e,0x93,0x3A,    //2028
                    0x0d,0x53,0x4d,    //2029
                    0x05,0xAA,0x43,    //2030
                    0x36,0xB5,0x37,    //2031
                    0x09,0x6d,0x4B,    //2032
                    0xB4,0xAe,0xBf,    //2033
                    0x04,0xAd,0x53,    //2034
                    0x0A,0x4d,0x48,    //2035
                    0x6d,0x25,0xBC,    //2036
                    0x0d,0x25,0x4f,    //2037
                    0x0d,0x52,0x44,    //2038
                    0x5d,0xAA,0x38,    //2039
                    0x0B,0x5A,0x4C,    //2040
                    0x05,0x6d,0x41,    //2041
                    0x24,0xAd,0xB6,    //2042
                    0x04,0x9B,0x4A,    //2043
                    0x7A,0x4B,0xBe,    //2044
                    0x0A,0x4B,0x51,    //2045
                    0x0A,0xA5,0x46,    //2046
                    0x5B,0x52,0xBA,    //2047
                    0x06,0xd2,0x4e,    //2048
                    0x0A,0xdA,0x42,    //2049
                    0x35,0x5B,0x37,    //2050
                    0x09,0x37,0x4B,    //2051
                    0x84,0x97,0xC1,    //2052
                    0x04,0x97,0x53,    //2053
                    0x06,0x4B,0x48,    //2054
                    0x66,0xA5,0x3C,    //2055
                    0x0e,0xA5,0x4f,    //2056
                    0x06,0xB2,0x44,    //2057
                    0x4A,0xB6,0x38,    //2058
                    0x0A,0xAe,0x4C,    //2059
                    0x09,0x2e,0x42,    //2060
                    0x3C,0x97,0x35,    //2061
                    0x0C,0x96,0x49,    //2062
                    0x7d,0x4A,0xBd,    //2063
                    0x0d,0x4A,0x51,    //2064
                    0x0d,0xA5,0x45,    //2065
                    0x55,0xAA,0xBA,    //2066
                    0x05,0x6A,0x4e,    //2067
                    0x0A,0x6d,0x43,    //2068
                    0x45,0x2e,0xB7,    //2069
                    0x05,0x2d,0x4B,    //2070
                    0x8A,0x95,0xBf,    //2071
                    0x0A,0x95,0x53,    //2072
                    0x0B,0x4A,0x47,    //2073
                    0x6B,0x55,0x3B,    //2074
                    0x0A,0xd5,0x4f,    //2075
                    0x05,0x5A,0x45,    //2076
                    0x4A,0x5d,0x38,    //2077
                    0x0A,0x5B,0x4C,    //2078
                    0x05,0x2B,0x42,    //2079
                    0x3A,0x93,0xB6,    //2080
                    0x06,0x93,0x49,    //2081
                    0x77,0x29,0xBd,    //2082
                    0x06,0xAA,0x51,    //2083
                    0x0A,0xd5,0x46,    //2084
                    0x54,0xdA,0xBA,    //2085
                    0x04,0xB6,0x4e,    //2086
                    0x0A,0x57,0x43,    //2087
                    0x45,0x27,0x38,    //2088
                    0x0d,0x26,0x4A,    //2089
                    0x8e,0x93,0x3e,    //2090
                    0x0d,0x52,0x52,    //2091
                    0x0d,0xAA,0x47,    //2092
                    0x66,0xB5,0x3B,    //2093
                    0x05,0x6d,0x4f,    //2094
                    0x04,0xAe,0x45,    //2095
                    0x4A,0x4e,0xB9,    //2096
                    0x0A,0x4d,0x4C,    //2097
                    0x0d,0x15,0x41,    //2098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
    switch (month_p){
        case 1:{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
}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c=0 为21世纪,c=1 为20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year=temp1*10+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table_addr=(year+0x64-1)*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temp3=temp2-1;
    }
    else{
        temp3=temp2+0x1f-1;
    }
    if (month<10){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
    else{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if ((month>0x2)&&(year%0x4==0)){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year=0x63;c=1;}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c_moon=c;                 //HEX->BCD ,运算结束后,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year_moon=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month_moon=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day_moon=temp1|temp2;
}

/*///////////农历转换分界线 */

void festival()//显示节日函数
{
                if ( yue == 1 && ri == 1 ){ print(0x80," New Year's Day ");print(0x40,"Happy New Year!!"); }//1月
                else if (month_moon== 0x01 && day_moon == 0x01 ){print(0x80,"Happy New Year!!");print(0x40,"Spring Festival!");  }
                else if (month_moon== 0x01 && day_moon == 0x15 ){print(0x80," yuan xiao jie: ");print(0x40,"Lantern Festival"); }//元宵节

                else if ( yue == 2 && ri == 2 ){ print(0x80," World Wetlands ");print(0x40,"      Day       "); }//2月
                else if ( yue == 2 && ri == 14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Valentine's Day!"); }

                else if ( yue == 3 && ri == 8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   Women' Day   "); }
                else if ( yue == 3 && ri == 12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China Arbor Day "); }
                //else if ( yue == 3 && ri == 14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   White Day   "); }
                else if ( yue == 3 && ri == 15 ){ print(0x80," World Consumer ");print(0x40,"   Right Day    "); }
                else if ( yue == 3 && ri == 17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  sailing day   "); }
                else if ( yue == 3 && ri == 21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World Forest Day"); }
                else if ( yue == 3 && ri == 22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World Water Day "); }
                //if ( yue == 3 && ri == 23 ){ print(0x80,"World Meteorolo-");print(0x40,"   gical Day    "); }
                //if ( yue == 3 && ri == 24 ){ print(0x80,"World Tubercul-");print(0x40,"    osis Day    "); }

                else if ( yue == 4 && ri == 1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April Fools' Day"); }//4
                else if ( yue == 4 && ri == 5 ){ print(0x80,"   Ching Ming   ");print(0x40,"    Festival    ");        }
                else if ( yue == 4 && ri == 7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World Health Day"); }
                else if ( yue == 4 && ri == 8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   Easter Day   "); }

            else if (month_moon== 0x05 && day_moon == 0x05 ){print(0x80,"the Dragon-Boat ");print(0x40,"    Festival    "); }
                else if ( yue == 5 && ri == 1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   Labour Day   "); }//5
                else if ( yue == 5 && ri == 4 ){ print(0x80," Chinese Youth  ");print(0x40,"      Day       "); }
                else if ( yue == 5 && ri == 8 ){ print(0x80,"World Red-Cross ");print(0x40,"      Day       "); }
                else if ( yue == 5 && ri == 12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   Nurse Day    "); }
                else if ( yue == 5 && ri == 5 ){ print(0x80,"  Mother's Day  ");print(0x40,"   is coming!   "); }
                else if ( yue == 5 && ri == 15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   Family Day   "); }
                else if ( yue == 5 && ri == 31 ){ print(0x80,"World No-Smoking");print(0x40,"      Day       "); }

                else if ( yue == 6 && ri == 1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 Children's Day "); }//6
                else if ( yue == 6 && ri == 5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Environment Day "); }
                else if ( yue == 6 && ri == 26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Against Drug Day"); }
                //else if ( yue == 6 && ri == 6 ){ print(0x80,"  National Eyes "); print(0x40,"   Caring Day   "); }
                else if ( yue == 6 && ri == 13 ){ print(0x80,"  Father's Day  ");print(0x40,"   is coming!   "); }

            else if (month_moon== 0x07 && day_moon == 0x07 ){ print(0x80," Double-Seventh ");print(0x40,"      Day!      "); }

                else if ( yue == 7 && ri == 1 ){ print(0x80," The return of  ");print(0x40," Hong Kong Day  "); }//7
                else if ( yue == 7 && ri == 7 ){ print(0x80," Anti-Japanese  ");print(0x40,"War memorial day"); }
                else if ( yue == 7 && ri == 11 ){ print(0x80,"World Population");print(0x40,"      Day       "); }

            else if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 0x15 ){ print(0x80," the Mid-Autumn ");print(0x40,"    Festival    "); }
                else if ( yue == 8 && ri == 1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  the Army Day  "); }//8
                else if ( yue == 8 && ri == 8 ){ print(0x80,"  Chinese man   ");print(0x40,"    Festival    "); }
                else if ( yue == 8 && ri == 15 ){ print(0x80," The victory of ");print(0x40," war anniversary"); }

            else if (month_moon== 0x09 && day_moon == 0x09 ){ print(0x80,"the Double Ninth");print(0x40,"    Festival    "); }
                else if ( yue == 9 && ri == 10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 Teacher's Day  "); }//9

                //else if ( yue == 9 && ri == 20 ){ print(0x80," International  ");print(0x40,"Teeth-loving Day"); }
                else if ( yue == 9 && ri == 27 ){ print(0x80," World Tourism  ");print(0x40,"      Day       "); }

                else if ( yue == 10 && ri == 1 ){ print(0x40,"    Today is:   ");print(0x40,"  National Day  "); }//10
                else if ( yue == 10 && ri == 4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World Animal Day"); }
                else if ( yue == 10 && ri == 24 ){ print(0x80," United Nations ");print(0x40,"      Day       "); }

                else if ( yue == 11 && ri == 10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World Youth Day "); }//11
                else if ( yue == 11 && ri == 11 ){ print(0x80,"Today is 1,1,1..");print(0x40,"    One's Day   "); }//光棍节
                else if ( yue == 11 && ri == 17 ){ print(0x80,"  The student   ");print(0x40,"    section     "); }

            else if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 0x08 ){ print(0x80,"the laba Rice P-");print(0x40,"orridge Festival"); }
            else if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 0x15 ){ print(0x80,"  guo xiao nian ");print(0x40,"  a lunar year  "); }
            //if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 0x29 ){ print("  腊月二十九    "); }
            else if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 0x30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 New Year's Eve "); }
                else if ( yue == 12 && ri == 1 ){ print(0x80,"    Today is:   ");print(0x40," World AIDS Day "); }//12
                //if ( yue == 12 && ri == 23 ){ print("  明晚平安夜    "); }
                else if ( yue == 12 && ri == 24 ){print(0x80,"Tonight is      "); print(0x40,"The Silent Night"); }
                else if ( yue == 12 && ri == 25 ){print(0x80,"Merry Christmas!"); print(0x40," Christmas Day  "); }
                else if ( yue == 12 && ri == 31 ){ print(0x80,"  The last day  ");print(0x40,"  of the year   "); }

                else{
                          print(0x40," ...(*^_^*)...  ");//显示笑脸。。。
                      //print(0x40," ...0(n_n)0...  ");
                          print(0x80,"Have a Good Day!");
                        }
}

/*报时函数*/
void timealarm()
{
        if(shi>7)//大于7点才启动报时
        {
          if(alarmflag==1)//不按下设置按键时才有效
          {
                if(fen==0 && miao<2)
                {
                        beep=0;//启动蜂鸣器
                }
                else if(fen==30 && miao==0)
                {
                        beep=0;
                }
                else beep=1;
          }
        }
}
//按键初始化时间函数
void chushihua()//初始化时间函数
{
        if(key2==0)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
        write_1302(0x80,0x00);//秒:00
        write_1302(0x82,0x00);//分:00
        write_1302(0x84,0x12);//时:12
        write_1302(0x8a,0x06);//周:4
        write_1302(0x86,0x01);//日:15
        write_1302(0x88,0x01);//月:3
        write_1302(0x8c,0x11);//年:11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
        }
        }
}

/*void ledcontrol()//背光led灯的控制函数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lednum++;
                        if(lednum==3) lednum=1;
                }
        }
        if(lednum==1) led=0;//关闭背光
        if(lednum==2) led=1;//打开背光
}  */

/*以下是主函数部分*/
void main()
{
        alarmflag=1;
        //led=0;
        lcdinit();//初始化液晶函数
        ds1302_init();//DS1302时钟芯片初始化函数
        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beep=0;
        delay(200);
        beep=1;
        //led=0;
        while(1)
        {
                year1=(nian)/10*16+(nian)%10;//转换为bcd码
                month1=(yue)/10*16+(yue)%10;
                day1=(ri)/10*16+(ri)%10;
                chushihua();//初始化时间函数
            Conversion(0,year1,month1,day1);//
                timealarm();//报时程序
                keyscan();//不断扫面按键函数
                /*if(key2==1)//加键不按下时才有用
                {
        ledcontrol();//背光控制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中断任务:取数据并显示
{
        TH0=(65536-60000)/256;//重新赋初值
        TL0=(65536-60000)%256;
        //读取数据
        flag=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考虑是否放在此处)
        miao=turnBCD(read_1302(0x81));//读出秒
        fen=turnBCD(read_1302(0x83));//读出分
        shi=turnBCD(read_1302(0x85));//读出时
        ri=turnBCD(read_1302(0x87));//读出日
        yue=turnBCD(read_1302(0x89));//读出月
        nian=turnBCD(read_1302(0x8d));//读出年
        week=turnBCD(read_1302(0x8b));//读出周
        //显示数据

        if(((0<=miao)&&(miao<15))||(((miao/10==2)||(miao/10==4))&&(miao%10<=5))||((54<=miao)&&(miao<60))) /*显示所有信息的时间段*/
        {
                print(0x80,"20  /  /   W < >");
                writecom(h1+0x0c);
                writedata(0x7e);//→右箭头
                writeday(8,ri);//显示日
                writeday(5,yue);//显示月
                writeday(2,nian);//显示年
                writeweek(week);//显示星期
                print(0x40,"  :  :          ");
                writetemp(9,flag);//显示温度,第二行显示
                writetime(6,miao);//显示出秒
                writetime(3,fen);//显示出分
                writetime(0,shi);//显示出时,第二行第一个开始
        }

        if(15<=miao)/*当秒大于15时才显示*/
        {
                if(((miao/10==1)||(miao/10==3))&&(miao%10>=5))
                {
                switch(flag/100)//取出温度的十位数
                {
                        case 0:print(0x80,"Pretty cold now!");
                                   break;
                        case 1:print(0x80,"little cold now!");
                                   break;
                        case 2:print(0x80,"It is warm now. ");
                                   break;
                        case 3:print(0x80,"It's hot !!!    ");
                                   break;
                        case 4:print(0x80,"Very very hot!!!");
                                   break;
                        case 5:print(0x80,"Very very hot!!!");
                                   break;
                        case 6:print(0x80,"Very very hot!!!");
                                   break;
                }

                print(0x80,"It is warm now. ");
                print(0x40,"  :  :          ");
                writetemp(9,flag);//显示温度,第二行显示
                writetime(6,miao);//显示出秒
                writetime(3,fen);//显示出分
                writetime(0,shi);//显示出时,第二行第一个开始
                }
                if(((miao/10==2)||(miao/10==4))&&(miao%10>=5))/*25-30 45-50*/
                {
                        if((5<=shi)&&(shi<=11)) flagT=1;//5-11时为早上
                        if((11<shi)&&(shi<=14)) flagT=2;//11-14为中午
                        if((14<shi)&&(shi<=18)) flagT=3;//14-18为下午
                        if((18<shi)||(shi<5))   flagT=4;//18-24或者0-5为晚上
                        switch(flagT)//分段时间
                        {
                                case 1:print(0x80," Good Morning!  ");
                                           break;
                                case 2:print(0x80,"   Good Noon!   ");
                                           break;
                                case 3:print(0x80,"Good afternoon! ");
                                           break;
                                case 4:print(0x80,"  Good night!   ");
                                           break;
                        }
                        print(0x40,"  :  :          ");
                        writetemp(9,flag);//显示温度,第二行显示
                        writetime(6,miao);//显示出秒
                        writetime(3,fen);//显示出分
                        writetime(0,shi);//显示出时,第二行第一个开始
                }

                if(((30<=miao)&&(miao<35))||((50<=miao)&&(miao<54)))//30-35 50-54
                {//else改为范围
                festival();//选择显示节日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任务:计时用作报时
{
        TH1=(65536-50000)/256;//中断后重新赋初值
        TL1=(65536-50000)%256;
        count++;//计算时间
        if(alarmflag==1)//设置键按下才有效
        {
                if(fen==0 && miao<4)
                {
                count++;
                ledcount=count/10;//分开时间段
                        switch(ledcount)
                        {
                                case 0:Gled=0;Yled=1;break;//从零开始
                                case 1:Gled=1;Yled=0;break;
                                case 2:Gled=0;Yled=1;break;
                                case 3:Gled=1;Yled=0;break;
                                case 4:Gled=0;Yled=0;break;
                                case 5:Gled=1;Yled=1;break;
                                case 6:Gled=0;Yled=0;break;
                                case 7:Gled=0;Yled=0;count=0;break;//在这里面清零
                        }
                }
                else if(fen==30 && miao<2)
                {
                        Gled=0;
                        Yled=0;
                }
                else {
                Gled=1;
                Yled=1;
                }
        }
}

网友A:
这种冗长而没头没脑的程序,哪位“大神”有耐心给予“指教”?你以为“大神”真的是大神么?你以为“大神”都坐在那里很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