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和ULN2803怎么控制多路继电器切换

楼主(2016-10-21):
大家好

  我想做个电压采集系统,需要通道切换我想用74HC595和ULN2803控制24路继电器切换,请问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void OUT595_2(int dat)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595;                  LATCH =0;         data595=dat;         for(i=0;i<16;i++)         {                  ASCK =0;                 if(data595 & 0x8000)                 {                 ADATA =1;                 }                 else                 {                         ADATA =0;                 }                 data595  =data595 << 1;                 ASCK =1;                          }                   LATCH =1;          }

网友A:
74595輸出函數 自行引用;   void OUT595(char dat) {unsigned char  i,data595;                  LATCH =0;         data595=dat;         for(i=0;i<8;i++)         {                  ASCK =0;                 if(data595 & 0x80)                 {                  ADATA =1;                 }                 else                 {                  ADATA =0;                 }                 data595  =data595 << 1;                 ASCK =1;                          }                   LATCH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