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的IO口做AD使用时,用手触摸引脚后,引脚输出高还是低电平?

楼主(2016-10-21):
STC12C2052AD单片机的IO口做AD使用时,用手触摸引脚后,引脚输出高还是低电平?看别人做触摸按键,直接将IO口接个电阻,做AD输入使用,就是不知道当有手指在触摸引脚的时候,引脚电平状态?

网友A:
回帖奖励 +2

手不触摸的时候为高电平,手触摸的时候是低电平+高电平脉冲(高电平占得比例很小,都是短暂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不触摸的时候为高电平,手触摸的时候是低电平+高电平脉冲(高电平占得比例很小,都是短暂的脉冲)

我刚测量了,是这样的:将P1.0  P1.1设置为高阻和开漏模式时,无手指触摸是电压分别是2.0v,有手指触摸时引脚电压为2.3V ,请问这对吗?

网友A:
万用表测量到的这个电压不准确,不能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表示ADC的值,你手指触摸IO口的时候会有个0v的电平,但是也会有很短暂的高电平脉冲。给你个思路,你用示波器观察手指触摸前后的波形变化,或者把采样到的ADC值发送到串口助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到的这个电压不准确,不能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表示ADC的值,你手指触摸IO口的时候会有个0v的电平 ...

好的 谢谢这个思路。还有个问题,就是看杜洋电子琴直接将P口,串个电阻做触摸按键,而看其他资料,做触摸按键有很多外围电路,看着有点复杂,请问:像杜洋电子琴那样的方案可以做触摸按键吗?

网友B:
第一个是低电平,第二个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