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器充电无法退出,求指导~~

楼主(2016-10-21):
在编一个太阳能控制器的控制程序

用PIC的AD口检测太阳能板的电压和电池电压
要求太阳能板电压超过电池电压2V时,打开开关管充电,否则关闭开关管不充电

现在的问题是:
接一个可调电源代替太阳能板,
可调电源的电压往上调,超过电池后,能充电;

可是
再把可调电源电压往下调,可调电源输出端电压降不下来
应该是开关管对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容充电了,导致可调电源电压无法下降,保持跟电池电压一样了
造成电压下降时无法退出充电状态。

我现在充电控制那里不停输出方波,当不充电时检测太阳能板和电池的电电压
AD检测要怎么改才能检测到可调电源电压已经下降了?

求解决办法 or 编程思路!!!

网友A:
你把可调电源对电瓶充电的电路,还有ADC在哪个位置点检测的电路图片发上来看看,或许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可调电源对电瓶充电的电路,还有ADC在哪个位置点检测的电路图片发上来看看,或许能帮到你。

我问的问题跟那些都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问题跟那些都没关系。

看似无关实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