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和传感器做一个测量温度的电路,显示出实时温度?

楼主(2016-10-21):
怎样用单片机和传感器做一个测量温度的电路,显示出实时温度?
刚刚注册此论坛,诚心请教,望大神们相助指导

网友A:
这里有数字温度的论文,你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数子温度计的资料,你看一下

网友B:
ds18b20就是一种主流的温度传感器,也可以用热敏电阻,测量范围宽的用热电偶或非接触红外线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b20就是一种主流的温度传感器,也可以用热敏电阻,测量范围宽的用热电偶或非接触红外线温度传感器。

我百度也是这种数字型温度传感器,可免去复杂转换电路,但是可具体怎么操作呀?

网友C:
看我的帖子,有个你需要的温度计,只需单片机数码管和单片机三个元件,精简制作很适合新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DS18B20简介
⒉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⒋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帖子,有个你需要的温度计,只需单片机数码管和单片机三个元件,精简制作很适合新手,希望能帮到你。

请问一下怎么看你的帖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看你的帖子呢?⊙﹏⊙

点击我头像下面    主题两个字上方的“5”就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我头像下面    主题两个字上方的“5”就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这点了你头像下面没反应呐,也没有什么主题“5”(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数字温度的论文,你看一下

谢谢你啦^_^,不过没有原理图对于小妹来说很难实现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点了你头像下面没反应呐,也没有什么主题“5”(_)

http://www.51hei.com/bbs/?1237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123732

嗯嗯,知道了,刚刚把你发的压缩包下下来了,不过还可以请教一下吗?解压缩后有很多点什么的后缀,用哪几个软件打开呐?可不可以先发一下你的原理图给我看看,明天我就要交设计初步想法了,好伤感~拜托拜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知道了,刚刚把你发的压缩包下下来了,不过还可以请教一下吗?解压缩后有很多点什么的后缀,用哪几 ...

你电脑安装要kei软件才可以打开程序,安装PADS9.5可以打开原理图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脑安装要kei软件才可以打开程序,安装PADS9.5可以打开原理图l

嗯,我电脑里有keil,不过没有PADS9.5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电脑里有keil,不过没有PADS9.5

AD 也可以打开

楼主:
嗯,谢谢~这个是用单片机三个I/O口控制位选,其余的用来控制段选然后显示温度数字对吧?不过我有一点很困惑,就是DS18B20的DQ端到底输出给单片机的是二进制还是十进制,然后单片机是如何对这个数进行转换成高低电平的?直接将三个共阴极的数码管接到I/O口为什么就能将DQ端传感器的内容显示呢?

网友F:
首先确定你要用什么传感器,找到这个传感器了资料,有可能直接就会有实例程序。上次用的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确定你要用什么传感器,找到这个传感器了资料,有可能直接就会有实例程序。上次用的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就 ...

你好,老师只说用传感器检测温度使用单片机编程,具体我也没什么想法,所以来求助求助,上面的大神们是用那个数字传感器测温,这个我也不知道允不允许用,明天得跟老师说个想法才知道,你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和传感器吗?

网友G: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比如探头可以使用NTC电阻、红外测温,ds18b20,显示用数码管或者LCD,单片机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只说用传感器检测温度使用单片机编程,具体我也没什么想法,所以来求助求助,上面的大神们是用 ...

我说的是DHT11,网上一般有液晶显示和串口显示,你在几百度吧

楼主:
嗯,谢谢啦,这个是用三个I/O口控制位选,其余的I/O口控制段选从而显示出温度传感器的数值,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就是那个DS18B20输出给单片机的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怎样又能把这个数值转成I/O口高低电平呢?思路是怎样滴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这个是用单片机三个I/O口控制位选,其余的用来控制段选然后显示温度数字对吧?不过我有一点很困 ...

传输的是二进制数,读入后放在单片机的寄存器里。通过计算转化成十进制数,当需要在数码管上显示的时候,就把十位数的十位分离出来显示在第一个数码管上,个位分离出来显示在第二个数码管上,小数位分离出来显示在第三个数码管上。回答完毕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相助,我再仔细思考思考,有问题还可以咨询你不?

网友H(2017-05-02):
引用 网友D: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为什么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