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9C52温度计显示零下温度

楼主(2016-10-22):
这里下载的程序没零下温度>有的不能用
没文化真可怕只能下载别人的

网友A:
自己动手改改程序呗,温度的读取 DS18B20在出厂时以配置为11位,读取温度时共读取16位,前5个位为符号位,当前5位为1时,读取的温度为负数;当前5位为0时,读取的温度为正数。温度为正时读取方法为:将16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即可。温度为负时读取方法为:将16进制取反后加1,再转换成10进制即可。例:0550H = +85 度,FC90H = -55 度

网友B:
18b20是可以测负温度的。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DS18B20简介
⒉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⒋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b20是可以测负温度的。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⒈ DS18B20简介    …

很很怀疑,LZ 的电路板能否直接套用你压缩包里的固件
要修改人家不是已说了嘛能力有限

网友D:
你不会想说怎么显示“负号”吧?看你这个东西是没有地方来显示“负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b20是可以测负温度的。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⒈ DS18B20简介    …

多谢了试试

网友E:
你不会想说怎么显示“负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