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做触摸按键时,P口工作在高阻或者开漏模式时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6-10-22):
STC12C2052AD做触摸按键时,P口工作在高阻或者开漏模式时,P口可不可以直接当输入接口,我的意思就是说还要不要接其他外围电路。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不接也行但是在程序中要对PXM0和PXM1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也行但是在程序中要对PXM0和PXM1设置一下

嗯 请问可以加你QQ吗,我还有几个不懂的问你,需要向你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请问可以加你QQ吗,我还有几个不懂的问你,需要向你请教。

不喜欢用qq有问题在坛里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用qq有问题在坛里问就行了

好的,我手上有块触摸LED台灯电路板,串个电阻,直接做触摸按键(见图),还有看杜洋老师的电子琴也是串个电阻就做触摸按键的,我的问题是:当手指去触摸这几个按键时,单片机利用ADC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麻烦提供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手上有块触摸LED台灯电路板,串个电阻,直接做触摸按键(见图),还有看杜洋老师的电子琴也是串 ...

百度搜索  精简制作触摸操作(下)
文章里面讲了他设计的思路和原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