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下c51单片机,老是感觉很难的样子,老鸟给点意见,怎么开始入门才好?

楼主(2016-10-22):
想学习一下c51单片机,老是感觉很难的样子,老鸟给点意见,怎么开始入门才好?

网友A:
学习单片机从protues仿真开始

学习单片机从protues仿真开始

学习单片机从protues仿真开始,比从开发板开始更容易上手,但基础打好后,还要在开发板上练习,才能比较完善。一开始用开发板有个缺点,有故障时不如protues仿真容易排错,初学者甚至会束手无策,protues可与keil联合仿真,单步运行,观测每一条指令执行结果。另外,protues仿真的成本也比开发板低。

真诚地给你介绍2本protues仿真书,张志良编著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有问题,可zzlls@126.com咨询

网友B:
每个人情况不同,难有统一模式。最好能从某一点突破,比如流水灯算是最简单了,但一个外行,若能从0开始直至自己把它鼓捣成功,就会有很大进步,会收获很多东西。有了突破一个的经验,再扩大战果就相对容易了。

网友C:
我发表一下菜鸟的意见:1.书籍选择(手里至少有两本单片机C语言编程书籍便于系统学习,网络上都是碎片化的知识)

网友C:
2.书籍最好选择关于STC15系列单片机的书
3.单片机不建议用传统的8051单片机,建议用STC15系列的单片机(下载器便宜10元可买到,无需外部复位电路,无需外部时钟电路,自带EEPROM,自带ADC,可以强推挽输出大电流,可减少外围电路搭建,缩短试验周期,价格2至8元,STC-isp程序烧写软件带有大量的例程可以参考移植)
4.硬件的选择:建议购买面包板、数码管、按键、LED小灯、蜂鸣器、液晶屏这些元件自己利用面包板搭建实验电路,后期可以用实验板搭建焊接电路,最后用PCB画图软件制板。
5.从驱动流水灯数码管开始编程,刚开始改别人的程序,慢慢的自己写程序。(以上纯属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D:
哈哈,,看楼上有人说学习单片机从protues仿真开始,,,我接触单片机两年了,都不会仿真,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连最小系统都闹不清,别说仿真了,建议买个开发板,把例程跑一遍,然后改改程序中的数据、io端口之类的,看看实验结果,找些同类型的程序对比下有什么不同的写法,看看视频教程等,可能刚开始一头雾水,不用强迫自己记住,时间久了,也就有个概念了,然后再回过头学习,你发现之前不理解的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最好是有个老师教会学的快一些,我是自己摸索的,一路摸爬滚打,走了不少弯路,但乐在其中

网友E: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话说还是有怎样条件就怎样去学习了,别人的方法未必完全符合自己只能借鉴
不过这货确实需要软硬件都兼顾才能灵活娴熟地驾驭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楼上有人说学习单片机从protues仿真开始,,,我接触单片机两年了,都不会仿真,刚开始接触的时 ...

单片机从protues仿真,便于入门,,便于纠错,便于退出,低成本,特别是那些毅力不太够的,适用于大多数初学者。仿真入门后,再买开发板,有的放矢,容易提高。

网友F:
搞个开发板学习,不要先用仿真。有些东西仿真看不出来

网友G:
我也是初学者,我觉得确实是爱好最主要,我在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讲的普通话,缺点就是有的时候讲的太快,还好视频可以随时暂停、重播。十天学会对于不懂C语言的人来说确实不太现实,但是可以慢慢学,我现在就是工作很闲,然后突然迷上单片机了,纯属爱好,也不打算以后找这样的工作,我学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学到键盘扫描了,感觉挺爽的,每天都乐在其中。

网友H:
先从最基本的C语言开始学起,51单片机的话推荐《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网友I:
先学会C语言,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单片机教程,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了解一下开发板的原理图,理清它的电路,这样可以理解什么时候用低电平和高电平,还有就是看它的代码,这是我学习单片机的方法,不喜勿喷。

网友I:
先学好C语言,在这基础上,你可以去看一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程,看单片机开发板给的代码教程,这是学会编码的最快的方法,要看一下开发板的电路,理清高电平与低电平,这是我学习的方法,不喜勿喷

网友J:
先学习一下单片机的时钟脉冲和工作原理,买一本郭天祥的书,根据书中原理自己焊接硬件写软件,平常多补充关注电子科技知识,循环渐进,切忌眼高手低,望采纳。

网友K:
就是买了单片机开发板,多写程序,调试,然后自己DIY。学着改进。

网友L:
我直接学c语言+软件仿真,参考

网友M:
先学着点亮一个LED灯,抄例子建立兴趣。

网友N:
如果你是零基础的话,建议看郭天祥的视频教程入门,这也是很多初学者的选择,讲的很细。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O:
可以买个开发板,再买个郭大爷单片机书配合其教学视频,很简单就能学会

网友P:
我已经在学习单片机了。买了郭天祥的51单片机的开发板,但是最近事情太多都没怎么系统学习了 。郭天祥的视频唯一一点的缺点就是每一讲的时间太长了,没有一整块的时间压根看不完啊

网友Q:
书籍最好选择关于STC15系列单片机的书
单片机不建议用传统的8051单片机,建议用STC15系列的单片机(下载器便宜10元可买到,无需外部复位电路,无需外部时钟电路,自带EEPROM,自带ADC,可以强推挽输出大电流,可减少外围电路搭建,缩短试验周期,价格2至8元,STC-isp程序烧写软件带有大量的例程可以参考移植).硬件的选择:建议购买面包板、数码管、按键、LED小灯、蜂鸣器、液晶屏这些元件自己利用面包板搭建
实验电路,后期可以用实验板搭建焊接电路,最后用PCB画图软件制板。
从驱动流水灯数码管开始编程,刚开始改别人的程序,慢慢的自己写程序。

网友R:
多看书,多动手

网友S:
先学好模电和数电

网友T:
学习从STC15开始吧,官网例程多,《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挺好的,一本足以。仅供参考

网友U:
用好51,其他的都能轻松上手了,无师自通

网友U:
引用 网友V:
看视频

先从51开始入门吧

网友W:
学一点C语言在开始学单片机由简入难最好找个人带着

网友X:
多动手多练,一定要有块开发版

网友Y:
建议看一下教学视频,把基础的东西学会,然后定一个目标,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然后在做东西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地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把东西做出来,你也就学的差不多了

网友Z:
先学汇编语言,然后一切就简单了

网友AA:
最好还是从某宝上买一个做好的板子,然后对照着示例程序了解每一行代码的作用,以及涉及到的相应的寄存器,郭天祥那本书入门还可以的

网友AB:
看书加动手,等你看完三本书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AC:
主要是动手,看再多的书籍只是学习了更多的理论方法,实践一个项目,自己就能学会使用自己的方法,一旦主动思考的方式做东西,才能慢慢沉淀,慢慢领会,学到宝贵的经验。

网友AD:
好好学,用心还是可以学会的

网友AE:
你好,你可以从郭天祥十天学会单片机入门。

网友AF:
跟着书本用学习版搭电路做实验,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AG:
学习单片机主要 C语言要过关,然后学习每个模块。多练习。从点亮小灯一步步去学

网友AH:
先买一本单片机教程,再结合网上教程  慢慢来

网友AI:
跟着视屏写程序,多写几遍自然就理解了,当然,也要知道一些基础知识。

网友AJ:
从点亮一个LED灯开始 ,点亮了一个LED灯,就差不多入门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等可以花式流水灯之后,你就可以学习中断,定时器,这两个很重要 ,之后就可以做一些小东西,测温,测距,光立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