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时钟芯片PHIL封装18个引脚的引脚名称

楼主: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个DS12C887PHIL封装18引脚时钟芯片,但我不知道引脚分别对应那些名称(列如VCC),希望了解的朋友能够·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下面有张图,从这个图的下面第二个芯片看过去上下引脚依次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A(2016-10-22):
1.芯片有个地方有个圆圈,那是第一脚,逆时针数为1-24脚
2.注意2、3、16、20、21、22为空脚没有焊盘引出

网友A:
不用谢,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B:
好像DS12c887的内置电池不能充电,用数年后电池用光就不好用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DS12c887的内置电池不能充电,用数年后电池用光就不好用了呢?

电路供电时,芯片内部的充电电路会自动对锂电池充电的,掉电数据可以保存10年。

网友C:
可以查找PDF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供电时,芯片内部的充电电路会自动对锂电池充电的,掉电数据可以保存10年。

我用过两片,数年后断电几天就时间不对了,好像是电池失效了。没办法使用。

原来的是不带电池的(型号忘记了),用法一样,还可以用。

网友D:
有种免费的工具叫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