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22):
你的C工程里没有文档要添加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C工程里没有文档要添加文档

不可以直接在哪里添加文档吗?必须在文件夹里先添加了文档才能添加到源文件里?

网友A:
也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文件名要 .C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啊,是查找还是要保存文件

网友D:
文件命名得是“XX.C”

网友E: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从这个界面来看是要获取'wh'的文件类型,你应该在那个Type的下拉框里选择你要添加的文件类型(也就是扩展名)。顺便告诉你那个文件路径是 ..\wh ,".."表示上级目录 所以..\wh表示的就是上级目录下的wh文件。.\wh 的"."表示当前目录,同理。

网友F:
从这个界面来看是要获取'wh'的文件类型,你应该在那个Type的下拉框里选择你要添加的文件类型(也就是扩展名)。顺便告诉你那个文件路径是 ..\wh ,".."表示上级目录 所以..\wh表示的就是上级目录下的wh文件。.\wh 的"."表示当前目录,同理。

网友G:
工程里没有文档要添加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