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可以设置成个性铃声吗

楼主(2016-10-22):
本人爱好电子,但是没什么基础,有一个想法,把办公的电话加一块类似电路板,可以自己下载短铃声进去,然后设置成铃声吗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只是没基础不建议去弄,电话线的电压不低,弄不好可能会遭电击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围观,准备用什么芯片模块呢?怎么实现呢,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C:
买一个音乐芯片,用电话铃声信号触发芯片工作,我记得有一个芯片是可以直接存MP3格式的文件进去,要换的时候重新存音乐文件

网友D:
应该可以吧。可以多查查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