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这是编译器提示我的

楼主(2016-10-2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void Delate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led=0x01;
        while (1)
        {
                for        (n=0;n<7;n++);
                {
                        led=_crol_(led,1);
                        delate10ms(50);

                }
        }
        while(1)
        {
                for(n=0;n<7;n++);
                {

                        led=_cror_(led,1);
                        Delate10ms(50);
                }
        }

        }

实践.C(8):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这是编译器提示我的 但是我有定义P2啊,为什么会有错误呢,求解

网友A:
没有添加头文件进来,编译器不知道你的P2是从哪里来的。要在最前面加上#include <reg51.h>这个头文件里有关于对P2口的定义。

网友B(2021-07-1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为啥挖坟?
沙发就是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