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错哪里了 单片机上形成不了流水灯

楼主(2016-10-2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void Delate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led=0x01;
        while (1)
        {
                for        (n=0;n<7;n++);
                {
                        led=_crol_(led,1);
                        Delate10ms(50);

                }
        }
        while(1)
        {
                for(n=0;n<7;n++);
                {

                        led=_cror_(led,1);
                        Delate10ms(50);
                }
        }

        }

网友A:
主函数里有两个死循环

网友B: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unsigned char aa;//定义一个变量用来给P2口赋值
void Delate1m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0)
   {
       for(i=0;i<125;i++);//STC89或者AT89延时约1毫秒
   }
}
void main()
{
        aa=0xfe;//赋初值1111 1110
        while (1)
        {
          P2=aa;//点亮第一个灯
          Delate1ms(500);//延时500ms
                  aa=_crol_(aa,1);//将aa循环左移一位后赋值给aa

                }
        }

网友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void Delate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led=0x01;
        while (1)
        {
                for(n=0;n<7;n++);
                {
                        led=_crol_(led,1);
                        Delate10ms(50);

                }
                for(n=0;n<7;n++);
                {

                        led=_cror_(led,1);
                        Delate10ms(50);
                }
        }
}

网友D:
只能出现一个死循环

网友E:
你主函数里怎么能有两个WHILE语句

网友F:
两个死循环了,有一个就会执行不到,因为第一个死循环始终跳不出来

网友B:
与两个死循环无关,两个while里要执行的功能是一样的,程序只会在第一个while里循环。问题的关键是你只声明了10ms的延时程序,后面没有写具体的延时程序。

网友G:
在运行到第一个while (1)时就不断循环,下面的就没有运行

网友B:
void Delate10ms(unsigned int c){ // 10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c != 0){
                for(i = 0; i < 1200; i++);}}

把这段加到程序的后面就OK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把这段加到程序的后面就OK了

学习了

网友I:
while (1)是大循环,第一个进去了就不会出来了,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两个while,死循环,程序都蹦不出去。

网友K: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unsigned char aa;//定义一个变量用来给P2口赋值
void Delate1ms(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0)
   {
       for(i=0;i<125;i++);//STC89或者AT89延时约1毫秒
   }
}
void main()
{
        aa=0x01;//赋初值0000 0001
        while (1)
        {
          P2=aa;//点亮后一个灯
          Delate1ms(500);//延时500ms
                  aa=_cror_(aa,1);//将aa循环左移一位后赋值给aa

                }
        }

网友L:
你有两个死循环

网友L:
延时函数也没写

网友M:
程序循环死在里面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主函数里有两个死循环

有点错误吧!

网友O:
两个while死循环,卡死在第一个

网友P:
因为第一个就是死循环,会一直在里面重复操作,永远不会执行到下一个循环当中,可能你需要的部分在下一个循环之中,所以会出现无法实现功能的情况。

网友Q:
两个死循环,只能在一个死循环里,出不来,改为for条件语句,就好了,一个for退出来,进入另一个for里面

网友R:
void Delate10ms(unsigned int c);
子函数里没有内容

网友S:
       led=0x01;
        while (1)
        {
                for        (n=0;n<7;n++);
                {
                        led=_crol_(led,1);
                        Delate10ms(50);

                }
        }
这个会一直在这里循环, led=0x01;写在循环体里面试试 这样每次

        while (1)
        {
led=0x01;
                for        (n=0;n<7;n++);
                {
                        led=_crol_(led,1);
                        Delate10ms(50);

                }
        }

网友T:
延时函数放错了位置,朋友

网友U:
延时有问题啊

网友V:
两个死循环,4楼应该是在楼主的思路基础上,最简单直接的改进方法。

网友W:
不能用两个死循环,程序只在第一个循环里运行

网友X:
应该把延时函数的子程序分写出来,你申明了整形c但子函数中没用啊。

网友Y:
延时函数没具体的

网友Z(2016-11-21):
//**名称: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100例 ******** //*** 时间:2016.7.19  Saturday  Sunny ***** //**** 编写:一抹微笑^一抹阳光  *************** //*****        例4:右移8位流水灯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int a) {          uint i;         while(a--);                  for(i=0;i<168;i++)             { } }  void main() {        uchar k;        while(1)   {           P1=0XFF;          delay_ms(30000);          for(k=0;k<8;k++)         {           P1=P1>>1;          delay_ms(30000);            }         } }

网友AA:
主函数只能有一个while循环   语法错误

网友AB:
LZ的本意是流水再倒流回来,给你正解:“地板”那楼的程序需去掉两句“for(...........);”的“;” + 9楼的延时。完美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0
void Delate10ms(unsigned int c);

void Delate10ms(unsigned int c)
{ // 10ms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c != 0)
  {
                for(i = 0; i < 1200; i++);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led=0x01;
        while (1)
        {
         for(n=0;n<7;n++)
                {
                       led=_crol_(led,1);
                       Delate10ms(50);

                }
                for(n=0;n<7;n++)
                {

                       led=_cror_(led,1);
                        Delate10ms(50);
                }
        }
}

网友AC:
死循环吧

网友AD:
楼上都说错了,是没有延时程序,你只有延时的声明,却没写程序内容。这样导致,你看到的是流水灯高度亮灭,人眼就看成了常亮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楼上都说错了,是没有延时程序,你只有延时的声明,却没写程序内容。这样导致,你看到的是流水灯高度亮灭, ...

因为就是算死循环,只要里面如果有流水灯的程序,也能产生流水灯的效果

网友AE(2017-02-27):
两个while循环 第二个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