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CD1602实现数字,英文,中文,时间的源程序,用C语言,通俗易懂的适合新手

楼主(2016-10-22):
求一个89c51单片机和LCD1602用C语言编写的源程序,实现数字,汉字,英文,时间的功能。

网友A:
LCD1602能显示数字和英文字母,不能显示汉字,虽然可显示自定义字符,但自定义字符存储器容量有限,只有8个5*8点阵或4个5*11点阵,很难组成汉字。

网友B:
1602不能显示汉字,至于程序有很多,在论坛,百度搜都是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1602能显示数字和英文字母,不能显示汉字,虽然可显示自定义字符,但自定义字符存储器容量有限,只有8个 ...

可以分屏显示,帮帮忙,很急

网友A:
实例90  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DS 1302简介

引脚功能

操作控制字

读写时序

片内寄存器

读写子程序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90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这个是以前找的12864的驱动程序,你可以参考,具体的还需要看你的接线
/***************************************************************************
原创重庆三峡学院创新实验室唐老鸭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P2^5;
sbit EN=P2^6;
uint Strlen(uchar *p)
{
        uint i;
        for(i=0;*(p+i);i++);
        return i;
}
void WriteBytes(uchar *p)
{
        uchar i,j,temp;
    EN=0;
        for(j=0;j<3;j++)
        {
                temp=p[j];
                for(i=0;i<8;i++)
                {
                        if(temp & 0x80)
                  RW=1;
                else RW=0;
                        EN=1;
                        delay(1);
                        EN=0;
                        temp<<=1;
                }
        }
        RW=1;
}
void SerialWriteData(uchar send)
{
        uchar data1[3];
        data1[0]=0xfa ;     //1111 1010向液晶写数据
        data1[1]=send & 0xf0;      //取高4位
        data1[2]=(send<<4)&0xf0;       //取低4位
        WriteBytes(data1);
}
void SerialWriteCmd(uchar send)
{
        uchar data1[3];
        data1[0]=0xf8 ;                    //1111 1000向液晶写命令
        data1[1]=send & 0xf0;      //取高4位
        data1[2]=(send<<4) & 0xf0;       //取低4位
        WriteBytes(data1);
}
void init_lcd()
{
        SerialWriteCmd(0x0C);
        SerialWriteCmd(0x06);
        SerialWriteCmd(0x01);
}
void display_12864(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i;
        switch(hang)
        {
            case 1:SerialWriteCmd(0x80+lie);break;
            case 2:SerialWriteCmd(0x90+lie);break;
            case 3:SerialWriteCmd(0x88+lie);break;
            case 4:SerialWriteCmd(0x98+lie);break;
        }
        for(i=0;i<strlen(p);i++)
        {
            SerialWriteData(p[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