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和LED灯珠DIY条码闪灯-单灯闪条码-在镜头前会产生条形码的LED闪灯-全球首发!

楼主(2016-10-22):
用单片机和LED灯珠DIY条码闪灯-单灯闪条码-在镜头前会产生条形码的LED闪灯-全球首发!
LED频闪灯照射手机摄像头会出现条纹,利用此原理现象,通过单片机控制LED的高速亮灭再照射摄像头以出现条形码,从此可被条码扫描软件识别出,可设置输出频率对不同帧数的摄像头进行识别。
只需一片STC系列单片机任意型号和1颗高亮LED即可制作完成,你值得尝试!
扫不出的需要调制扫描角度、延迟时间、晶振频率、摄像头、LED和扫码软件,最后更换成大功率LED灯板或灯珠再加入电机驱动模块或MOS管等IO口控制大功率负载高速通断开关模块即可。
源码免费公开使用,用Keil编译后烧写到C51单片机内即可:

#include <stc15f104e.h>  //定义头文件stc15f104e.h
#include<intrins.h> //定义头文件intrins.h
sbit led = P3 ^ 3; //LED对应I/O口,可直接修改
unsigned char k=0; //条形码位数据延迟持续时间
bit l=0;//延迟时间增加或减少
unsigned char code n[20]={ //条形码数据,从低到高位输出,通过转换软件生成
0xA4,0xAD,0x95,0xB5,0xA6,0x5A,0x59,0x2B,0x5B,0x4B,0xB3,0x6A,0x2D,0xAD,0xA6,0x56,
0x56,0xD3,0xD2,0x16
};
bit r(unsigned char a){ //读条形码数据,参数取值0~255,最多256位条形码数据(共32字节)
unsigned char b=a>>3;//获得这个位是在第几字节里的
unsigned char c=a&7; //获得这个位是该字节的第几位
return (1<<c&n[b])>>c; //通过移位计算并且返回位数据
}

void s(bit s){ //设置LED亮灭状态并且包含延迟
unsigned char i=0; //延迟时间计数变量
for(i=0;i<k;i++);//延迟时间计数
led=s; //将亮灭数据赋值给LED
}

void main(){ //主函数

unsigned char j=0; //条形码数据采样位置计数变量
while(1){ //进入死循环
if(l==0){ //加长时间
k++; //延迟时间加1
} else { //减少时间
k--; //延迟时间减1
}

for(j=0;j<=160;j++){ //点亮LED一些时间
s(0); //LED点亮
}
for(j=0;j<=160;j++){ //循环计数,条形码多少位这里改多少
s(r(j)); //输出条形码位数据给LED
}
if(k==0x00||k==0xFF){ //延迟时间加满或者减零
l=~l; //延迟时间增减取反
}

}
}

网友A:
看看有多神奇!谢谢分享

网友B:
很好  很不错的

网友C:
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

网友D:
第一次接触,围观。

网友E:
很不错的想法,回复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F:
很不错的样子,回复看看,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G: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H(2016-11-25):
有点意思!!!!

网友I(2017-01-03):
是啥样的

网友J:
看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K:
楼主好厉害!!!向你学习学习!我是单片机新手

网友L:
这个蛮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