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 + TEA5767 + TDA2822 FM收音机

楼主(2016-10-23):
一直对单片机有兴趣,本身具备一点电子方面的知识,C语音也还能做简单的修改。
这次闲来无事,网上淘来TEA5767完整版芯片,决定做个FM收音机。

资料都是网上搜大神们的作品而来,一并感谢。

芯片使用:
STC89C52RC 单片机
TEA5767 完整版
TDA2822 放大芯片
其他元件:
电阻
电容
晶振
按键
等等

没有用显示。

外接及电池(4节干电池)两套电源,方便移动。

主要功能:
1、开机预设当地强信号台
2、手动切换预设的12个台,本地强台
3、手动搜索

实现的功能:
耳机收听能清晰收到本地12个FM台(济南)

后续:
解决声音小的问题,有可能的话改成喇叭收听。

实物图: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

原理图:(借用的图,有稍微的修改,比如增加指示灯等)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_freq 108000 //手动搜索最高频率
#define min_freq 87500  //手动搜索最低频率

uint tt=0; //手动选预设台标记

sbit SDA=P0^0;   //接在TEA5767的数据端口
sbit SCL=P0^1;   //接在TEA5767的时钟端口
sbit KEY1=P3^5;  //频率增加按键端口
sbit KEY2=P3^4;  //频率减小按键端口
sbit KEY3=P3^3;  //预设电台增加
sbit KEY4=P3^2;  //预设电台减少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a,0x30,0xC0,0x17,0x00};        //要写入TEA5767的数据,88.7M,开机预设
                                  //前两位是频率,后三位不需要修改
unsigned int pll;
unsigned long frequency=87500;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b)//1ms延时
{
for(b;b>0;b--)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i++)
   {;}
}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x)
{
for(;x>0;x--);
}

void iic_start()
{
SDA=1;
Delayus(5);
SCL=1;
Delayus(5);
SDA=0;
Delayus(5);
SCL=0;
Delayus(5);
}

void iic_stop()
{
SCL=0;
Delayus(5);
SDA=0;
Delayus(5);
SCL=1;
Delayus(5);
SDA=1;
Delayus(5);
}

void iic_ack()
{
SDA=0;
Delayus(5);
SCL=1;
Delayus(5);
SCL=0;
Delayus(5);
SDA=1;
Delayus(5);
}

bit iic_testack()
{
bit ErrorBit;
SDA=1;
Delayus(5);
SCL=1;
Delayus(5);
ErrorBit=SDA;
Delayus(5);
SCL=0;
return ErrorBit;
}

void iic_write8bit(unsigned char input)
{
unsigned 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
  Delayus(5);
  SCL=1;
  Delayus(5);
  SCL=0;
  Delayus(5);
  input=input<<1;
}
}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HLSI位
    if (hlsi)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else
        pll=(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225)*4)/(float)32.768);    //频率单位:k
}

/*//由PLL计算频率
void get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npll=0;
    npll=pll;
    hlsi=radio_write_data[2]&0x10;
    if (hlsi)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else
        frequency=(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8.192+225);    //频率单位:KHz
}
*/

void radio_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iic_write8bit(0xc0);        //TEA5767写地址
    if(!iic_testack())
    {
        for(i=0;i<5;i++)
        {
            iic_write8bit(radio_write_data[i]);
            iic_ack();
        }
    }
    iic_stop();
}

//将显示的频率算好后写到TEA5767芯片里面实现调节,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bit mode)
{
    //radio_read();
    if(mode)
    {
        frequency+=10;
        if(frequency>max_freq)
            frequency=min_freq;
    }
    else
    {
        frequency-=10;
        if(frequency<min_freq)
            frequency=max_freq;
    }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0]=pll/256;
    radio_write_data[1]=pll%256;
    radio_write_data[2]=0xC0;
    radio_write_data[3]=0x17;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

void main()
{
delay1ms(150);
radio_write();
while(1)
{
          if(KEY1==0)
          {
           delay1ms(15); //延时15ms
           if(KEY1==0)
     while(KEY1==0);//等待按键释放
           search(1);
          }

    if(KEY2==0)
    {
     delay1ms(15); //延时15ms
     if(KEY2==0)
     while(KEY2==0);//等待按键释放
     search(0);
    }

    if(KEY3==0)
    {
     delay1ms(15); //延时15ms
     if(KEY3==0)
     while(KEY3==0);//等待按键释放
          if (tt==11)//手动选台判断,保证能循环选择,不严禁能工作,请忽略
             tt=-1;
          tt++;
          switch(tt) //手动选台
     {
       case 0:
                  {
                  radio_write_data[0]=0x2A;//写入的频率
        radio_write_data[1]=0x30;
                  break;
                  }
       case 1:
                  {
                  radio_write_data[0]=0x2B;
        radio_write_data[1]=0x3C;
                  break;
                  }
       case 2:
                  {
                  radio_write_data[0]=0x2B;
        radio_write_data[1]=0xB6;
                  break;
                  }
       case 3:
                  {
                  radio_write_data[0]=0x2C;
        radio_write_data[1]=0x86;
                  break;
                  }
                  case 4:
                  {
                  radio_write_data[0]=0x2D;
        radio_write_data[1]=0x6E;
                  break;
                  }
                  case 5:
                  {
                  radio_write_data[0]=0x2E;
        radio_write_data[1]=0xB7;
                  break;
                  }
                  case 6:
                  {
                  radio_write_data[0]=0x30;
        radio_write_data[1]=0xD0;
                  break;
                  }
                  case 7:
                  {
                  radio_write_data[0]=0x31;
        radio_write_data[1]=0x0D;
                  break;
                  }
                  case 8:
                  {
                  radio_write_data[0]=0x31;
        radio_write_data[1]=0xA0;
                  break;
                  }
                  case 9:
                  {
                  radio_write_data[0]=0x32;
        radio_write_data[1]=0xB9;
                  break;
                  }
                  case 10:
                  {
                  radio_write_data[0]=0x33;
        radio_write_data[1]=0x02;
                  break;
                  }
                  case 11:
                  {
                  radio_write_data[0]=0x33;
        radio_write_data[1]=0x4B;
                  break;
                  }
      }
          radio_write_data[2]=0xC0;//写入的其他参数
     radio_write_data[3]=0x17;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if (tt==11)
             tt=0;
    }

    if(KEY4==0)
    {
     delay1ms(15); //延时15ms
     if(KEY4==0)
     while(KEY4==0);//等待按键释放
          if (tt==0)//手动选台判断,保证能循环选择,不严禁能工作,请忽略
             tt=12;
          tt--;
          switch(tt) //手动选台
     {
       case 0:
                  {
                  radio_write_data[0]=0x2A;
        radio_write_data[1]=0x30;
                  break;
                  }
       case 1:
                  {
                  radio_write_data[0]=0x2B;
        radio_write_data[1]=0x3C;
                  break;
                  }
       case 2:
                  {
                  radio_write_data[0]=0x2B;
        radio_write_data[1]=0xB6;
                  break;
                  }
       case 3:
                  {
                  radio_write_data[0]=0x2C;
        radio_write_data[1]=0x86;
                  break;
                  }
                  case 4:
                  {
                  radio_write_data[0]=0x2D;
        radio_write_data[1]=0x6E;
                  break;
                  }
                  case 5:
                  {
                  radio_write_data[0]=0x2E;
        radio_write_data[1]=0xB7;
                  break;
                  }
                  case 6:
                  {
                  radio_write_data[0]=0x30;
        radio_write_data[1]=0xD0;
                  break;
                  }
                  case 7:
                  {
                  radio_write_data[0]=0x31;
        radio_write_data[1]=0x0D;
                  break;
                  }
                  case 8:
                  {
                  radio_write_data[0]=0x31;
        radio_write_data[1]=0xA0;
                  break;
                  }
                  case 9:
                  {
                  radio_write_data[0]=0x32;
        radio_write_data[1]=0xB9;
                  break;
                  }
                  case 10:
                  {
                  radio_write_data[0]=0x33;
        radio_write_data[1]=0x02;
                  break;
                  }
                  case 11:
                  {
                  radio_write_data[0]=0x33;
        radio_write_data[1]=0x4B;
                  break;
                  }
      }
          radio_write_data[2]=0xC0;
     radio_write_data[3]=0x17;
     radio_write_data[4]=0x00;
     radio_write();
          if (tt==0)
             tt=11;
    }
}
}

网友A:
LZ,2822音量咋会小呢?不是有双声道电位器嘛,板上的电位器既不方便调节而且还会造成音量的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2822音量咋会小呢?不是有双声道电位器嘛,板上的电位器既不方便调节而且还会造成音量的不同步

带耳机还可以,带喇叭没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用按键调音量就完美了。

网友C(2016-11-29):
不明觉厉

网友D:
大哥啊,我怎么觉得你原理图和代码的接口不一样啊

楼主(2016-12-30):
引用 网友D:
大哥啊,我怎么觉得你原理图和代码的接口不一样啊

图是借的,对应的自己修改就行。

网友E(2017-11-26):
家里的收音机不少,可是不堪用.广告太多了.
乡下也需要很高的灵敏度才行.

网友F(2018-01-21):
用了2822就做成立体声的了。

网友G(2024-04-26):
普通电位器能控制单片机调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