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极光立方4*4*4

楼主(2016-10-23):
一个个led灯焊接起来,我采用共阳接法,把每一层的阳极接在一起,用P0^0~P0^4控制每一层,纵列4个led接地,共16列用P1,P2控制,程序是网上找来改了改,但能力有限,没有弄出好的程序,希望在行的,多多点评或能给些代码参摸一下(共阳接法),led有点暗,应该采用共阳接法驱动电流不够,新手多多包涵

网友A:
P0的一个引脚,可能驱动16个LED(1-16个),电流当流不够,所以P0口必须扩流,接4个三极管,之后再接到16个LED的共阳极上。且每路LED要做电流控制,因为如果一个LED10mA,则16个LED就160mA,你不知道16个之中有几个在亮。电流不确定。

网友A:
最简单,最笨的方法是,每个LED串一个300欧的电阻。

网友A:
显示当然是4路扫描显示,每路16个LED。建议每5ms显示一路(切换P0口中的一个引脚),即打开一路(亮一层)此层哪个亮取决于P1,P2口的哪一位是0(共极的0亮)

网友B:
用三极管扩流驱动。

网友C:
444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