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M8用ADC检测PWM的值

楼主(2016-10-23):
PWM(OCR2)变化的时候,给AD0口的值随之变化,当PWM到某个值的时候,给到AD0口的值开始变小,
那么如何判断AD0最大值时候的PWM的值是多少

这样的代码如何写出来?

求大神帮帮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扫描呀  也就是PWM从最小开始到最大调节 同时取ADC的值存入数组 然后随便找两个数比较下大小 就知道数组的 哪个端点是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呀  也就是PWM从最小开始到最大调节 同时取ADC的值存入数组 然后随便找两个数比较下大小 就知道数组的  ...

大神可以再详细点吗,小白不太明白

网友A(2021-05-11):
  用两数比较 一直比较就好了 是不是 加湿器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