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快捷键大全

楼主(2016-10-23):
                   Altium Designer 09快捷键大全

P+N                  添加net

C+C 项目编译

U+NET,点布线     删除NET之间的布线

L                     调出BORDLAYERS

主键盘上的2      在交互布线的过程中,添加一个过孔,但不换层。

Shift+S     切换单层显示和多层显示

Shift+空格键       在交互布线的过程中,切换布线形状

RM          测量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RP           测量两个元素之间的距离。

OB           设置PCB属性

OP         设置PCB相关参数

OM        设置PCB层的显示与否

DK          打开PCB层管理器

EFL     设置PCB元件(封装)的元件参考点。(仅用于PCB元件库)元件参考点的作用:假设将某元件放置到PCB中,该元件在PCB中的位置(XY坐标)就是该元件的参考点的位置,当在PCB中放置或移动该元件时,鼠标指针将与元件参考点对齐。如果在制作元件时元件参考点设置得离元件主体太远,则在PCB中移动该元件时,鼠标指针也离该元件太远,不利于操作。一般可以将元件的中心或某个焊盘的中心设置为元件参考点。

EFC          PCB元件的中心设置为元件参考点。(仅用于PCB元件库)元件的中    心是指:该元件的所有焊盘围成的几何区域的中心

EFP         PCB元件的1号焊盘的中心设置为元件参考点。(仅用于PCB元件库)CTRL+F   在原理图里同快速查找元器件

A.1 环境快捷键

Ctrl+O                           打开ChooseDocument to Open(选择文档)对话框 Ctrl+F4                         关闭当前文档

Ctrl+S                           保存当前文档

Alt+F4                          关闭AltiumDesigner

Ctrl+Tab                         遍历已打开文档(向右)

Shift+ Ctrl+Tab                    遍历已打开文档(向左)

  拖动文件到AltiumDesignerk     将文档以自由文档的形式打开

Shift+F4                    平铺已打开的文档

Shift+F5                   在活动面板和工作区间切换

移动面板的同时按下Ctrl           防止面板的自动入坞、分组或边沿吸附

A.2 工程快捷键

C,C                        编译当前的工程

C,R                        重新编译当前工程

C,D                           编译文档

C,O                       打开当前工程的OptionsProject对话框

Ctrl+Alt+O             打开当前工程的OptionsDocument对话框

C,L                  关闭活动工程的所有文档

C,T,L                       打开当前工程的LocalHistory

A.4 编辑器快捷键

1.原理图和PCB编辑器公共的快捷键

Shift                          提高滚动速度

Y                    放置对象的时候沿着Y轴转

X                放置对象的时候沿着X轴翻转

Ctrl+Shift+↑↓←→             按照方向键指向移动已选对象10个栅格

Shift+↑↓←→                 按照方向键指向移动已选对象10个栅格

Ctrl+↑↓←→                  按照方程键指向移动已选对象1个栅格

↑↓←→            按照方向键指向移动光标一个栅格

Esc                         从当前处理中退出

End                           刷新屏幕

Home                定位中心到光标同时刷新屏幕

Ctrl+Home                  跳转到绝对原点(工作区的左下角)

Ctrl+鼠标滚轮下(PageDown)    缩小

Ctrl+鼠标滚轮上(PageUp)      在光标处放大(先定位到光标处,再放大)

鼠标滚轮                     上下滚动

Shift+鼠标滚轮                左右滚动

A                            显示排列子菜单

B                           显示工具栏子菜单

J                              显示跳转子菜单

K                       显示工作区面板子菜单

M                             显示移动子菜单

O                              弹出右键选项菜单

S                           显示选择子菜单

X                          显示取消选定子菜单

Z                       带缩放命令的弹出菜单

Ctrl+Z                          撤销

Ctrl+Y                          重新执行

Ctrl+A                          全选

Ctrl+C (Ctrl+Insert)             复制

Ctrl+X(Shift+Delete)            剪切

Ctrl+V(Shift+Insert)            粘贴

V,D                            查看文档

V,F                       查看符合的已放对象

X,A                            全部取消选中

按住               右键 显示捉取表示并进入滑动视图

单击               选中/取消选中光标上的对象

右击                     弹出浮动菜单或退出当前操作

右击并选择FindSimilar 选项      将光标所指对象载入到FindSimilar Objects 对话框

按住左键并拖动鼠标              在区域内选中

按住左键            移动光标下选中的对象

双击                编辑对象

Shift+单击           从选中集合中添加或移除对象

Tab                 放置的时候编辑属性

Shift+C              清除当前的过滤

Shift+F              单击对象以显示

Find Similar Objects      对话框

Y                   弹出快速查询菜单

F11                 切换Inspector 或面板的开关

F12                 切换过滤器面板的开关

Shift+F12            切换List 面板的开关

Alt+F5              切换全屏模式

单击                在目标文档中交叉探测对象,并保持在源文档中

Ctrl+单击            在目标文档中交叉探测对象,并跳转到目标文档中

Shift+Ctrl+T           以顶栏排列选中对象

Shift+Ctrl+L           以左边栏排列选中对象

Shift+Ctrl+R           以右边栏排列选中对象

Shift+Ctrl+B           以底栏排列选中对象

Shift+Ctrl+H           水平平铺选中的对象

Shift+Ctrl+V           垂直平铺选中的对象

Shift+Ctrl+D           按照栅格排列对象

Ctrl+数字n            将当前选中对象存入存储单元n

Alt+数字n            调出存储单元n的对象

Shift+Alt+数字n       调出存储单元n的对象并添加到工作区的已选对象中

Shift+Ctrl+数字n      按照存储单元n中的对象来执行过滤

2.仅在原理图编辑器中有效的快捷键

3. G      在跳转栅格设置间循环切换

Shift+             10个捕捉栅格的步长沿Y轴方向向前移动三维体

7.PCB3D编辑器快捷键

PageUp           放大

PageDown         缩小

Alt+B             适合板卡尺寸

↑↓→←          沿箭头方向拉近

Insert              拉近

Delete             拉远

T,E               访问IGES/STEP格式导出对话框

T,P               访问PCB编辑器——Preference对话框下的PCB现有三维页面

8.PCB三维图形库编辑器快捷方式

Page Up          放大

Page Down        缩小

Alt+M            适应图纸大小

↑↓←→         按箭头方向平面移动

Insert             拉近

Delete            拉远

F2               重命名模型

Shift+Delete       删除模型

Ctrl+T            设置旋转角度

T,I            导入三维模型

T,E            IGES模式导出模型

T,P           打开参数设置对话框

9.作业输出编辑器快捷方式

Ctrl+X(Shift+Delete)           剪切

Ctrl+C(Ctrl+Insert)            复制 Ctrl+V(Shift+Insert)           粘贴  Ctrl+D                        复制+粘贴

Delete                         清除

Alt+Enter                      确认

Ctrl+F9                  运行并激活输出生成器

Shift+Ctrl+F9                  运行并选择输出生成器

F9                      批运行可用的输出生成器

Shift+Ctrl+O                打开作业输出选项对话框

10.CAM编辑器快捷键方式

11. Ctrl+Z(Alt+BackSpace)        撤销上一次操作

12. Ctrl+Y(Ctrl+BackSpace)       重复上一次操作

13.Ctrl+X                         剪切

14.Ctrl+C(Ctrl+Insert)              复制

15.Ctrl+V(Shift+Insert)           粘贴

16.Ctrl+E                         清除

17.Ctrl+M                        镜像

18.Ctrl+R                         旋转

19.Ctrl+L                         选择性排列

20. L                             合并图层

Alt+C                 选择使用中的多重窗口

Alt+P                         选择先前的选项  Ctrl+F                         切换Flashselection模式的开关

Ctrl+T                        切换Traceselection模式的开关

Ctrl+A                         排列对象

Ctrl+D                     修改/改变对象

Ctrl+I                          设置原点

Ctrl+U                         测量对象

Home                      适应图纸大小

Shift+P                         观察特定区域

Ctrl+Mouse-wheelup(或Page Up        放大

Ctrl+Mouse-wheeldown(或Page Down   缩小

Mouse-wheel up                 向上水平移动

Mouse-wheel down                       向下水平移动

Shift+Mouse-wheelup                    向左水平移动

Shift+Mouse-wheeldown                  向右水平移动

Shift+V                                聚集到最后一个

End              刷新

D                                     Dynamicpanning mode Shift+B           View FilmBox Ctrl+Home

Zoom Film Box Alt+Home         缩放到当前的

Dcode  Shift+E           Toggle view of Extents Box On/OffShift+F           Toggle Fill ModeOn/Off  Shift+H

Toggle highlight of current objects usingcurrent D code N                改变反显状态Shift+T           改变半透明状态

Shift+G           调出CAM编辑器

Q               查询对象

Shift+N           查询网络

Shift+M          测量点对点距离

Shift+A           打开也设置表格  K               打开已关闭图层设置对话框Alt+K            打开当前图层设置对话框

Shift+S           改变对象捕捉模式

Esc              撤销操作

Shift+Ctrl+R      重复上一次操作 +(小键盘)

13.文本类文档编辑器快捷方式

Ctrl+Z                   撤销上一次操作

Ctrl+X(Shift+Delete)     剪切

Ctrl+C(Ctrl+Insert)      复制

Ctrl+V(Shift+Insert)     粘贴

Enter                    插入回车键

Ctrl+N                  插入新的一行

Tab                     插入Tab

Shift+Tab                向后退一个Tab

Insert                    改变输入状态(插入或者覆盖)

Shift+Ctrl+C              清除筛选器标志

Ctrl+F                   查找下一个目标

Ctrl+H(Ctrl+R)         查找并替换文本

F3(Ctrl+L)             查找搜索到下一个目标

Shift+Ctrl+F              查找下一个选定的目标

Ctrl+A                   全选

Page Up                  向上卷动一页

Page Down                向下卷动一页

Ctrl+                   向上卷动一行

Ctrl+                   各下卷动一行

Ctrl+PageUp              把光标移到窗口的上方

Ctrl+PageDown            把光标移动到窗口的下方

Home                    把光标移动到该行的起始位置

End                      把光标移动到该行的末端

Ctrl+Home                把光标移动到该文件的起始位置

Ctrl+End                  把光标移动到该文件的末端

↑↓                     按箭头方向把光标移动一行

←→                     按箭头方向把光标移动一个字符

Ctrl+                   把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单词

Ctrl+                   把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单词

Shift+Ctrl+Home             选择光标以上的所有文本

Shift+Ctrl+End               选择光标以下的所有文本

Shift+Page Up               选择光标以上的一页文本

Shift+PageDown             选择光标以下的一页文本

Shift+Ctrl+PageUp           在当前窗口内,选择光标以上的所有文本

Shift+Ctrl+PageDown         在当前窗口内选择光标以下的所有文本

Shif+Home                  选择从当前光标到该行的起始位置的所有文本 Shift+End                   选择从当前光标到该行的末端的所有文本

Shift+                     向左选中一个字符

Shift+                     向右选中一个字符

Shift+                     选择当前光标到上一行光标所在列的所有字符

Shift+                     选择当前光标到下一行光标所在列的所有字符 Shift+Ctrl+                 向左选中一个单词

Shift+Ctrl+                 向右选中一个单词

Alt+Shift+Ctrl+Home          选择当前光标至文件起始位置所在列

Alt+Shift+Ctrl+End            选择当前光标至文件末端所在列

Alt+Shift+PageUp            在上一页中,选择光标以上所在列

Alt+Shift+Page Down          在下一页中,选择光标以下所在列

Alt+Shift+Ctrl+ Page Up        在当前窗口,选择光标以上所在列

Alt+Shift+Ctrl+ Page Down      在当前窗口,选择光标以下所在列

Alt+Shift+Home               选择当前光标至该行起始位的所有字符

Alt+Shift+End                 选择当前光标至该行末端的所有字符

Alt+Shift+                  在所在行,向左按列选择字符

Alt+Shift+                  在所在行,向右按列选择字符

Alt+Shift+                   在所在列,向上按行选择字符

Alt+Shift+                   在所在列,向下按行选择字符

Alt+Shift+Ctrl+               在所在行,向左按列选择单词

Alt+Shift+Ctrl+               在所在行,向右按列选择单词

Alt+按住左键并拖动            通过鼠标按列选择文本

Delete                         删除光标右边字符 BackSpace                     删除光标左边字符

Ctrl+Back Space                 删除前一个单词

Ctrl+T                         删除后一个单词

Ctrl+Y                         重复上一次操作

Ctrl+Q+Y                      删除该行从光标到行末端的文本

Alt+T,P                        打开文本编辑器参数设置对话框

14.嵌入式软件编辑快捷方式

  F9                            运行并开始调试程序

Ctrl+F9                        运行到光标处

F5                            改变当前行断点的状态 在装订槽内单击                改变某行断点的状态

Ctrl+F5                        增加观测目标

F7                            跳入当前行代码

Ctrl+F7                       评估

F8                   执行下一行代码

Shift+F7              进入当前指令

Shift+F8              执行下一条指令

Ctrl+F2               复位当前调试块

Ctrl+F3               完成当前调试

单击代码分级栏的+/-   展开/合并代码段

Ctrl+双击代码分级栏的+/-      展开/合并所有代码段

Ctrl+单击变量/函数            跳到当前变量或者函数定义处

15.VHDL编辑器快捷方式

Ctrl+F9                编译HDL源代码

F9                    执行

Ctrl+F5                按上次的时间执行仿真操作

Ctrl+F8               按设定的时间执行仿真操作

Ctrl+F11               执行到下一个断点

Ctrl+F7                执行一段时间的仿真操作

F6                    执行仿真操作一小段时间

F7                    跳入进程或函数,进行仿真操作

F8                    跳出进程或函数

Ctrl+F2                复位当前仿真过程

Ctrl+F3                结束当前仿真过程

在装订槽内单击        改变某行断点的状态

左击代码分级栏的+/-       展开/合并代码段

Ctrl+单击代码分级栏的+/-   展开/合并所有代码段

脚本编辑器快捷方式

F9                     运行脚本

Ctrl+F9                 运行到光标处

F5                     改变当前行断点的状态

在装订槽内单击         改变某行断点的状态

Ctrl+F7                评估

  F8                     执行下一行

Ctrl+F3                 停止脚本执行

Ctrl+ 单击变量/函数      跳到当前变量或者函数定义处

网友A(2017-05-17):
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