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没有STC单片机么办?

楼主(2016-10-24):
KEIL中没有STC单片机么办?网上的ISP设置也没搞好

网友A:
你去STC官网看看解决办法。

网友B:
stc-isp v6.85中点keil仿真设置,点 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 这个按钮,选择keil安装目录后即可。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用ATmel的代替

网友D:
搜这个帖: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

网友E:
keil软件中不支持stc 但是你可以选择AT的 都是8051内核 可以通用

网友E:
可以选择AT的 都是8051内核

网友F:
可以选择AT的

网友G:
用AT的 都是8051内核 通用!

网友H:
stc官网下载isp,那软件里面可以往keil添加,或者就用at系列代替,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I:
请下载最新版5.03 注册要选5.1,里面有很多的选项。

网友J:
下载最新版的 stc ISP 里面会有添加芯片到KEIL的功能

网友K:
12楼答得清楚,我补充一下,在打开的工程中,选options for target,选device,选STC MCU database
另一种方法是在新建工程时,选STC MCU database

网友L:
自己建个库就可以啦

网友M:
卸载重装keil试下

网友N:
12楼说的不错嗯

网友O:
STC官网有办法

网友P:
是相似的都可以用

网友Q:
可以选择at的都是8051兼容8051指令

网友R:
STC官网上有

网友S:
不用找STC直接选8051就可以了,对是AT8051.

网友T:
百度有教程

网友U:
点keil仿真设置,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选择keil安装目录后即可。

网友V:
AT系列芯片一样的

网友W:
下错了版本

网友W:
百度从新下

网友X:
在KEIL中选择AT89C系列就好了,整个下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Y:
stc-isp-15xx-v6.85H.exe 软件里面有

网友Z:
下错了,你下的是不是avr?

网友AA:
用ATM89C52代替

网友AB:
stc-isp v6.85中点keil仿真设置,点 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安装文件夹UV4V中

网友AC:
用ATMEL代替

网友AD:
自己建个库文件

网友AE:
有的,你找找

网友AF:
51可以用AT的,其他系列的可以上STC官网找或者用其他编译工具

网友AG:
选择AT89C52这个型号就行

网友AH:
破解就有了

网友AI:
可以换家公司,内核是8051,差别不大。

网友AJ:
更换芯片包,上官网去下

网友AK(2017-04-20):
在STC官网下载,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AL:
AT的 也一样的

网友AM:
AT系列的单片机和stc基本一样

网友AN:
在stc—isp,keil仿真设置添加就可以

网友AO:
12楼说的很对。

网友AP:
选择AT的

网友AQ:
stc和atmel的差不了多少  可以试试看

网友AQ:
试试用at的

网友AR:
KEIL中没有STC可以用ATMEL 的单片机代替的,如果是STC系列的其余单片机可以手动加载相应头文件

网友AS:
楼上已经解决了。

网友AT:
一般都是用AT 的代替的,内核都是一样的

网友AU:
我选择AT系列的单片机,一样用哟!

网友AV:
自己制作

网友AW:
到stc官网下载,再添加到keil中。

网友AX:
去百度一下说不定可以有

网友AY:
重新安装试一下

网友AZ:
下个安装包

网友BA:
需要自己加上

网友BB:
12楼正解

网友BC:
可以创建库。或者用AT单片机代替

网友BD:
在isp的下载有个keil仿真设置   左上角会有一个添加  记得加到keil的安装目录C51中

网友BE:
仔细找找应该会有的

网友BF:
atmel 公司的单片机完全替换    只不过STC是国产  atmel 不是国产而已

网友BG:
官网下载isp,然后软件里面可以添加keil

网友BH:
在Keil里面有个带星星的标志,那个里面可以选择哈

网友BI:
估计需要更新元件库

网友BJ:
用stc.isp添加到keil安装目录下就好了

网友BK:
引用 网友BL:

用51内核的都行,一般就用atmel 的at89c52

网友BM:
AT的也是一样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BN:
先在STC官网上下载关于STC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然后把它弄在keil的文件夹下

网友BO:
去STC官网下载,有教程的

网友BP:
用AT89C52也行

网友BQ:
stc-isp v6.85中有,点keil仿真设置,点 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的安装文件夹中即可

网友BR:
大家都说的都差不多了  其实如果不添加的话,也可以直接用AT89c52的,只是有些定义没包含而已,基本的完全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BS:
可以单独下载STC的库,然后把文件替换进去

网友BT:
at  和stc 好像能通用

网友BU:
以前我自学用的是stc89c52直接选ATM,,现在是stc12,不太会用,我在网上找了补丁,然后就能用了,12楼的方法可以试试,我明天就试试,

网友BV:
好像STC官网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BW:
STC ISP有个keil仿真 点进去照着把keil安装目录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BX:
不用选stc,选AT的就好了

网友BY:
选择ATMEL 啊,因为STC就是模仿ATMEL的,性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BZ:
可以选择8051的芯片 是通用的

网友BZ:
可以选择core8051 是可以兼容的 就是要加入好头文件

网友CA:
版本问题吧,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CB:
at来代替吧,功能一样

网友CC:
可以stc-isp中添加的

网友CD:
登录STC官网,打开STC-ISP软件,点选kiel仿真设置,点添加STC仿真驱动到keil软件中/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软件中。选择keil的安装目录(如:C:\keil),选中keil文件夹,按确定,弹出STC MCU型号添加成功!按确定完成,打开keil软件,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就可以通过下拉箭头选择STC MCU Database,确定后就中以选择对应单片机型号了。

网友CE(2020-04-01):
百度有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