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矩阵键盘出现问题,无法检测键位,可是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6-10-24):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stm32f10x_rcc.h"
#include"stm32f10x_gpio.h"
#include"systick.h"
/**********************************************************
****************** 配置GPIO输出口**************************
**********************************************************/
void keyscan_OUT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通用接口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初始化PD引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JPA|JPB|JPC;                                        // 按键检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配置GPIO输入口**************************
**********************************************************/
void keyscan_IN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通用接口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初始化PD引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JPD|JPE|JPF|JPG;                                                                        // 按键检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配置LED GPIO输出口*********************
**********************************************************/
void LED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通用接口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初始化PB引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按键检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键盘检测*****************************
**********************************************************/
void key_scan(void)
{
  uint8_t KEY=0;
  keyscan_INInit();
  keyscan_OUTInit();
  LED_GPIOInit();
  SysTick_Ini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检测第一行********************************************/
        GPIO_Write(GPIOD,GPIOD->ODR|0xfeff);                      //置低JPA
    if((GPIOD->IDR&0x7800)!=0x7800)
        {
          Delay_ms(20);                                                //sysTick 延时子程序(去抖程序)20ms
          if((GPIOD->IDR&0x7800)!=0x7800)
          {
                  //KEY=0;
            switch (GPIOD->IDR&0x7800){
                case 0x7000:
                      KEY=3;
                          break;
             case 0x6800:
                      KEY=6;
                          break;
                case 0x5800:
                      KEY=9;
                          break;
                case 0x3800:
                      KEY='#';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GPIOD->IDR&0x7800)!=0x7800){                          //等待键盘释放
             GPIOD->IDR&=0x7800;
                         }
          if(KEY==3)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灯亮
                }
            }
      keyscan_INInit();
      keyscan_OUTInit();
      LED_GPIOInit();
  /************************检测第二行******************************************/
      //Delay_ms(2);
   GPIO_Write(GPIOD,GPIOD->ODR|0xfdff);                                //置低JPB
    if((GPIOD->IDR&0x7800)!=0x7800)
        {
                  Delay_ms(20);                                                             //sysTick 延时子程序(去抖程序)20ms
          if((GPIOD->IDR&0x7800)!=0x7800)
          {
             //KEY=0;
            switch (GPIOD->IDR&0x7800){
                case 0x7000:
                      KEY=2;
                          break;
            case 0x6800:
                      KEY=5;
                          break;
                case 0x5800:
                      KEY=8;
                          break;
                case 0x3800:
                      KEY=0;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GPIOD->IDR&0x7800)!=0x780000){                                         //等待键盘释放
                         GPIOD->IDR&=0x7800;
          }
           if(KEY==2)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灯亮
          }
            }
    keyscan_INInit();
    keyscan_OUTInit();
    LED_GPIOInit();
/************************检测第三行******************************************/
          //Delay_ms(2);
   GPIO_Write(GPIOD,GPIOD->ODR|0xfbff);                                           ////置低JPC
    if((GPIOD->IDR&0x7800)!=0x7800)
        {
                  Delay_ms(20);                     //sysTick 延时子程序(去抖程序) 20ms
          if((GPIOD->IDR&0x7800)!=0x7800)
          {
              //KEY=0;
            switch (GPIOD->IDR&0x7800)
                {
                case 0x7000:
                      KEY=1;
                          break;
            case 0x6800:
                      KEY=4;
                          break;
                case 0x5800:
                      KEY=7;
                          break;
                case 0x3800:
                      KEY='*';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GPIOD->IDR&0x7800!=0x7800){                                 //等待键盘释放
                       GPIOD->IDR&=0x7800;
                 }
                         if(KEY==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灯亮
                }
          }
        }

楼主:
希望大神们能指导指导

楼主:
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2017-07-26):
看你的原理图怎么有些地方有节点有些地方没有啊
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