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简单问题:关于ADC实现触摸调光(见图)

楼主(2016-10-24):
第一为什么要用方波,而不直接用5v高电平。第二为什么要用300KHZ以上这么高频率的方波信号。

网友A:
300khz的方波用于调制防止受到其他干扰。

网友B:
频率越高 对电容容量越敏感 所以必须要300KHZ以上的 不然很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khz的方波用于调制防止受到其他干扰。

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越高 对电容容量越敏感 所以必须要300KHZ以上的 不然很容易受到干扰

不是很明白这个工作过程

网友B:
不明白 还是建议你看下高频电路时怎么工作的 就明白了

网友B:
无线电发射时用手摸天线 看下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