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无线鼠标改装3.7锂电池供电-多图

楼主:
1.背景:一年前买的无线鼠标到现在已经用了8节电池了,伤不起呀。旧电池也很污染环境,而且每次鼠标电量不足的时候,鼠标就反应卡顿。2.鼠标使用的是5号的电池,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用一节。
3.昨天不想写程序发帖了,于是乎想动手把鼠标改成3.7v锂电池供电的。
从下图可以看出这货是款超薄型的

拆开后内部结构图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装上1.5v的电池测量电路的供电电压为2.8v
(原来板子上有个电感和外形像三极管的升压芯片把1.5v升为2.8v给板子供电)

下图为大卸八块

下图为用刀片割掉电池槽

拆掉升压电路(一个电感和升压芯片C28T)和电池弹片

下图为割掉了两个螺丝固定胶柱(胶柱其实是拆的时候暴力掰断了)

在塑胶壳后边部分打了个4mm的孔(充电插头孔)

焊接TP4056锂电池充电板和锂电池连线(500ma的电池)
3.5mm的DC座焊接两条导线后放在上一步打了孔的部位
并用热熔胶固定(在锂电池到线路板连线上串联一个4148二极管让供电电压降低0.6v左右)

盖上盖子,图为充电时内部指示灯亮的状态

经过验证鼠标可以正常工作,开心ing====

网友A(2016-10-24):
另外这种电池充满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种电池充满一次能用多久?

500MA的锂电池,前天刚改装好,具体可以用多久我没有试过,因为每个人使用鼠标的频率不同,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刚才把鼠标拆了,测了一下工作时的电流=0.9ma万用表精度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0MA的锂电池,前天刚改装好,具体可以用多久我没有试过,因为每个人使用鼠标的频率不同,所以这个问题 ...

平均1ma的话从充满到放完也要500小时左右,每天开8小时的话也就60多天充一次电,实际数据还是要用精密电流表测量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均1ma的话从充满到放完也要500小时左右,每天开8小时的话也就60多天充一次电,实际数据还是要用精密电 ...

是的,毕竟这30多块钱买的万用表精度不高,测量误差大。

网友C: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做到无损改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做到无损改装

就算螺丝固定住没有在拆机时被掰断,后期处理也是要掰掉的,因为锂电池太大不掰掉放不下,这款鼠标超薄空间有限呀。

网友D(2016-12-08):
和LZ鼠标一样也试着加了个电池在试用中

网友E:
程序怎么设计的?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程序怎么设计的?看起来很厉害

没有用程序,鼠标本来就是无线的

网友F:
同感啊,电池尚不起,我也改改看。

网友G(2017-07-24):
这种超实用。我自己的鼠标。空调遥控 电视遥控。全改充电的来用。只是适合的锂电。需要多收集。很多手机电池不合用

网友H(2017-11-27):
老师作品非常好!我也有无线鼠标,但是没有锂充电池,只有做逆变器的12V8AH松下铅酸蓄电池,装不下鼠标里面,看样子只能把电源线引出接到蓄电池上,做成外置,变成有(电源)线的鼠标了.

网友I: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原来1.5V的鼠标是升压的,还真得没有想过拆开看看!
我是鼠标旧了后,直接用3.7V的锂电替代1.5V的电池使用(3.7V和1.5V都用),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锂电没有保护板的一种,2年下来坏了3节锂电,费用也不低!
看来拆了升压电路直接用3.7V的锂电+二极管可用使用,不过锂电没有保护板,由于放点过度,很容易损坏哦!

网友J:
这个可以有

网友K(2018-03-21):
加无线充电就可以无损改装了。

网友L:
改装用的材料都够我买好几节电池了。

网友M(2018-07-12):
有和5号电池一样尺寸的锂电池,加个保护版就可以了。

网友N:
动手能力强,发扬DIY精神

网友O(2018-12-26):
叫我这半个月用两节南孚七号电池的无线鼠标情何以堪阿。。

网友P:
不错啊,有时加我也试试,感谢上传

网友Q(2020-03-31):
我的也改装了,充电就找了个usb直接连接,鼠标闪红,也不知道充电多久会满,拿下来插到电脑上面又不亮,咋回事?

网友R:
这个我做到过无损安装,用dcdc降压到1.5V ,然后发现自耗电太厉害了,最后还是装回了电池使用

网友S:
最简单的无损改造可以考虑使用小体积锂电池+HT7315+贴片电容+电池占位筒解决

网友T(2020-05-27):
这种鼠标属于老鼠标,本来设计不合理。电路用3V的电压 偏要用1.5V升压,难道升压电路不耗电吗,升压效率和升压待机消耗要消耗电池一半的电量,真正鼠标电路用的电很少的。10年后蓝牙推行低功耗协议,就更省电了,一节5号碱性电池可以用一年多。改成3.6-4.2V的锂电串两个二极管降压可以使用更久。加一个TP4056充电芯片即可。

网友U:
我是1元1片买了50片180mah的锂电池,把家里所有用电池的设备通通改成锂电池了。

网友V(2020-12-30):
鼠标改用锂电是蛮好的,但是遥控器要是改成锂电的话好像不太实用,因为遥控器一年才换一个电池,如果用锂电,一年以上才充一次电,比较容易坏。如果去换锂电,成本可不小啊。

网友W:
我用的无线鼠标不太耗电,2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X(2021-08-12):
直接用1.2V镍氢充电电池更好,

网友Y(2021-12-08):
我用的无线鼠标不太耗电,1年换一次电池。

网友Z:
我这个力胜的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AA:
用14450的磷酸铁锂电池,刚好放进去,电源开关后接到升压电路上,去掉升压电路,更简单好改。

网友AB:
为何不用5#充电电池?我是好几个充电电池换着用

网友AC:
为啥不直接用5#充电电池?

网友S:
实际上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只要剪断电池输出线串联一只XC6206P152稳压模块(可以买一个89转接板将152焊在转接板上注意另外焊上输入输出电容1UF左右)就可以了,电池使用现成的14650锂电池,至于锂电池的充电,DIY们有的是办法。这样可以尽可能少的降低对原鼠标的改动。

网友AD:
引用 网友R:
这个我做到过无损安装,用dcdc降压到1.5V ,然后发现自耗电太厉害了,最后还是装回了电池使用

可能实际不用改装,升压电路检测到电压足够应该不会在升压了,毕竟有反馈电路的影响

网友S:
引用 网友AD:
可能实际不用改装,升压电路检测到电压足够应该不会在升压了,毕竟有反馈电路的影响

还是有必要降压使用,我曾经用14650锂电池代替5号碱性电池导致键盘损坏。

网友AE(2022-03-07):
USB ;;type-C供电不香??还用 2.5的 3.5???

网友AF:
DIY精神值得学习,不过这种无线鼠标本来就很省电,我的一节南孚电池用接近一年,也可以买USB口充电的那种1.5V锂电池他不香么?

网友AG:
楼主这样的改装可以改装键盘吗   这无线键盘也是用7号电池改为 充电锂电池的还是好啊

网友AH:
谢谢分享,尝试着改一下

网友AI(2022-06-10):
镍氢 镍铬5号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AJ:
这个改装很实用!

网友AK(2022-08-30):
先查查无线鼠标芯片最大耐压多少V,如果耐压3.6V,就用锂电池串联个4148直接用,锂电池用14500就行,我新买的联想蓝牙鼠标就这样改的,再改改内部的低电量采样电阻,有空发上来

网友AK: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原来1.5V的鼠标是升压的,还真得没有想过拆开看看!
我是鼠标旧了后,直接用3.7V的锂 ...

建议你串联三个4148,这样锂电池不能放完电, 电池v3.6v,鼠标就不工作了,然后充电,不要用降压板,损耗太大了

网友AA:
用磷酸铁锂电池吧,简单。

网友AL:
这个功夫比去网上订一个锂电池的无线鼠贵多了

网友AM:
其实直接串联3个1N4007就好了,完全不需要使用降压模块,使用模块耗电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