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这种平行线要如何画?如何设置啊?

楼主:
各位老大麻烦帮帮忙,指点下

网友A(2016-10-24):
设定安全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2楼的解答

网友C:
设置安全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D(2016-12-17):
布置平行线

网友D:
平行布线

网友E:
在设定里设置安全距离即可

网友F:
非常感激大家的帮忙,问题已解决了,是我安装出问题